求助:一台汽车电瓶充电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2-23):
朋友送了一台汽车电瓶充电器,开始我还以为是多么高大上的产品,操作时一不小心把电夹子给短路,烧坏了。我拆开一看,我的老天,整机除了一个35A整流桥、四只电阻、四个BCC电容和几个开关、电压电流表各一只,就没有多余的一只晶体管了。

没有见过这么简陋蓄电池充电器,还号称恒流和电流可调快充,这么简单的东西充电会可靠吗?会不会把蓄电池充坏了。

哪位老师指点一下这个充电器的工作原理,或给张类似充电器的电原理图。

看看那么简陋的内部

唯一的晶体管(整流桥)

夹子短路,这只36A的整流桥已经被过电流击穿

网友:
不知道的会电死人的 太坑了吧

网友:
这个与市电连通,小心触电!接线注意零火,设计者考虑触电设有漏电保护

网友:
四个BCC电容,体积很大,它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四个BCC电容起的作用就是调整电流大小,也凑合着用吧,不过得注意安全,充电的时候,绝对不能拿电瓶夹子;
低成本的东西就是这样,无语啊!

好的那种大电瓶充电器就是一个大功率的降压变压器,再外加一个调压器,之后是整流输出,可以调压调流。

网友:
电容降压限流作用

网友A:
这 如何降压成12V的

网友B:
大概看了一下,电路图如下:

四个电容的作用是限流,用前面板的四个开关控制,通过控制接入电容的数量来调整充电电流大小。四个电阻是电容的放电电阻,断电后把电容上的电荷卸放掉,免得有人触电。全桥整流后送如“自动保护开关”,然后接电瓶。电压表直接并在电池两端,电流表是用了一段电线做取样电阻,用这段线上的压降驱动一个表头,指示充电电流。

输入端直接接市电,通过电容的电流呈近似恒流状态,大概每微法70mA左右。比如说四个电容总容量100uf,则充电电流最大能到7-8A,每接通一个开关大概能增加2A左右的充电电流。可以给20-80AH的汽车电瓶充电。充电电压由电瓶决定,这个电路给2-36V的电瓶充电,电流变化不大。
恒流充电这个电路还真能实现,电流也可以分四级可调。如果那个“自动保护开关”能设定过压保护,还能实现充满自停。

不过,这电路太山寨了,与市电直通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如何降压成12V的

电容只限制电流,充电电压由被充电的电池决定。
这玩意只负责输出一个大致恒定的电流,随着充电时间的增加,电池端电压会逐渐上升,上升到充电终止电压后要手动断电,否则电池过充,发热--沸腾--损毁。

网友:
这种垃圾赶紧拆了吧,太危险了。
电容不错。

网友:
连电源变压器都没有的充电器,赶紧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看了一下,电路图如下:

谢谢“bg1trk”老兄,谢谢了。

果然是高人,大师啊!

这个电路跟这台充电器内的元件完全对应,一个元件不多也不少,可以说就是这台机器的电路图了。再次谢谢!

补充一点,几个BCC电容,每个65uF/450VAC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老兄,谢谢了。

果然是高人,大师啊!

您别客气,总共也没几个元器件,一小会就画完了。

这东西在足够注意安全的前提下,还是可以临时用用的。但要千万注意安全,充电时最好哪也别碰。
您要是有耐心,可以加个功率足够的隔离变压器,再增加一个电压检测电路,就基本像那么回事了。快速充电不等于大电流硬灌,实现起来比较麻烦,有兴趣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C:
还行 里面没有给你放一块黑色砖头已经很厚道了

网友:
不敢用这种的,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行 里面没有给你放一块黑色砖头已经很厚道了

这东西是一个开修车店的朋友送的,刚好我有几只旧蓄电池就试着充了下,别说还是不错,不想给弄短路把整流桥烧了。X宝买只二手50A/1000V整流桥,3元的货要10元的运费,我草!

网友:
记得《无线电》上介绍过一种用电容降压的充电器,里面有个火零线转换电路,可以让火线始终过电容降压,保证安全,这个自动保护开关里面有没有这个功能不知,为了安全,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也太辣鸡了吧?

网友D:
头一回看到这样的充电器   还是不要用了   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一回看到这样的充电器   还是不要用了   不安全

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吓一跳,安全是个大问题。

网友E:
电容降压,不安全,不敢用。

网友:
这充电器还有一定的激活硫板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降压,不安全,不敢用。

如果从绝对安全角度考虑是不能用的。但从市面销售和使用的情况,只要小心操作应该没大问题,权益之计啊。但有个原则是,如果家中有熊孩子的话那是绝对不能用了。

网友:
安全性是太差了,不过在极端条件下应急使用也不失是一种好办法。

网友:
8楼讲的很完整。

楼主:
很中肯地讲,以这个充电器电路原理为蓝本的充电电路在今天大家接触的多种家用电器中可谓是应用还真的广泛,比如充电的手电筒基本电路应用就是这样的。你家里有充电手电筒吗?你还敢用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是一个开修车店的朋友送的,刚好我有几只旧蓄电池就试着充了下,别说还是不错,不想给弄短路把整流 ...

废品店去找电磁炉拆那个长方块桥堆来代用。35A可用三只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废品店去找电磁炉拆那个长方块桥堆来代用。35A可用三只来并联。

谢谢,我用这个50A/1000V的已经修复如初,小日本的拆机二手桥堆,很便宜两三元一只,坏了也不可惜。

网友:
这种充电机,我从来不用的,我的充电机都是自己做的用变压器

网友:
什么样的东东都有市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