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途观10款风尚版装英文版RCD510的问题

楼主(2017-02-23):
求救装去不能启动,但用回原来国产510或国产310都没问题。这让我泪如雨啊!!请帮帮我啊谢谢!!!

进口RCD510

进口RCD510

接口定义和国产510也一样

接口定义和国产510也一样

看去原车头相配

看去原车头相配

原车大头照

原车大头照

楼主:
用万能表查过,原车大头Ub+和code的接口在不插钥匙的情况下,是带电12.6伏。
用国产的510或国产的310都能正常使用!进口的RCD510后面的保险换了也没用,就连接电一瞬间的机子马达声音都没有!
真是无语!

网友A:
需要解密吧?找个汽车影音店看看,好多RCD510有密码,需要解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解密吧?找个汽车影音店看看,好多RCD510有密码,需要解密

点不亮机子!密码可以买!

网友B:
如果确定15(B+)、16(Code)脚都接了常电,那么就是机器坏了呗。
RCD510只要15、16有12V供电,就能点亮,没有Can信号的话大半个小时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15(B+)、16(Code)脚都接了常电,那么就是机器坏了呗。
RCD510只要15、16有12V供电,就能点亮 ...

车内的电压常电就是12V的,为什么接上两个和负极都不能启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内的电压常电就是12V的,为什么接上两个和负极都不能启动呢?

我觉得就是机头坏了。
我手上有RCD510的背插插头,你需要的话付邮费我发给你,接个稳压电源试试机头是不是好的。

楼主:
谢谢了!我买了个插头,周六再试试机子!

楼主:
完美解决了!
1.把车上的电池断电,让行车电脑复位。(可能是记录了两台机子信息有点冲突)
2.把发动机仓里的保险盒F8(25A)的保险丝看看有没有,如果坏了或没有就加上。
3.断电2分钟后,接好电池。启动车子,让行车电脑自检,向前20-30公里时速开一会。
4.接RCD510机子,再输入密码就好了。

有个问题:为什么英文版的rcd510.能显示部分中文字?请知道的DX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