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小彩电故障求助

楼主(2017-02-23):
刚开机这样,慢慢的会恢复正常。

楼主:
这样的,不停抖动着,,,,,

网友:
场、行不同步啦!找找背后是不是有调整电位器,慢慢调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机芯?如果不知道啥机芯,请把主要使用集成块型号发过来,以便帮助分析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不停抖动着,,,,,

如果是早期产品,估计是场定时电容故障,更换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有时间看一看

网友:
把场输出电容换了基本能解决

楼主:
今天我拍了下机壳它就正常了,但是当一段时间又是这样,使劲拍两下有会好

网友:
不排除接触不良的问题。(可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拍了下机壳它就正常了,但是当一段时间又是这样,使劲拍两下有会好

补焊场部分焊点,可以用放大镜观察焊点,发现有裂缝或开焊的点补焊。

网友:
估计是电位器接触不好。你什么机芯都不发上,没法判断。看看主集成电路型号。

网友:
行场都没同步,不会太好修。(不是故障难修,是楼主难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不停抖动着,,,,,

    1:帮你回答前面几位的问题,他这个是组装的杂牌机,用的场IC是78040或者7840
    2:关于故障,如果拍几下就好,那么是场IC虚焊,脱焊,一般补焊就可以,场反馈电容(25V 1000UF)故障也是这个现象的高发故障原件之一,但是这个电容坏不会出现拍拍就好的情况。

网友:
这个有九成是焊接不良的问题,还有一成原因是电容失效的问题

网友:
楼主没交代清楚是否总线机器 不带总线的的话先换掉行频电位器

网友:
我也有一台14寸的夏普,20多年了依然可以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