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音箱设计制作和测试:利用JustMLS生成音箱低频跌落曲线

楼主(2017-02-23):
利用JustMLS生成音箱低频跌落曲线

业余设计音箱想认真一点是免不了测试的,测低频却最难,不是说测量本身有多难,而是受业余条件所限,准确测低频几乎不可能。这也不仅仅是困扰业余爱好者的问题,音箱制造行业也一样,毕竟有消声室的厂家不多。
如果要求不高,只是为了心中有数,近测是很实际的做法,理论上近测数据如能转换为远场数据,结果就应该有参考价值。

玩JustMLS的都知道低频合成,就是利用近测通过合成,得到等效于消声室的测量结果。
但是,JustMLS虽然有合成功能,可他的低频测量精度却是令人失望的。要想获得理想的低频曲线,只能选择REW、LspLAB这类具备扫频测量功能的软件。
可是REW、LspLAB这类软件尽管计算功能强大,却没有合成必要的箱体跌落曲线,合成的结果便会低频上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严谨的测量是不允许人为“制造”曲线的,毕竟准确的跌落曲线难以获得,需要复杂的仿真,再有就是拼接点的选择也会影响合成后的曲线与真实相近的程度,所以专业测量软件一般是不提供这个功能,因为严谨的专业测量,即使没有消声室,只要有适当做吸音处理的较大的测试环境,低频段大致的走势还是可以测量到。

业余不能与专业比,业余能有个大致参考就是很有意义的事,因此曲线合成在许多时候就是业余必须的。前面已经说了,REW、LspLAB的扫频测量方式可以高精度的测量低频,可以利用他们做曲线合成,关键的障板跌落曲线,我们可以让JustMLS代为生成。

其实这个方法许多人都想过,无奈JustMLS太过简单,简单到只能测量合成一步进行,导出曲线后就无法再导入,这一点也使JustMLS无法利用其他软件生成的高精度数据做合成。这个问题倒也无所谓了,问题是想利用它的跌落曲线都做不到,因为跌落曲线数据也导不出来。

楼主的其他精彩文章:

莞音4寸全频传输线箱实验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87727-1-1.html

莞音4寸全频两级倒相实验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39451-1-1.html

一种适合业余爱好者调试音箱的方法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5457-1-1.html

外接话筒 - 提高手机测量音箱频响精度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5174-1-1.html

带双通道次低音的2.2音箱制作过程连载  AudioCAT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5257-1-1.html

网友A(2018-04-12):
引用 网友B:
这次没有问题的,我很小心,上次的双18V变压器已经随着稳压管一起烧毁了(我怀疑当时是双22V的,因为我发 ...

我觉得你炸掉的东西已经足够买一个成品有的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阻抗校准方法是直接接入万用表测好的电阻,然后点测量,修改上面那个电阻值,使图中的黑色线的读数 ...

这种简易的测量电路就是这样,你不能把他当电阻表看待,他只满足喇叭阻抗范围的测量,因此串联电阻的取值不能太小,一般是不能小于30欧的,大一些虽然能提高测量精度,但测量电流又会太小,噪声的干扰就会很明显,所以我建议取50欧左右。

几个问题

1、阻抗校准
    校准时所填数值不要试图把导线电阻考虑进去,那样会使测量线性变差。只要你知道导线电阻大致是多少就行。比如你知道导线电阻是0.5欧,那么实际测量8欧电阻显示8.5欧就对,基本不影响喇叭参数的计算,电声测量要求没那么高。
许多人对这个问题无法接受,就去改变所填串联电阻数值,其实这样做只会使一个点准确,线性会变差的,测更大或更小阻值偏差会更大。正确的做法是使用更好的导线,或者使用REW。REW可以补偿导线电阻

2、工频干扰问题
    你这种简易的测量电路是无法彻底杜绝干扰的,但也要尽量降低,降低到50Hz处仅能看到一个很小的跃变即可。那么声卡连线就应该讲究点,不能使用质量太差的屏蔽线,非屏蔽的就更不行了,但也不需要什么极品线,只要是合格的屏蔽线即可。
一般要求用单芯屏蔽线,电脑多媒体音箱常用的一分二的红黑信号线就可以了。

楼主(2017-02-23):
既然JustMLS是很简单的小软件,他肯定比较傻,那我们就用欺骗的办法把跌落曲线导出来。

1、
启动JustMLS

2、
关掉测量盒或者音箱,直接点声卡校准
点一下就行,目的不是校准。
点完后在时域窗口可能会出现下面的杂乱信号或者别的什么,不用管,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3、切换到频域标签
切换到频域窗口后,在频域窗口中应显示一条水平直线。
因为前面点了声卡校准按钮,软件会误认为真的是在校准声卡,同样能计算出平直频响曲线↓

4、
切换到合成/叠加计算页↓

5、
我们现在假惺惺的做合成
当然只做需要的
障板跌落转折频率填86/障板宽度(米)回车
拼接频率填20000回车↓

6、
上一步其实已经看到跌落曲线了
现在点应用按钮↓

7、
导出按钮↓

8、
给导出的跌落曲线命名,然后保存

9、
打开REW,导入跌落曲线看看↓

10、
REW导入曲线这里一定要选
否则他会当作声级计测量的而加上反C计权 ↓

11、
吼吼,来了!

兄弟们,用REW合成吧
让JustMLS呆在电脑里只在需要时做跌落曲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然JustMLS是很简单的小软件,他肯定比较傻,那我们就用欺骗的办法把跌落曲线导出来。

1、

老师你真厉害!
20hz以下应该可以现显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真厉害!
20hz以下应该可以现显示吧?

当然可以,带宽由你决定
导出曲线前在下面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带宽由你决定
导出曲线前在下面改

我怎么点校准后不出水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点校准后不出水平线?

没有严格按步骤做吧?

启动JustMLS后什么都不要动,直接点【声卡校准】
然后点【频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严格按步骤做吧?

启动JustMLS后什么都不要动,直接点【声卡校准】

经反复试验,我的软件在测量档才能出现两条平衡曲线。最后结果一样。实验发现无论障板多宽,软件固定计算跌落5.8db,只是障板宽度不同跌落的起始点不同!

楼主:
障板跌落是固定值,理论上是6dB,实际趋近于6dB,一般按6dB算。
障板宽度只影响跌落转折频率,简单跌落曲线只需要转折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障板跌落是固定值,理论上是6dB,实际趋近于6dB,一般按6dB算。
障板宽度只影响跌落转折频率,简单跌落曲 ...

我这样弄,得碰运气,不是每次都成功!
按照老师的方法还是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样弄,得碰运气,不是每次都成功!
按照老师的方法还是弄不好!

我这方法在好几台电脑试过都好使

楼主:
一旦频域窗口出现乱糟糟的红蓝双线,就要关闭JustMLS,再重新打开JustMLS按步骤做
打开JustMLS就按步骤做,做之前不能随便乱点,特别是切换过测量窗口什么的,否则还要关闭JustMLS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旦频域窗口出现乱糟糟的红蓝双线,就要关闭JustMLS,再重新打开JustMLS按步骤做
打开JustMLS就按步骤做 ...

我就是这样反复操作,就成功了两次!
右边的频率和长度要不要设置?
我的软件启动后默认的是测量频响窗口,我接着点设置,默认的是频域窗口,我再点校准,出现的是混乱的红蓝线,关掉重来,还是这样!

网友A:
啥时候整个linearx的教材啊

网友B:
老师讲课从中间开始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咨询下,这个障板跌落的事情是要在设计箱体的时候就考虑还是造成箱体之后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右边的频率和长度要不要设置? ...

不需要。

成功两次就够了,做一次音箱也就只要一个跌落曲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讲课从中间开始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咨询下,这个障板跌落的事情是要在设计箱体的时候就考虑还是造成箱体 ...

原则上肯定要在设计箱体时考虑的,这样在调试分频器时就不必过多在障板跌落上非心思,而且提前考虑要比分频器修正效果好得多。
当然了,实际往往不随人意,家用音箱的箱体外观还有美学问题,基本上无法顾及障板跌落,所以都在分频器上想办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整个linearx的教材啊

linearx有好多产品,除了用过LMS和LEAP其他没啥研究,用过的也忘了

因为近些年音箱市场不景气,美国linearx重点似乎已转向工业噪声控制等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则上肯定要在设计箱体时考虑的,这样在调试分频器时就不必过多在障板跌落上非心思,而且提前考虑要比 ...

做音箱的过程不复杂,设计和调试和测试的事情却有无数麻烦,为什么之前没人事先说明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则上肯定要在设计箱体时考虑的,这样在调试分频器时就不必过多在障板跌落上非心思,而且提前考虑要比 ...

类似这种旧时代的产物,低音一般都陷下去一些的,深浅不一(能解决低频跌落吗?),高音上面有倒角,面板圆滑,是否是能最大限度降低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旧时代的产物,低音一般都陷下去一些的,深浅不一(能解决低频跌落吗?),高音上面有倒角,面板 ...

对障板跌落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注塑面板几乎可以最大限度考虑中高衍射影响,这是注塑面板的优势,只是这类音箱并不属于高端箱,面板设计基于美观的考虑更多于声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

成功两次就够了,做一次音箱也就只要一个跌落曲线而已

找到一种方法,可以百分 百成功,非常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则上肯定要在设计箱体时考虑的,这样在调试分频器时就不必过多在障板跌落上非心思,而且提前考虑要比 ...

请问箱体设计的时候如何可以做到修正障板跌落?模拟的时候使低频上翘吗?我设计得好看比较难,第一,倒相口好像得开在前面比较适合,第二,如果要好看,制作的成本估计会随之上升,现在成本已经难以接受了、现在是头都剃,不洗也不行 。 第三,我突然发现我用的高音面板看着比较小,看起来很奇怪的样子。   另外,用TS模拟箱子的时候我发现调谐频率可以变来变去的,即使是小箱子,加长倒相管也可以让调谐频率更低,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因为空间不大,我更倾向把箱子弄小一点。

另外问下大家,做箱子是用那种叫做中密度的中纤板吗? 还是高密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箱体设计的时候如何可以做到修正障板跌落?模拟的时候使低频上翘吗?我设计得好看比较难,第一,倒 ...

用中密度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箱体设计的时候如何可以做到修正障板跌落?模拟的时候使低频上翘吗?我设计得好看比较难,第一,倒 ...

障板跌落是无法在设计箱体时修正的,跌落现象与障板尺寸直接相关,所谓预先考虑,只是小范围调整跌落点和跌落形状。
想改善跌落,只能用宽大的障板,早期音箱为什么面板傻大就是这个原因。现代音箱,受居室条件限制,几乎很少人能接受宽大的音箱了,所以现代音箱都是窄深设计,人的审美也适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箱体设计的时候如何可以做到修正障板跌落?模拟的时候使低频上翘吗?我设计得好看比较难,第一,倒 ...

用密度板小心容易变成渣,一般我倾向用实木拼接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密度板小心容易变成渣,一般我倾向用实木拼接板。

据说实木板本身太硬,并不是适合的材料,混合使用可能会好些。    我从价格考虑,密度板还是比较实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据说实木板本身太硬,并不是适合的材料,混合使用可能会好些。    我从价格考虑,密度板还是比较实惠的。

也就多几十块钱一张板,1.2×2.4米。做家具都用实木拼接板或者是复合板,耐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B:
几十块1.2X2.4米的的才多少厚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几十块1.2X2.4米的的才多少厚度啊?

多出几十块。不是卖几十块。我的建议是就算diy也不要太省,现在几百块钱没人出不起,出不起的也不会上来吹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出几十块。不是卖几十块。我的建议是就算diy也不要太省,现在几百块钱没人出不起,出不起的也不会上来 ...

吹牛我可不擅长,几十块也是钱啊...........    真的有这样的?我看人家那些做实木的都几百起步的。         关于贵几十可以做实木的商家私下PM我.........我看那些都是80 90做中纤板的。  而且看猫老师也是用密度板,貌似不是实木板啊,看网上别人也说实木的太硬太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牛我可不擅长,几十块也是钱啊...........    真的有这样的?我看人家那些做实木的都几百起步的。      ...

你要做好的当然贵了,便宜的有没有?有啊,淘宝上找6支装的红酒盒回来自己打孔,20几块一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吹牛我可不擅长,几十块也是钱啊...........    真的有这样的?我看人家那些做实木的都几百起步的。      ...

实木的在南方会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实木的在南方会比较麻烦

是说要加沥青来增加阻尼还是潮湿天气?

引用 网友A:
也就多几十块钱一张板,1.2×2.4米。做家具都用实木拼接板或者是复合板,耐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耐用度考虑不多,在交易区我看见人家卖那些组合音响我怀疑超过20年的时间了。也是刨花板密度板的。箱子没烂,喇叭边早完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说要加沥青来增加阻尼还是潮湿天气?

       湿气啊。

       光盘都能沤烂, 别说实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湿气啊。

       光盘都能沤烂, 别说实木了

沤烂倒是不会,不过我估计容易胀裂牺牲,家里的木门太潮湿的时候很难关上。潮湿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2018-03-04):
高大上羡慕中

网友:
介绍的相当专业。谢谢楼主!收藏备用

网友E(2018-04-12):
谢谢老师的回复,我现在的问题是导向管和近场曲线合并出了问题,还没做近场和远场的拼接,现将图奉上,麻烦老师帮我分析,谢谢!

导入的导向管和近场

合成结果,频响高高翘起.

合成结果

合成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的回复,我现在的问题是导向管和近场曲线合并出了问题,还没做近场和远场的拼接,现将图奉上,麻烦 ...

隆起是对的,因为是近场数据,相加后得到近场综合曲线肯定是隆起的。
当然,你测量目的是了解音箱性能或为分频器仿真设计提供数据,而这些数据要求远场测量,那么低频段自然要转换为远场数据。照理说这是不能转换的,可是你没有消声室,只有近场测量才能得到低端数据,那就只能用低端用近场数据替代远场数据,依据声学原理,远场因障板跌落会使低端跌落近6dB,只有把跌落引入近场相加结果,才能大致接近远场数据,因此你需要一条障板跌落曲线用于后续的曲线转换

楼主:
要求不高,可以利用JustMLS生成音箱低频跌落曲线
要求高些,用衍射与边界模拟程序来生成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求不高,可以利用JustMLS生成音箱低频跌落曲线
要求高些,用衍射与边界模拟程序来生成曲线

老师,楼上那位同学说这个图没有给TL071供电和接地,这。。。。TL071这样接还需要接供电和接地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求不高,可以利用JustMLS生成音箱低频跌落曲线
要求高些,用衍射与边界模拟程序来生成曲线

谢谢老师的回复,这么说JUSTMLS在我做导管和近场合成的时候,他已经把曲线进行了障板跌落处理,所以看起来没那么高,那么在REW要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的回复,这么说JUSTMLS在我做导管和近场合成的时候,他已经把曲线进行了障板跌落处理,所以看起 ...

好像你要选了合成跌落效应那里才会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一种方法,可以百分 百成功,非常简单!

同学,我按老师的方法死活生成不了跌落曲线,发现老师和我们用的版本不同,请问同学的方法,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既然JustMLS是很简单的小软件,他肯定比较傻,那我们就用欺骗的办法把跌落曲线导出来。

1、

按老师的方法弄出了跌落曲线如下:

跌落曲线

跌落曲线

问题是把这个曲线和导向管与近场频响进行合成,烦请老师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楼上那位同学说这个图没有给TL071供电和接地,这。。。。TL071这样接还需要接供电和接地吗?

你7815和7915不是给TL071供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老师的方法弄出了跌落曲线如下:

第一步
把跌落曲线导入到你下图中

第二步
取消下面两个对勾,只显示相加的曲线(黄线)

第三步

相加的曲线(黄线)与跌落曲线做乘法运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7815和7915不是给TL071供电的吗?

7915已经爆了,现在用7812和7912.不是,我是用来给功放供电的。。。。因为这话放前面有个7809,我以为已经供电了,所以供电的引脚和地线的引脚都没有连出来。。。

网友B:
老师,正常说樟板跌落不是很小的面板不会在100HZ以下啊,他那个20几升的箱子实测的时候曲线不是应该已经会包含跌落了吗?还要用软件生成来合成吗?实测的不是更加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7915已经爆了,现在用7812和7912.不是,我是用来给功放供电的。。。。因为这话放前面有个7809,我以为已 ...

闹啥呢,用三端稳压给功放供电?
别这样干,功放无需稳压,三端稳压块也没有那么大电流能力。
7812和7912给运放供电,7脚正,4脚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闹啥呢,用三端稳压给功放供电?
别这样干,功放无需稳压,三端稳压块也没有那么大电流能力。
7812和79 ...

功放测量的时候不是才1W吗。。。。而且看别人套件的电路图里面,给功放模块供电也是稳压后出来的电压12伏。。。。。图中没画我还真以为不用接。。。好崩溃。。。 马上飞线接上  ,TL071的地脚也接出来对地吧。。 突然发现没地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正常说樟板跌落不是很小的面板不会在100HZ以下啊,他那个20几升的箱子实测的时候曲线不是应该已经会 ...

远场测量确实包含障板跌落影响,问题是你远场测量能保证测到300Hz以下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测量的时候不是才1W吗。。。。而且看别人套件的电路图里面,给功放模块供电也是稳压后出来的电 ...

别别,先别接功放电源!
你要实测整流滤波后电压,看看是否超过功放块最高工作电压
(不是极限供电电压)

楼主:
或者你用变压器次级电压*√2-2大致算一下

楼主:
ILXTF 发表于 2018-4-12 21:33...TL071的地脚也接出来对地吧。。 突然发现没地脚 ...

TL071本身没地线引脚,不存在接地线问题,只要你把图中画的地都接了就行。
好像电源没画地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远场测量确实包含障板跌落影响,问题是你远场测量能保证测到300Hz以下码?

我总结出一个远场测低频的取巧方式,开大时间窗然后再用曲线平滑。没办法中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话放前面有个7809,我以为已经供电了 ...

你图中的7809只是给咪头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总结出一个远场测低频的取巧方式,开大时间窗然后再用曲线平滑。没办法中的办法。

这种方法是普遍采用的,只是要求不高时用,因为这样是包含房间驻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是普遍采用的,只是要求不高时用,因为这样是包含房间驻波的

没辙了,平滑的时候好像也会减弱这个影响,在两三百的地方分频应该勉强能用。至于你以前说的那个在100以下加超低音,真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别,先别接功放电源!
你要实测整流滤波后电压,看看是否超过功放块最高工作电压
(不是极限供电电压 ...

这次没有问题的,我很小心,上次的双18V变压器已经随着稳压管一起烧毁了(我怀疑当时是双22V的,因为我发现无论是一堆旧的单电压变压器还是买的这个,电压都高出不少)。这次买的双12的,实际交流有双15,整流滤波出来有双20V,这次小心翼翼,整流滤波后测次电压,上了稳压后又测了电压,出来毫无问题。 测量功放模块和话放做了一套炮灰的来用,整流滤波板目前材料就只够做一个,(做整流滤波过程中一个二极管因为大滤波极性接错,大滤波发热,二极管直接冒烟爆炸剩下一根金属引脚,其余碳化)没有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测量的时候不是才1W吗。。。。而且看别人套件的电路图里面,给功放模块供电也是稳压后出来的电 ...

测量只需1W功率没错,这不是够不够用的问题,规范如此。
但是你不能因为够用就按1W来设计,那样的话为啥不用2822
测量要想1W状态下良好工作,功放要有20倍测量功率的能力。
即使你不考虑功率余量,三端稳压也不行,开机冲击、偶尔的脉冲...

2050参数我看了,极限供电电压±25V,变压器次级输出双AC15V~18V范围即可,如果市电波动比较大,双18V就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辙了,平滑的时候好像也会减弱这个影响,在两三百的地方分频应该勉强能用。至于你以前说的那个在100以 ...

这种方法得到的曲线做分析参考可以,用于分频器仿真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只需1W功率没错,这不是够不够用的问题,规范如此。
但是你不能因为够用就按1W来设计,那样的话为啥 ...

我以为变压器都是规范的,所以上次买双18是想达到最佳工作电压还没有测试。  稳压管是ST的三端可以过1.2~1,5A电流,上次可能真是滤波极性接错炸了。 这次应该没有问题,就过功放,测量功率还是小的。 这套用2030做的炮灰测量板我已经大致完成了。。(经过实测,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大致等于空载的交流的1.3倍左右)

。。上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炸掉的东西已经足够买一个成品有的找了。

炸掉的变压器30W的,大概19块,三端稳压一套2块。。。。PBC板和焊锡加起来7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步
把跌落曲线导入到你下图中

老师刚才用您教的方法实践了下,得出如下图:

跌落和导管近场

跌落和导管近场

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炸掉的变压器30W的,大概19块,三端稳压一套2块。。。。PBC板和焊锡加起来7块

这不还没结束吗,后期炸运放更贵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还没结束吗,后期炸运放更贵哦。

运放一块一个都不到,我准备了2个TL071 一个TL072和一个NE5532P等着爆炸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放一块一个都不到,我准备了2个TL071 一个TL072和一个NE5532P等着爆炸呢。。。

你这要求这么高的,怎么不准备点比如lme49720这种高级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运放一块一个都不到,我准备了2个TL071 一个TL072和一个NE5532P等着爆炸呢。。。

老师一发话,老老实实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求这么高的,怎么不准备点比如lme49720这种高级货?

毫无要求高,我只是看到这几个的电路相对简单,又怕自己做炸了,才准备几个的。。。。结果是准备的没炸,没准备的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得到的曲线做分析参考可以,用于分频器仿真不好

没办法,空间不够,我分300的就是这么测的,凑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一发话,老老实实接吧!

运放供电已经接好了。。。。。比想象中的话放要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刚才用您教的方法实践了下,得出如下图:

就是这样。
至于是否准确,只与跌落曲线有关,而JustMLS生成的跌落曲线不会准确。
你可以完全用JustMLS操作一遍,比较一下与REW是否一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
至于是否准确,只与跌落曲线有关,而JustMLS生成的跌落曲线不会准确。
你可以完全用JustMLS ...

谢谢老师指点,我这两天用一只成品箱体配合6.5寸的喇叭做实验调试低频,发现用JUSTMLS测出的低频确实如老师所说,分辨率不足,故此想在REW一次完成测量和合成,用这个曲线来分析箱体容积,导向管大小长度,以取得好的低音效果,但不知道这个曲线能否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指点,我这两天用一只成品箱体配合6.5寸的喇叭做实验调试低频,发现用JUSTMLS测出的低频确实如老 ...

合成在理论上没问题,实际却很难理想,原因就是你无法得到绝对精确的跌落曲线,JustMLS这个功能可以说就是满足心理上曲线完整这个目的,这一点,当你做大型箱如第一分频点很低时,比如200Hz,你就会发现合成的方法是很难胜任的。
如果你只是检验低频性能,只是用曲线来了解下限大致的曲线走势,最好还是直测,即中场直接测量,一般书架箱500mm距离,窗口开大,然后平滑曲线,这样相对更准确。

网友:
好牛逼好牛逼好牛逼好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指点,我这两天用一只成品箱体配合6.5寸的喇叭做实验调试低频,发现用JUSTMLS测出的低频确实如老 ...

如果你要利用合成来得到相对精度更高的结果,用JustMLS这种只靠一个障板宽度就能生成的跌落曲线是不行的,至少要用衍射与边界模拟程序来生成曲线。
衍射与边界模拟程序所生成曲线要比JustMLS强得多,障板宽、高、单元位置、单元有效辐射直径以及箱体边缘是否有圆角这些都影响跌落曲线形状,衍射与边界模拟程序所生成曲线是都包括这些影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要利用合成来得到相对精度更高的结果,用JustMLS这种只靠一个障板宽度就能生成的跌落曲线是不行 ...

谢谢老师回复,那么这个衍射与边界模拟程序是不是以前您曾在论坛里发过的那款程序,我去下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回复,那么这个衍射与边界模拟程序是不是以前您曾在论坛里发过的那款程序,我去下载试试!

我在以前的老帖中谈过如何了解音箱下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765257&pid=13562801&fromuid=3960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以前的老帖中谈过如何了解音箱下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 ...

谢谢老师指点,下午弄了个20CM的导向管装上试了试,得出下面几个图:

阻抗

阻抗

频响

频响

楼主:
你这是什么喇叭下限这么低?箱体尺寸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什么喇叭下限这么低?箱体尺寸多大?

这位同学用的好像是皮亚力士的830883,下限这么低,可能是因为据说是朋友送的超过20L的超级大箱的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什么喇叭下限这么低?箱体尺寸多大?

报告老师,用的是21升的东方之声书架箱体,外加20CM导向管,主要是在实践理论,才有利于深刻记忆老师所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报告老师,用的是21升的东方之声书架箱体,外加20CM导向管,主要是在实践理论,才有利于深刻记忆老师所教 ...

同学老师问你什么喇叭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别,先别接功放电源!
你要实测整流滤波后电压,看看是否超过功放块最高工作电压
(不是极限供电电压 ...

老师,这话放不知道为什么不工作啊,用万用表量这里,得到个11.5V左右的电压,但是我前面明明有个78L09。1UF的电容画错了,是并联的。。,3.5接口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话放不知道为什么不工作啊,用万用表量这里,得到个11.5V左右的电压,但是我前面明明有个78L09 ...

熬了一晚上竟然没把一个同相放大的小运放整出声?

楼主:
从波特测试仪看运放是工作了。
你把函数发生器信号幅度减小。10伏的峰值信号给运放肯定限幅

另外话筒供电部分不要分开仿真,与话放一起仿真。

楼主:
话筒供电其实真没必要这么复杂,根本不需要7809,直接电阻分压,无噪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话放不知道为什么不工作啊,用万用表量这里,得到个11.5V左右的电压,但是我前面明明有个78L09 ...

你的话筒供电电路还是不要用了,我给你画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熬了一晚上竟然没把一个同相放大的小运放整出声?

因为我可能是矿坛唯一一个电路盲。。。。连焊接技术都是一等的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波特测试仪看运放是工作了。
你把函数发生器信号幅度减小。10伏的峰值信号给运放肯定限幅

学生我使用电路仿真软件并非是因为懂电路,而是因为不懂电路而用的。。。。。就当是个可以测验电路的绘图软件,绘图软件的使用技巧都差不多,正好我会一点绘图软件。。。。。    仿真其实就是乱仿一气。。。。    话说这个软件找不到驻极体麦克风的模型。。。或者WM61A之类的,只好分开来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波特测试仪看运放是工作了。
你把函数发生器信号幅度减小。10伏的峰值信号给运放肯定限幅

不知道为什么,看别人的教程里面数据库有BC550之类很多的元件模型可以用,我这个感觉好多都没有。。。。。。。。。。。

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供电,就按照别人说的图弄一个电路。。。已经按照老师的电路改动了。板子已经焊烂了大半了。。。比较后悔没有听PPT44的建议买一套,我自身DIY的能力太次了。。。

网友B:
遵从老师的图改动之后,话放已经正常工作了。老师请看,这到振膜1CM左右电平条到这。  但是距离到了45CM之后电平条只到这了,再远就没有电平显示了,还可以测量吗?是不是放大倍数不够啊?

另外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如果尽量把功放电位器打大一点,大约打到3分之2以后,调电脑音量校准电平,声卡校准的时候低频是不会有波动的。反之低频段会有个像干扰一样的小谷或者小峰产生一些断层。。。

网友:
另外,阻抗测量并不正常,据FCST1同学说阻抗的测量和校准都是一个档位的。 其中我使用一个10R和20R经过万用表测量的,都只能校准其中一个的值,另外一个就偏差,而类似这种测电阻低频有个断层干扰似的。喇叭的阻抗峰也显得很矮,另外那个水泥电阻也那样波动,而且那水泥电阻才0.22欧,结果却。。。那么大。。。。声卡的分压衰减的47K和10K是百分一精度金属膜,用万用表在20个之中配对过的,保证衰减比例在万用表的精度范围内一致。这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看别人的教程里面数据库有BC550之类很多的元件模型可以用,我这个感觉好多都没有。。。。 ...

不懂电路的多了,发烧友哪有几个懂电路的,而且是烧的越神的往往都不是懂电路的,或者说不是真懂。因为真懂电子电路就应该相信并敬畏科学的力量,不可能烧到神魂颠倒、不可能烧到还相信玄学的地步

一般来说,只要喜欢技术,感叹前人的脑洞,肯定爱动手,而动手能力是靠无尽的兴趣驱使才有的,觉得自己动手能力确实比常人强(与文人比就行),那就不是问题了。比如想玩电路,懂不懂都没关系,因为现在条件好,有洞洞板、有设计软件、仿真软件,甚至还有洞洞板设计软件。利用这些,组装简单线路比如功放啥的很简单,当然,要尽量利用集成电路,调整容易。

其实凡是可以设置网格的并能捕捉网格的软件都能设计洞洞板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遵从老师的图改动之后,话放已经正常工作了。老师请看,这到振膜1CM左右电平条到这。但是距离到了45CM之后 ...

电平对。这种简易测量装置只能以近测话筒信号不满幅为准,远场肯定很低

楼主:
还有,用JustMLS你就别指望200Hz以下能测准,除非使用采样率,但低采样率又测不了高频
要想低频精度够用,必须采用扫频方式,比如LoudSpeakerLAB、REW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用JustMLS你就别指望200Hz以下能测准,除非使用采样率,但低采样率又测不了高频
要想低频精度够用, ...

请教老师,这阻抗校准不对怎么破?只能校准其中一个电阻的阻值。而且有所变化,特别是用10R 20R的校准,比如10R校准到10.1O 但是22欧就会只有20.9左右,测0.22欧更加离谱,会有1欧以上。我的取样电阻是47R的,就是连接在套件上面那个。填入的数值大概最大只能43,再大什么都不准了。  而且低频的峰点一次测,时不时会凹凸变化。。。  比如上图测那个0.22欧的水泥电阻,有个裂缝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师,这阻抗校准不对怎么破?只能校准其中一个电阻的阻值。而且有所变化,特别是用10R 20R的校准 ...

SPL和Z要分别较准。
校准都在测量设置页里,但校准阻抗要先切换回测量页,点选Z标签,然后再返回测量设置校准。
校准后还要修正串联电阻值。即接入待测电阻,测量,测量值与实际不符就适当修改填入的阻值,毕竟铜箔、开关、接线端子、喇叭线都有附加电阻

楼主:
至于你说的那个裂缝,你注意他所对应的频率,如在50Hz位置,就是交流电工频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L和Z要分别较准。
校准都在测量设置页里,但校准阻抗要先切换回测量页,点选Z标签,然后再返回测量 ...

我用的阻抗校准方法是直接接入万用表测好的电阻,然后点测量,修改上面那个电阻值,使图中的黑色线的读数和10R电阻的阻值一致。。。。然后取出10R电阻,接上22欧电阻点测量,黑色线读数却是显示20.9欧。。。。若反过来先对准了22欧电阻阻值,则测到10R电阻不准,测0.22欧的尤其不准。。。

楼主:
影响阻抗的测量精度有两个主要因素
1、声卡通道的一致性
两通道间很小的增益差就会使测量带来很大误差。显然,家用声卡是无法与专业声卡相比的。
2、测量电路
简易电路与专业的测量电路肯定有区别,但是业余测量简易电路已经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简易的测量电路就是这样,你不能把他当电阻表看待,他只满足喇叭阻抗范围的测量,因此串联电阻的取值 ...

看来是我忽略了导线的电阻而产生无法校准的问题。。。。

另外我为了方便,测量设备设定为两条3.5接头的AUX线来进行连接L OUT 和LIN  并没有使用分线插口。。。 当时只是以为用转换插口还麻烦,增加了故障率还会有上升的担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影响阻抗的测量精度有两个主要因素
1、声卡通道的一致性
两通道间很小的增益差就会使测量带来很大误差。 ...

老师还有一事需要请教,用REW进行合成导向管和近场时,REW是否进行了导向管相位和近场相位的计算,请老师讲讲,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看别人的教程里面数据库有BC550之类很多的元件模型可以用,我这个感觉好多都没有。。。。 ...

加油同学,你已经成功一大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加油同学,你已经成功一大半了!

同学好,您的斯波特高音用着怎么样?最近也在研究斯波特高音sb26ad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油同学,你已经成功一大半了!

同学,请问还有一小半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简易的测量电路就是这样,你不能把他当电阻表看待,他只满足喇叭阻抗范围的测量,因此串联电阻的取值 ...

之前没有想过导线有电阻,只是想对准电阻的阻值就完了。以前用REW的声卡线路测量阻抗的时候是平稳许多的,没想到它有补偿导线电阻的功能。  两声道的一致性不知道校准声卡的时候的蓝绿双线算不算。   另外,要是电流越大就会越准,是不是尽量功放的电位器打大一点,声卡的音量调小一点,这样电流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还有一事需要请教,用REW进行合成导向管和近场时,REW是否进行了导向管相位和近场相位的计算,请老师 ...

相位肯定是要计算的,不仅如此,连曲线拼接相位都是自动对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电流越大就会越准,是不是尽量功放的电位器打大一点,声卡的音量调小一点,这样电流会比较大?

不会。
要想测量电流够大,只有减小串联电阻。但是这个电阻减小后,测量线性会很差,电阻测量范围会变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相位肯定是要计算的,不仅如此,连曲线拼接相位都谁自动对齐的

谢谢老师回复,那么这是程序自己计算的,我因为在合成导管近场的时候只看到REW显示频响,没有相位曲线,我还以为REW忽视了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回复,那么这是程序自己计算的,我因为在合成导管近场的时候只看到REW显示频响,没有相位曲线, ...

相位在多重曲线窗口(All SPL)里无法显示。因为这里经常要同时显示很多条曲线,再加上相位就会非常乱。
计算完回到SPL&Phase里就有显示了。但是这里是否显示Phase也由你决定

楼主:
要对两条曲线做运算,没有相位参与是无法计算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对两条曲线做运算,没有相位参与是无法计算的

谢谢老师的回复,前几日又看到REW更新到5.19版了,不知道有什么新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学好,您的斯波特高音用着怎么样?最近也在研究斯波特高音sb26adc。

我感觉是很不错的高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学,请问还有一小半是什么?

一步之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的回复,前几日又看到REW更新到5.19版了,不知道有什么新功能。

功能没有增加,只是更完善,特别是导出数据更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同学好,您的斯波特高音用着怎么样?最近也在研究斯波特高音sb26adc。

我用的是29RDC-C000-4  ,26ADC-C000-4面板要小一些,性能略优于前者,可以看TJ博士的评测!
SBAcoustics-tweeters http://www.troelsgravesen.dk/SBA-tweeters.htm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能没有增加,只是更完善,特别是导出数据更方便

谢谢老师,我今天用中场的方法测试低频曲线进行了实验,感觉这个低频测准确实很难,测试距离40CM得出下图:

障板跌落看起来测出来了,但就是环境干扰太严重,还有基准SPL选在什么地方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29RDC-C000-4  ,26ADC-C000-4面板要小一些,性能略优于前者,可以看TJ博士的评测!
SBAcoustic ...

谢谢同学的回复,准备试试这款高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我今天用中场的方法测试低频曲线进行了实验,感觉这个低频测准确实很难,测试距离40CM得出下 ...

在这里设定窗口
一般选汉宁窗
修改右窗口大小
(图中示例为先锋 CT-91A 3磁头卡座录放综合频响)

网友:
赞!!!拜读学习啦!早点看到就好了,那时捣弄音箱,啥资料也木有,全靠耳听的感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这里设定窗口
一般选汉宁窗
修改右窗口大小

按照老师的设置测量了下,结果如图所示:

1500MS时间窗。

还有170MS JUSTMLS测出的频响:
麻烦老师根据这两图分析下我这箱的低频状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老师的设置测量了下,结果如图所示:

不是让你参照我的窗口参数设置,我测的是先锋3头卡座录放频响,是电测量,不是声测量,不需要窗口,因此我把窗口开到最大。

我看了你JustMLS的测量结果,看似没毛刺,其实是你做1/6 oct平滑的结果。
REW也可以平滑,并且平滑方式很多,甚至只平滑高频段

楼主:
低频应该不错了
只是低频段比较难测准,确切曲线形状还是无法知道,只能看个大概。
中场测量的用处是在保证全范围测量下多少能知道低频大致状况,能检验近场合成的是否准确。
做中场测量也要控制好窗口大小,原则是窗口不能小到影响低频,剩下的就靠平滑来处理。

中场测量多少要包含一点障板跌落影响,不能当作音箱系统频响看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频应该不错了
只是低频段比较难测准,确切曲线形状还是无法知道,只能看个大概。
中场测量的用处是在保 ...

谢谢老师的回复,看来低频曲线的形状在没有消声室的情况下只能脑补了

楼主:
有消声室也不见得就能测准,看消声室的级别,一般消声室也就测到50Hz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消声室也不见得就能测准,看消声室的级别,一般消声室也就测到50Hz

老师,今天又试验下不同导向管长度对低频曲线的影响得出下面两图如下:

以前对平滑有抵触情绪,现在看来对低频测试来说没有平滑真还不行 老师看看几厘米导管合适?
另请问老师REW里的CSD怎么样设置,能有下面图的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消声室也不见得就能测准,看消声室的级别,一般消声室也就测到50Hz

老师,今天又试验下不同导向管长度对低频曲线的影响得出下面两图如下:

以前对平滑有抵触情绪,现在看来对低频测试来说没有平滑真还不行
另请问老师REW里的CSD怎么样设置,能有下面图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今天又试验下不同导向管长度对低频曲线的影响得出下面两图如下:

中场远场无法测频响最大的问题是房间驻波影响,含有驻波的曲线是无法看懂实际曲线如何的,当然,如果是我的音箱,凭经验可以看懂一些,毕竟我的房间特性、音箱特定位置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自己清楚,可你的音箱你的环境,我是没法猜测的
另一方面,音箱低频曲线有无数种,对应不同的容积和导管数据,没有哪种是好是坏的说法,不同的曲线只代表不同的音色特点,看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者设计目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场远场无法测频响最大的问题是房间驻波影响,含有驻波的曲线是无法看懂实际曲线如何的,当然,如果是我 ...

谢谢老师回复,准备高音到了以后设计个分频器后,实际听听再进一步调试。

网友:
AudioCAT版主精品文章太多了,爱死你了

网友:
REW软件在哪下载?

网友:
老师,这话放仿真和某论坛的输出的交流电压和放大倍数都一样啊。。。。

网友(2018-05-28):
请教下L版, 帐板的宽度是按喇叭长宽那个数值计算的?切面或弧面箱呢?如何计算呢?

网友(2018-10-28):
引用 楼主:
功能没有增加,只是更完善,特别是导出数据更方便

老师您好,还有一点问题是用REW做导管近场合成以及远场拼接后产生的数据文件,保存的时候已经变成REW的文件格式了,这种文件格式是否能导入LSPCAD进行分频器设计?谢谢!!

网友(2018-11-30):
怎样下载软件呢?

网友:
这个有点深奥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2019-03-15):
引用 网友B:
老师,楼上那位同学说这个图没有给TL071供电和接地,这。。。。TL071这样接还需要接供电和接地吗?

这个芯片是需要接入电源的。

网友:
感谢前辈们的经验分享,我会好好吸收的。

网友(2022-04-18):
属于很专业的知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