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求助

楼主(2017-02-24):
   8KVA老式交流焊机,2.26绕了235匝.空载电流2.9A,次级空载电压45V。问题是起弧非常困难,而且焊接电流也很小,最多16A的样子,无法使用,这是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A:
本来4a 空载电流可以使用,你减少原线圈实验,把结果发上来,我也想制作一套,想加个全波整流器,使用直流的。我记的是50几伏好起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4a 空载电流可以使用,你减少原线圈实验,把结果发上来,我也想制作一套,想加个全波整流器,使用直流 ...

是的.确实是你说的那样。不过49V应该好起弧啊,次级电流为什么那么小呢?

网友A:
因为次级电压低,电流小,直流电电弧稳定,好起。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是那个类型的焊机,类型不同,解决问题办法不同。

焊机铁芯调整式,40多伏电压可能低了一点,如果是分头式的,次级在初级柱绕的圈数少,或者没绕圈数,如果是动圈式的,主次级距离太远

网友B:
我的是手提铁芯的,主副绕组各一侧,空载10-12a,最高电流140.不知道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手提铁芯的,主副绕组各一侧,空载10-12a,最高电流140.不知道哪里不对

跟我那C型铁情况一样,估计是初级数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次级电压低,电流小,直流电电弧稳定,好起。

找到问题了,只要控制初级空载电流5-6A就能成功做好这个焊机了,做好了会分享给大伙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