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 36钳表怎么样

楼主(2017-02-24):
在网上看到了一块福禄克36的钳表,想问一下各位前辈,这表怎么样?谢谢!

网友:
好像单交流的吧

楼主:
是交直流有效值的

楼主:
泰国生产的,也不知道这表怎么样?

网友:
查该表,很高大上的样子。

手里一只UT201E,看中能在不断线的情况下测量直流电流,有低至2A的直流电流档,价格可以说很便宜,于是买了。

网友:
可以考虑拥有。

楼主:
嗯,看做工不错!

楼主:
这表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表有什么优缺点?

没频率,最大最小值,数据锁定,二极管档,优点相对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频率,最大最小值,数据锁定,二极管档,优点相对便宜吧

好像有最大值!

网友:
搞一个试试吧!

网友:
只要功能符合你需求就行吧,fluke的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