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 汽车充气泵有好用的吗,家用的

楼主(2017-02-24):
问下大家 汽车充气泵有好用的吗,家用的, 车胎慢撒气

网友A:
我买的这种,自己的车,单位的车都用它

网友B:
买了个双缸手动的,用着不错,不过慢慢撒气还是找原因吧,是不是嘴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双缸手动的,用着不错,不过慢慢撒气还是找原因吧,是不是嘴子有问题?

不是 轮廓那生锈    你买的也是12v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这种,自己的车,单位的车都用它

12v的好用?

网友:
你想买多少V的呀?

网友C:
买这个要注意能打到多少公斤的压力,我以前买过一个放车上备用,春节时发现轮胎轧了个铁钉漏气,想打满开车补胎才发现,只能打到1.7公斤就打不动堵转了。仔细看说明原来就是只能打到1.7公斤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这个要注意能打到多少公斤的压力,我以前买过一个放车上备用,春节时发现轮胎轧了个铁钉漏气,想打满开车 ...

多少公斤压力?1.7公斤压力 岂不是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公斤压力?1.7公斤压力 岂不是很小?

是啊,1.7太低了,家用小车基本要2.2-2.5公斤

网友:
花200块买个旧的打气泵,干啥都行,能打到8个压

网友:
容易烧保险

网友:
要买就买双头的,气压够用还比单头快的多,别找插点烟座的

网友:
最好用电瓶夹直接接电瓶 不要用点烟器插座

网友:
应急好用的,虽然打得慢,但是对于慢撒气,可以充好气然后再开到修车铺子。
没必要买,下次买保险的时候让保险公司送一个......

网友:
直接加在电瓶上,比点烟器插孔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