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始自制单管收音机

楼主(2017-02-24):
准备开始自制单管收音机。目前已经准备的元件:从应急指示灯电路板上,找到了C9012和1N4148。在另外一个坏的收录机上,找了一个中波磁棒(带线圈)和一个可变电容器。拆了一个电话,得到一个话筒上耳机喇叭(60欧)。现成的天线和地线。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

网友A:
还要想办法弄个Gz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想办法弄个GzL

准备用一个交流变压器代替。

网友B:
找个电话机,用里面的9014和小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电话机,用里面的9014和小变压器.

已经拆了一个电话,没有看见有变压器,但有不少的9014和1N4148。

网友:
又想起了儿时玩单管的情景,往事历历。

网友:
坏旧节能灯里面拆个磁环绕制GZL吧

网友:
GZL实在不行绕个空气芯的,就是费点线。静候楼主新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拆了一个电话,没有看见有变压器,但有不少的9014和1N4148。

变压器不是所有的电话机都有,大点的电话有的概率高点,面包机是肯定没有的.这个变压器也可以做两管机的输出,当然最好还是重新绕下.

楼主:
【准备开始自制单管收音机】之二:
又捡了一个电路板,上面有一个变压器和一个1N4148,可以用于单管机的制作。目前来看,元器件基本上已经备齐,准备开始组装了。

网友A:
楼主想制作单管机,先确定一下哪个电路
有两个电路比较成熟,一个是636,一个是68-1

636是制作一个GZL,使用两个检波管(倍压检波);
68-1是制作一个高频变压器,使用1个检波管;

可以将比较细的漆包线取下来,再找高频磁芯或磁环来绕制GZL,或找个中周来绕制高频变压器。

其他材料应该比较容易凑齐了。

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制作单管机,先确定一下哪个电路
有两个电路比较成熟,一个是636,一个是68-1

我准备按照百度提供的这篇文章为基础(http://wenku.baidu.com/view/e7dc962d915f804d2b16c121.html),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制作单管机,先确定一下哪个电路
有两个电路比较成熟,一个是636,一个是68-1

元器件基本上备齐了,原理图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元器件基本上备齐了,原理图如下:

好吧,这个电路怎么说呢,是0-v-1型的,
电路简单,但需要天地线,否则效果不是最好。
另外,要使用高阻耳机。普通的耳塞是32欧的阻抗,效果不一定好。

你先试验吧,等这个成功了,再做来复式单管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元器件基本上备齐了,原理图如下:

严格说这是矿石机加低放,与带高放的单管机不是一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格说这是矿石机加低放,与带高放的单管机不是一类。

低放的偏置还靠“矿机”提供,比你说的还要差那么很少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这个电路怎么说呢,是0-v-1型的,
电路简单,但需要天地线,否则效果不是最好。
另外,要使用 ...

前一阵子,折腾车机的时候,已经把天线地线弄好了,这次借用一下即可。收音机这块,完全没有任何知识,只是几年前,组装过一个6管的套件。这次,是从源头附近开始弄。如果这次成功了,再试一试矿机。然后,再试一试各种电路的单管。。。
说实话,基础太差,NPN、PNP都总记不住,需要反复翻出图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这个电路怎么说呢,是0-v-1型的,
电路简单,但需要天地线,否则效果不是最好。
另外,要使用 ...

这个电路一定能成功,非常容易,但效果一般,学习一下晶体管的放大作用,一定要好一点的天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元器件基本上备齐了,原理图如下:

百度文库里面的原电路用的是低频管,接收效果主要看天线了,三极管只是起个音频放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文库里面的原电路用的是低频管,接收效果主要看天线了,三极管只是起个音频放大作用

临时找了一个S8050,用的锂电,有交流声,但调可变电容的时候,交流声没有变化,也没有台,交流声的声音比蚊子声还要小!还有一个现象,必须用手按住1N4148的焊点,才有交流声。
进行到这一步,虽然没有台,但有交流声了!应该是向成功迈进了一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临时找了一个S8050,用的锂电,有交流声,但调可变电容的时候,交流声没有变化,也没有台,交流声的声 ...

“必须用手按住1N4148的焊点,才有交流声”————实际上碰的应该是三极管的基极产生的声音
“但调可变电容的时候,交流声没有变化,也没有台”————LZ首先要确定天线调谐回路是否能收到台,如果这里收到的信号太弱,二极管根本没有导通,那么三极管的低放也起不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用手按住1N4148的焊点,才有交流声”————实际上碰的应该是三极管的基极产生的声音
“但调可变 ...

‘首先要确定天线调谐回路是否能收到台’ ----- 老师好,你说的太对了!后来找到症结了,天线地线应该接在磁棒线圈少的那侧!然后就可以收到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一阵子,折腾车机的时候,已经把天线地线弄好了,这次借用一下即可。收音机这块,完全没有任何知识,只 ...

npn,pnp搞不清,e、b、c三个极也搞反,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很可笑,装个直放机,因为e、c搞反,三极管放大倍数只有10倍,用了几个三极管才收到台。万事开头难,现在超外差收音机能随便装了。
看你的电路图,磁棒线圈的L2没有接地。原图是接地的。总觉得这个电路有点怪,好像低放级三极管没有正常的偏置电流。
这个电路没有高放,不容易装响,636电路很容易装响。
经典的无高放单管机是这样的
楼主的电路三极管基极没有偏置电流,靠收到的电台信号去推动低频三极管,这个电流很小,三极管要正常工作很难,除非电台信号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npn,pnp搞不清,e、b、c三个极也搞反,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很可笑,装个直放机,因为e、c搞反,三极管放 ...

三极管基极没有偏置电流,靠收到的电台信号去推动低频三极管,这个电流很小,三极管要正常工作很难,除非电台信号超强。

我马上再学习一下怎么弄偏置电流。。。
我那个电路图之所以能够收到台,可能是地线的缘故!地线接在暖气管上了,是真正的地线!用普通收音机接这个地线的时候,所有的中波台都变成了极强的信号(收音机上有LED显示)。

网友:
佩服有动手能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