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win10双系统

楼主(2017-02-24):
以前装过XP/98双系统,后来是WIN7/XP双系统,再后来上WIN7/8或10的双系统,觉得前面两种双系统十分简单,后一种有时会出些问题。安装是容易的,建两个主分区,系统用安装版、GHOST版均可,第二个系统也可从已经正常使用的系统上装。如第一个主分区装好win7,一切正常以后,在win7下用GHOS在另一主分区装上win10,然后,用PE开机(U盘或硬盘均可),重点是,一是要使用PE中的'MBR引导修复”工具,自动修复即可,否则开机无win7/win10选择菜单;二是必须作些设置,不然从win10转到7时,会长时间扫描硬盘。解决方法是在win7的注册表中修改为开机不扫描硬盘,或者在win10控制面板的电源选项中取消休眠,详细可百度。

网友:
为了方便玩工控,早就装了WIN7,WIN10双系统了。由于一些编程软件win10不支持,只能装双系统,我的笔记本是THINKPAD   L430,win7装的是联想旗舰版32位操作系统,win10是64位操作系统。

网友:
许多使用老软件的用户,必须使用老系统,这是必然的,之前整过Win98、Win2000、WinXP三系统,后来就保留了Win98和XP,再后来渐渐就是以WinXP为主了,这个系统使用时间最久,就自己的电脑而言,从2001年开始,多数以XP为主,一直用到2014年五一换了一台自带Win8的笔记本,又开始尝试新的系统,这个Win8真难用,开始菜单和之前的完全两码事了,哎!熟悉这个用了很久,好歹是自带的,后来自己升级到Win8.1开始菜单又和之前的XP类似了,不过还是不怎么喜欢,到了2016年初,觉得电脑速度慢了,想改善一下,先加了一条4G内存,效果不明显,怎么办?这个轻薄本没有光驱,无法添加固态盘,直接换,固态盘速度有了,容量不行啊,有容量合适的,那得天价了,不合适;后来无意中与朋友谈起,人家使用过NGFF格式的硬盘,建议咨询一下笔记本售后,一问果然有这个插槽,天无绝人之路,又燃起了添加固态硬盘的热情,遂在朋友的支持下选了一个十铨的128G固态NGFF格式的M.2的硬盘,安装上以后,本是想把之前的Win8.1系统直接迁移到固态盘,可是折腾半天,无法迁移,电话问售后,两种盘格式没有统一,无法完成迁移,没有办法原机械盘保留Win8.1,固态盘安装Win7,之前一直没有使用这个系统,事实上也是很多软件无法很好的支持,在后来的Win10推送 免费升级的时候,直接把Win7升级到Win10了,现在一直用Win10,后来渐渐的把Win8.1也遗忘了,干脆把Win8.1占的位置格式化腾出来,现在的电脑,开机是双系统画面,但是只能使用这个Win10了,已经使用半年多,习惯了,挺好!

网友:
昨天刚刚把系统从WIN7 32位 升级到WIN7 64位加了个4G内存条 (原来4G)感觉运行多个软件和游戏不卡了 。原先内存占用率开一个网页开一个模拟器就到了90%现在都不到50%

网友:
我装的是win7/win8双系统,也该升级成win7/win10双系统了

楼主:
win10下安装工银网银助手必须以系统管理权限运行explorer.exe,如此装上工银助手后,Edge等win10等新软件不可用了。这时的系统和win7十分想象。

楼主:
用了一天WIN10,把平时常用的软件都装上了,用起来和WIN7差不多。但也就差不多而已,不觉得更好(也许自己的电脑只用作简单功能),所以暂时仍退回WIN7。
我的WIN7桌面基本没什么图标,所有软件、文档的快捷方式都放到一个叫“TurboLaunch”的工具里,觉得比磁贴更方便。

网友:
很久没玩双系统了,主要现在win7什么都能干

网友:
不需要那么麻烦
宿主用win10,win7扔虚拟机里

楼主:
win10比win7好多少,压缩一个4G的文件,6:39对6:55,缩短15秒;高清播放同一视频,cpu占用率8%对10%,减少2%。

网友:
装过win98+winxp+ubuntu三系统飘过

网友:
很久没玩双系统了,好麻烦

网友:
WIN10好用吗?一只用7的也懒得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