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 我有一只胜利的万用表,现在出现表误差偏大,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2-24):
各位老师好。 我有一只胜利的万用表,现在出现表误差偏大,请问是什么问题
也不知道如何调节。
型号是VC830L  请教的了 现在量电压 超出很多。

网友A:
有可能9V电池没电了,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9V电池没电了,换个试试。

现在出现的误差值 基本接近百分之五十的了。非常失真。

网友:
换了电池试试看,如果不行的话我建议扔了,最低端表不值得修,非要练手修的话先找张电路图看看。

网友B:
偏的不多可以调节一下里面的电位器,偏的多就肯定是有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的不多可以调节一下里面的电位器,偏的多就肯定是有故障了。

偏差基本是在百分之50的了。。220的市电,现在亮起来340v

网友:
看一下测直流正常不正常,如果直流正常交流异常那就是交流整流电路的问题,如果直流也一样那就查一下电压测量的公共部分,特别是分压电阻有没有烧和转盘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有的调下电位器可以好,有的怕是比较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2017-04-13):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可能芯片有问题。

是电容老化导致。修不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