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不拆动圈给内磁表头充磁的体会

楼主(2017-02-24):
首先声明:
1.        感谢坛友didididi和ynkmljx的示范帖,我只是是模仿学习。
2.        作为交流,照顾初学者,叙述较详细,文字多,请耐心看。
3.        此为探讨帖,充磁时电压很高,带电作业,注意安全,责任自负。

原由:
很久前在废品站抢下一个表壳被砸烂只剩表头的的500型,最近刚好看到没表头其他完好的500型尸体,真是机缘巧合。来个移花接木,表头配表身,正好可以组合一个完整的500型万用表。
于是准备动手组装,在测试表头灵敏度时,发现满刻度48微安,正常应该是40微安,相差太远,严重失磁(估计人为,自然失磁不会这么多)。后期万用表多为内磁表。
首先要解决内磁表头的充磁问题,有过外磁充磁的经验,内磁怎样充磁?网上查资料,偏偏又返回本坛,(可见本坛的知名度很高啊,特别是指针表是本坛的专利,呵呵!)
通过学习坛友didididi和ynkmljx的示范帖,做足功课,增强有了信心,开始动手。

准备材料:
450伏820微法电解电容一个(容量大更好,可多个并联)
1N4007二极管一个(用于半波整流,耐压要高)
220伏60瓦灯泡一个(灯泡直观,用电阻也行,主要是限流)
电源线一根(用于接入220伏交流电)
直径0.3毫米漆包线长度若干(粗些更好,只怕塞不下去)

楼主:
几点体会:
1.        看似难,实际操作只要胆大心细,其实不难。比外磁充磁还容易。
2.        有前人吃螃蟹,我也不担心动圈会被瞬间强磁感应高压烧坏,实际也没坏,看过许多专业充磁的也是带动圈充磁、退磁的。
3.        带动圈充磁方便快捷,省去了拆卸动圈的麻烦,不小心还会把游丝搞变形。在没专业仪器仪表监测的情况下,靠估计,不一定一次成功,需要多次测试,反复装卸动圈更麻烦了。
4.        为了验证,我实际充了两次磁。操作完全一样,第一次由48变为40,效果明显,第二次由40变为39,变化不大,也许受电容容量的限制。具体需要多大容量的电容?放电电流多大?充磁线圈要多少匝?计算很复杂,只是凭经验。具体理论公式计算让专家教授来解决吧。

楼主:
操作过程:
1.        把表头总成拆下,动圈不要闭合。
2.        绕制充磁线圈。用5号电池为直径,密绕22匝,退去电池,从中间分开为两组,每组10圈,用透明胶包裹,防止松散,关键是注意绕向,看下面实物图。

3.        线圈整形,挤压成竖直的椭圆形,向内稍弯曲,方便下入磁隙。
把线圈放入磁隙中,我以为从正面塞入方便些,也可从背面塞入。这是重要的一步,把动圈拨到一边,要非常小心,不要碰坏动圈。其实间隙够宽,感觉并不难。(借了两张图,表示感谢。我怕不成功,也太专心了,忘记拍图了)

4.        连接充磁各元件连接图以及实物图

5.        最关键的一步,在断开线圈的情况下,接入市电给电容充电,灯泡闪亮后熄灭,等一两秒钟,测电容两端电压约310伏,此时拔掉电源插头(用开关也行)。用带绝缘胶的钳子夹住线圈一端触碰电容一极,啪的一声,充磁结束,火花不大,声音蛮响,可以接受。(临时、偶尔充一次电是最简易的装置,也可用大功率的可控硅触发)
6.        测试,灵敏度由原来的48微安变为40微安,符合要求,真的是一次成功。(不想分心,操作过程没拍照片,遗憾。)

网友:
祝贺你成功了!

网友:
充磁没有极性区别?

网友A:
来几张正常的测试图就更好了

网友B:
靠!这样干也行啊?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几张正常的测试图就更好了

多谢关注加分。

组装好测试,基础电流档满刻度50微安就算充磁成功,主要是练练手。

其他档位测试与充磁无关,500型表太多,大同小异,大家都熟悉了,没必上测试图了。
至于其他档位测量,无非就是线性如何,本身是换表头,与原表盘的盘符不符,线性不可能好。
再就是原机分流、分压电阻变质,也不可能吹嘘刀刀压线,但都在精度范围内,将就可用。表太多,实际一辈子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这样干也行啊?太牛了。

大师好!一点雕虫小技,实在是死马当活马医。不想惊动了大师。

网友(2018-03-07):
这个图没有阻尼吸收电路,无法吸收充磁时充磁线圈产生的反向感应电动势,实际使用时会导致线圈内电流反向、同时磁场反向,充磁效果会大打折扣。应该在线圈上并联一个阻尼二极管串联电阻组成的阻尼吸收电路才好用。

网友:
学习了. 简易充磁法.

网友(2022-12-22):
好经验,说了线圈直径是5号电池绕,但线圈的线径大约多少?

网友:
祝贺充磁成功,简易而不简单的方法,很实用

网友(2023-08-11):
老师您好,我的一块三和SP21,内磁张丝表磁钢失磁,您能帮我充一下么?

网友C:
充磁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网友(2024-04-06):
楼主好办法,先收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磁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原来不太相信,考虑到充磁线圈太少了,线径太细了,估计一通电充磁线圈会烧掉,结果试了一下确实可以给內磁表头充磁,不得不服,简单易行,真有智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原来不太相信,考虑到充磁线圈太少了,线径太细了,估计一通电充磁线圈会烧掉,结果试了一下确实可以给內 ...

会不会很容易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很容易触电?

不会,操作时不要接触导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