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电子管放大器

楼主(2017-02-24):
这台电子管放大器原来是用于工业温度控制的,看出厂编号和所用元器件的生产年代,应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产品,2015年重新拾起电子管这个爱好之后,做为练手之作改成了音频小单端,参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97285-1-1.html这个帖子,各种条件所限,所用电路没有仔细琢磨,元器件也是东拼西凑,连输出变压器都不配对,一只是电子管收音机拆下来的,另一只是电源变压器改的,虽然如此,也是美滋滋的听了好几个月,之后随着6P14推挽、6N7P并管单端等机器的不断出世,这台小机器就退役了。前段时间整理杂物,这台小机器又给翻了出来,接上电听听声音不咋地,看模样也是颜值太低不顺眼,遂决定再进行一次升级改造,深度挖掘这台小机器的潜力,而且在提升音质的基础上尽量保持机器的原貌,至少是保持原机配管的型号和位置不变。

小机器的铭牌,锈迹斑斑,铝材料的,恐怕是不好处理了,就让她保持原貌吧。可以清楚的看到原机配管的位置和型号,是三只6N1和一只6N2。

原机电源变压器的实测数据,是从6.3V灯丝绕组反向送电测试的,所标电流值是根据绕组直流电阻计算所得,与后来在网上找到的该型变压器的参数基本一致。这小机器除了机架之外也就剩下电源变压器了,挖掘潜力实际上就是怎么充分利用好各绕组。灯丝绕组接线保持原貌;127V绕组电流较大,直接桥式整流电压太低,倍压整流则正好;带抽头200V绕组用一只6N1二极管接法做全波整流供前级电压放大,既减轻了主高压电源的负担又减少了交流声。

以前从网上买的输出牛,初级电感量14H左右,直流电阻300多欧,参数很一般,用这输出牛做过6P1的单端,效果不咋地,三极管推效果能好点,总比电源变压器好,耦合电容也把原来铝管的金属化纸介换成了老瓷管的。

完工后的外貌

整机功耗不到30瓦,连续工作三小时,电源变压器微温。

电路图及实测电压值

网友:
彗星老师是这种放大器的专家

网友A:
记得不错的话里面有两个合金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不错的话里面有两个合金牛...........

电子管的温度放大器只有一只合金输入牛。两只合金牛的是JF12晶体管放大器,一只输入牛一只耦合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管的温度放大器只有一只合金输入牛。两只合金牛的是JF12晶体管放大器,一只输入牛一只 ...

请问彗星老师那个合金牛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彗星老师那个合金牛的大小?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合金牛。绝大部分资料都在单位的机器上,我明天给你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合金牛。绝大部分资料都在单位的机器上,我明天给你查。

谢谢彗星老师了

网友:
前辈这作品看起来都爽,学习了!

网友:
这机改的很好,输出一个装在外,一个藏在内部,不知道还以为是单声道!巧妙!!

网友:
6N1整流供6N2

网友B:
6N1整流好像有点浪费

楼主:
哈哈,让您见笑了,这不是为了保持原机的用管型号和位置嘛,削足适履了。再说6N1这管子数量多也便宜,筛选下来噪声大、坏了一半的插上去都能用,也算是废物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6N1整流好像有点浪费

6H2就可以了,但管脚不对,好在6N1存量大,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彗星老师了

不客气,非常乐意与朋友共享资料。
我接触的电子管温度放大器上用的输入合金牛常见的有下面这两种。

实测数据如下。

这种输入合金牛根据资料介绍铁芯是没有气隙的,高阻绕组的线包用线也非常细,不能过直流,只适合弱信号的变换,如果用在胆放上,必须是在输入级,且信号源应为强信号低内阻,如MP3、电脑声卡等,可代替一级电压放大。

网友:
前排支持一个,做得不错,非常好。外壳也保持了仪器的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让您见笑了,这不是为了保持原机的用管型号和位置嘛,削足适履了。再说6N1这管子数量多也便宜, ...

如果用6N6作整流,可供6N1功放用,你可试一试。

网友:
倍压整流则正好。利用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非常乐意与朋友共享资料。
我接触的电子管温度放大器上用的输入合金牛常见的有下面这两种。

看到了!谢谢彗星老师!

网友:
彗星同志的遗憾在哪儿?改做的再好,还是丑媳妇颜值啊

网友C:
好紧凑的一台机器啊! 个人也喜欢紧凑型的,对又大零件又少的机器无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紧凑的一台机器啊! 个人也喜欢紧凑型的,对又大零件又少的机器无感!

紧凑型的机器不是太好装,弄不好就有交流声。我的体会是用粗点的裸铜线多布地线,一点接地就别讲究了,需要接地的元器件就近用元器件的引脚连接。

网友(2021-08-18):
就是怀旧,鼓捣一下,心情会好。

网友:
八十年代,单位换DDZ-III型表,换下来几十个电子管圆图记录仪,电子管放大器一堆丢给垃圾佬,没想到藏几个,可惜了。

网友:
我改了十多台都是各种小功率管单端:拆迁搬家还剩几台忘了放哪了handshake

网友D(2022-01-24):
请问彗星老师,用6N1整流时,栅极一般是接阳极或者串个几百欧姆电阻接阳极,你这里栅极接阴极会不会管压降高一点?我想知道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彗星老师,用6N1整流时,栅极一般是接阳极或者串个几百欧姆电阻接阳极,你这里栅极接阴极会不会管压降 ...

三极管改做二极管整流,两种接线方法均有实际应用的资料,图纸如下:

这张图是DF系列电子管放大器的图纸,G2(6N9P)的右半边做整流用,阴极与栅极直连输出直流高压。

这张图是老电子管收音机的图纸,6N1的半边做整流用,屏极与栅极直连接二次高压绕组。

两种接线方式具体管压降(输出高压)有多少差异还真没实际测量,估计应该相差不大。

网友E:
请教一下彗星老师,怎样根据电源牛输出绕组直流电阻计算电流值?手头正好有变压器没有标电流值,网上也查不到参数,还请老师不啬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彗星老师,怎样根据电源牛输出绕组直流电阻计算电流值?手头正好有变压器没有标电流值,网上也查不 ...

不敢当老师,赐教更是惭愧,都有共同的爱好,相互学习、交流经验而已。
多年前自己绕过电源变压器,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放下了,现在眼花的厉害,更是拿不起来了,所以,现在做胆放只能求朋友帮忙绕牛或者是利用手里有的现成的电牛,对于未知线径的电牛,如何用好了,这近十年的折腾也有了一点点经验供您参考。
作为电牛来说,二次绕组所能提供的电流大小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数值,比如标称能输出直流60毫安连续工作的绕组,实际工作电流小于60毫安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大于60毫安呢?短时间内肯定没问题,无非是牛发烧而已,时间长了就得冒烟了。
对于未知线径的电牛,我是这样估算电流的,首先测量绕组常温下的直流电阻,然后测量该绕组的空载电压,对于仪器、仪表用的质量很好的电牛,电压调整率选择为5%,该绕组可提供的最大电流即为空载电压的5%除以该绕组的直流电阻。按照这个经验数据计算,连续工作可保证铁芯表面温度不超过50度,手指能放住了不至于烫得离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当老师,赐教更是惭愧,都有共同的爱好,相互学习、交流经验而已。
多年前自己绕过电源变压器,之后 ...

感谢老师分享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