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长城电源改恒流恒压电源

楼主(2017-02-24):
  偶得长城特老特老电源一枚,炸了两次电容,修好准备改造。分享过程,有遇到这样问题的,供参考下,不喜勿喷。

这个电源是电脑启动不了电脑的,所以必定有问题,于是拆之。。。

顺着光耦找负反馈电路,拆、、、、量、、、、、拆、、、、、、装、、、、、、

参考电路图

电路不太一样

电路不太一样

网友A:
冒昧的提个问题:恒压输出比较好理解,不知此电路如何实现恒流源的?是否能够简单的用等效图来演示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持续关注中,期待后续!

网友:
恒流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昧的提个问题:恒压输出比较好理解,不知此电路如何实现恒流源的?是否能够简单的用等效图来演示一下?

我也是初略理解,无深研究,
所谓恒流字面意思   电流恒定,

电流恒定,电压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就像恒压,电流随负载变化 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初略理解,无深研究,
所谓恒流字面意思   电流恒定,

好像明白了一点;看来,除了电源对使用环境有所保障外,它提供的恒流也是主板上供给cpu核心电压器件的前端电流。

网友:
能动手的都是大神

网友B(2017-03-26):
恒流的意思是电流恒定,不管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的意思是电流恒定,不管电压是多少

电流恒定,就像是 原来测试LED小灯  需要限流电阻 ,那么有恒流了就不用限流,调恒流到15-30mA。上小灯 就可以 不会烧掉

网友:
是的,现在LED照明灯基本都是恒流源

网友C:
恒流的装管子吧,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的装管子吧,不好改,

不用装,是拆,我改好了,由于大电流时,自激,冒牌的长城电源。扔了。
现在找了一个 航嘉的电源,还没改,等改好了上贴

网友:
494的电源改恒流恒压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