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法拉利,看看我的平价高性能电脑

楼主(2017-02-25):
因为工作需要,要进行3D 渲染,一般的电脑根本用不了,一个图十多个小时,太高配的I7之类又买不起,只有自己想办法了。首先想到的是退役的那些图型工作站。
经过一翻折腾,还真给我弄了一台合用的机器。价格算是极便宜了。
配置如下:至强5640CPU  *2    8核16线程
                 内存:32G
弄了一个120G 固态硬盘和一个1000G 的机械硬盘
一个7700的显卡
整体下来具体多少钱就不说了,只说主板加内存,加CPU 的价格,三大件加起来才1000大洋,性能跟I7可能差点,但用在渲染的情况下可是不比I7的CPU差。价格可是I7套件的5分之一吧。算是达到我的要求了,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太费电了,600W 的电源还不够用,主要是12V的电流要求过大。先后用坏了一个长城500W ,一个航嘉600W 的电源,不过都是买的二手的。最后没办法,买了一个定制的电源,特别加大12V 供电的电源。还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主板是工作站的主板,普通的机箱装不了,加显卡也不好加。没办法只好买了一个定制的机箱。还有显卡转接卡。
整体是很满意的。

网友:
这类二手电脑,某宝卖的不少,性能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费电

网友A:
现在买个3代i5的三件套有1000也够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个3代i5的三件套有1000也够了吧

双路1366八核16线程做渲染不是一个3代I5能比较的。如果能选到好的主板,楼主的机器是超值的。关键这种主板一般都能用ECC内存,做渲染和计算更加稳定。

网友C:
前年 给一个专业渲染的公司干过一段时间的电工 公司有500台服务器专门做渲染业务 每个机箱两台服务器 每台机器约300w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年 给一个专业渲染的公司干过一段时间的电工 公司有500台服务器专门做渲染业务 每个机箱两台服务器 每台 ...

每台机器功率约300w 手机发帖 不知道怎么编辑 只好再发一贴。

网友:
13年也搞过跟楼主差不多的配置,那时价格还比较高,两个E5530 700元,一片华硕Z8NA 850元。用个500W电源一直稳定在使用中,不知道你是用3DMAX吗,感觉3DMAX渲染对CPU较高,对显卡倒是没多大要求,你可否考虑换个省电的显卡。

网友:
其实,作为图形工作站,使用志强系列处理器比较合理,而i7是属于个人电脑系列,用途不同,所以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不了解软件的3d渲染处理技术,由于,软件支持处理的线程数及处理器主频对处理速度的影响是一种依存关系,所以,合理的选择处理器的型号及数量就是一个关键,要做到既符合使用要求又把功耗降到最小,才是理想的选择方案。

网友:
省钱实用,不是经常使用的话,还不错啦!

楼主:
渲染只对CPU的运算能力要求高,对显卡没什么要求的。

网友:
图形工作站一般用至强的是比较居多的,实际是比I7要好。

网友:
建议上图。看看有什么夸张的吗??

网友:
上服务器电源咋样?双U的是啥样的高端主板?服务器的?

网友:
耗电有办法解决吗?志强CPU有省点版的没?大家说超导现象可否对CUP适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服务器的配置了

网友:
根本没搞清楚图形渲染瓶颈在哪,你单机的处理器能力再强,GPU图形处理能力不够就是小马拖车。楼上讲在电脑公司有一堆图形服务器配套,其实也是用做图形处理的。想单机图形处理性能提高,一要用更好的图形显卡,二要用Linux系统。

网友:
都是技术强人  渲染是什么

网友:
专业的事就得专业的工具来干,家用机和商用机的设计理念就是不同的

网友:
楼主上点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
体质不健康的主板,各处核心供电电路上面的电容器都老化变质,这样会使得耗电明显增加。另外,电源选用正规大品牌,做工用料优秀的,且电源内部电路板上面不存在滤波电容变质、虚焊的问题。显卡也一样,就怕显存及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变质漏电及个别相出现供电不正常。另外,电脑自身多余的,偷偷运行的软件,都得关停或删除掉。以上如此这些都是影响电脑的功耗及运转顺畅与否。

网友:
中等显卡的显存一般都是二相供电,核心一般都是四加一供电

网友:
我在想这么费电,噪音也大吧,楼主装了ssd,但是不知道这个主板有没有sata3.0,速度能不能跟上ssd的速度

网友D:
老实说。时间长了,电费也够买I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实说。时间长了,电费也够买I7了

楼主这个活,还真不是I7可以干好的。

网友:
看不到东西,无图无真相

网友:
二手件攒电脑价格上确实优势的很

网友:
电费是硬伤

网友:
渲染要用专业显卡,专业显卡跟游戏卡不在一个等级上面,有专门针对软件开发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路1366八核16线程做渲染不是一个3代I5能比较的。如果能选到好的主板,楼主的机器是超值的。关键这种主 ...

而且REG ECC内存白菜价4G的三四十一条,8G的八九十一条

网友:
有专门针对软件开发的驱动

网友:
交电费的钱,累计下来,可不少

网友:
一个志强也就60度瓦吧,价格也便宜,而且是相当便宜,性能也强悍,那种硬改的只要几十块,性能已经够普通用了

网友(2017-04-09):
不是专业人士,不好发表意见,自己开心就好啦

网友:
传说中的电老虎

网友:
听说e5主板容易boom

网友:
我现在还在用X5450单路7G内存在打游戏............  楼主的配置干这活是一点错没有。分配下CPU的核心占用,留两个在渲染的时候看看电影上上网的也不错。

网友:
有钱还是上i7,毕竟电费贵一年下来也可以搞到一个u了

网友:
渲染就是看核数,楼主的方法值得借鉴。顺便说一句,现在的英特尔真的就是不降价,天天挤牙膏,赶脚最近的amd可以尝试一发了

网友(2017-05-19):
大哥   费电不,,,,这配置  我们只能流口水了  哈哈

网友:
再老的工作站也比新的家用机用着让人放心啊,至少不会突然死机

网友:
搞个图欣赏一下呗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楼主的配置,渲染一张效果图可以省下不少时间,那就是大发啊,显卡很重要。

网友:
好思路 学习了

网友:
至强本来在图形处理方面有优势,这样用算是专业对口了

网友:
还真的是法拉利,一样的费油,马力强劲

网友:
这个工作站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直接用1U的服务器应该更好,原装电源也更可靠

网友:
这个算是质优价廉的最佳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