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网友试验过把Windows系统安装在U盘里,插入笔记本电脑用?

楼主(2017-02-25):
  我的笔记本电脑是10年的,当时是很高级的,里面用哈曼卡顿的喇叭。
  现在硬盘串口电路故障了,BIOS里不能识别了。请留意:不是换个硬盘问题。

  我做过如下努力:
     1,利用光驱的位置,用光驱接口转串口SATA的托盘,安装硬盘。
           BIOS里也能识别出光驱位置上的硬盘,也设置了光驱为第一Boot。
           但装了系统硬盘,就是不能Boot。
           也就是说光驱位的硬盘,现在只能作第二硬盘用,不能Boot。

     2,电脑可以设置U盘为第一Boot。

      问问坛里有没有把Windows安装在U盘的高手?

网友A:
不能。
除非你愿意用PE。
南桥挂了?

网友B:
建议用USB3.0接口的优盘否则速度太慢 在改一下散热更好 在优盘主控芯片用饮料或者啤酒易拉罐的铝皮贴一下(注意绝缘 用胶带缠一下电子元件和主控引脚) 这样不容易过热损坏
用好的电脑通过一键恢复把系统刷进优盘 然后准备万能驱动包 并把分辨率调到1024*800大小 然后插进笔记本里面  设置从USB设备启动 进入系统重新打一遍驱动
以前用超薄影碟机的外壳做客厅电脑 用了一个笔记本电脑主板配合一个32GB的东芝SD卡装进去XPSP3系统 当时在读卡器做了散热片这样可以长时间使用 配合外挂SATA硬盘来下载电视剧

网友C:
即使能够运行,U盘也很容易结束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除非你愿意用PE。
南桥挂了?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故障。
   最希望能利用光驱位的硬盘(用ghost还原的Windows)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USB3.0接口的优盘否则速度太慢 在改一下散热更好 在优盘主控芯片用饮料或者啤酒易拉罐的铝皮贴一下( ...

   谢谢回复!

   我的笔记本电脑原来用ghost做过系统备份文件(各种驱动都安装好的),现在我把它还原到U盘里。
   然后指定从U盘启动,半途中走不下去了。

   这台笔记本可以从外接软驱启动,内置光驱启动,系统U盘启动,还可以通过网络启动(网吧的用法)。
   但试图Winddows启动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能够运行,U盘也很容易结束寿命。

  接移动硬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笔记本电脑原来用ghost做过系统备份文件(各种驱动都安装好的),现在我把它还原到U盘里。
   然后指定从U盘启动,半途中走不下去了。...

这是正常的。

刚开始,BIOS 负责载入 Windows 的引导文件,此时,读写驱动器是通过 BIOS 进行的,但引导文件载入后,会加载驱动器的驱动文件,然后用加载的驱动去读写具体驱动器。你原来的系统安装在 SATA 硬盘,它加载自身位置的驱动就是 SATA 硬盘驱动,变成 U 盘了,没驱动...

实际上即使是 SATA 硬盘,BIOS 种设置为 AHCI 和兼容模式,驱动都不同,相互不通用,也是启动到一半就挂。

特别的,Windows 可以安装到 U 盘,叫做 Windows to Go,但它不容许长时间运行,微软故意做了限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   这台笔记本可以从外接软驱启动,内置光驱启动,系统U盘启动,还可以通过网络启动(网吧的用法)。
   但试图Winddows启动没有成功。

在古代 PC 上有一个方法可以这样做,就是启动和系统分开,用软驱启动(IO.sys 在软盘上),但系统位于硬盘(或网络)上,启动后转入硬盘(或映射的网络驱动器),再载入 Windows。

我不清楚今天的 Windows 是否还可以这样做,但你可以试试,设置你的 U 盘为第一启动项,启动到 Win PE 后格式化这个 U 盘(这一点很重要),然后正常安装系统到光驱位硬盘上,看看 Windows 是否接受从 U 盘启动,但从你的光驱位硬盘载入系统

网友:
我有一个光盘版的Xp
但是启动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古代 PC 上有一个方法可以这样做,就是启动和系统分开,用软驱启动(IO.sys 在软盘上),但系统位于 ...

    古代PC的方法,在光驱位硬盘里,安装Windows 3.1 是可以的。
  但现在没有声卡,图像卡的驱动。画面也只有16色。

网友E:
Windows 8开始就已经集成了这个功能,这个叫Windwos to Go,楼主真需要,baidu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古代PC的方法,在光驱位硬盘里,安装Windows 3.1 是可以的。
  但现在没有声卡,图像卡的驱动 ...

我的意思是,你用这个方法安装 Win 7/8/10...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
XP win7不行,试过。死认硬盘。

网友F:
十年前的笔记本,能够高级到哪里去呢?
U盘做系统盘直接用,肯定不行,放弃吧,找人修主板试试……
我2009年买的惠普4411笔记本后来嫌速度慢,已经在2014年又买一台联想I5独显的笔记本,这不又嫌速度慢,加了4G内存,作用不明显,又添加了固态硬盘,安装了Win10,现在用着觉得速度还行了。
数码装备,更新换代太快,十年前的东西,没有使用过,拿出来现在用,那速度也是慢的出奇了……

网友:
十年前的本子要想搞的能用代价也不小 不如推到重来 直接花一千 几百买个能用的。

网友:
本坛的精神就是如此,就是博尔特120岁以后也要让他跑个第三名。明知不可偏要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年前的笔记本,能够高级到哪里去呢?
U盘做系统盘直接用,肯定不行,放弃吧,找人修主板试试……
我200 ...

   这台笔记本电脑声音好,用的是哈曼卡顿的喇叭。
   此外,有电视天线插孔,可以接收电视节目(支持世界三种制式),模拟电视/数字电视。
   还有视频输入端子,S-Video,HDMI接口,可以录制视频节目,包括电视节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dows 8开始就已经集成了这个功能,这个叫Windwos to Go,楼主真需要,baidu了解。

  好建议,我先学习一下。

网友:
安装个比较老的系统,比如UBUNTU10.04,这个装到U盘没问题

网友G:
win7以前的版本是不行的,系统里有个限制只要检测到从移动介质上运行的就会立刻停止,大概是移动设备数据连接不稳定,防止丢数据。几年前曾经研究过一段时间,网上似乎有办法把这个限制去掉,要改文件,操作很复杂,实用性也不高,就不折腾了。U盘运行除了速度的问题,闪存也不像ssd那样有均衡算法,读写频繁的块很容易损坏,还有就算你装进了U盘也没法随便插哪台电脑上用,硬件不一样每次换电脑都要重新装驱动,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7以前的版本是不行的,系统里有个限制只要检测到从移动介质上运行的就会立刻停止,大概是移动设备数据连 ...

   谢谢大家热心建议!

   实际上,我还是希望故障是出在串口硬盘的STAT插座上。
   刚才,把笔记本电脑全部解体。
   测量了串口STAT插座,发现没有3.3V。有5V。(笔记本硬盘不需要12V)。

   现在不知道3.3V电压是不是必须的。
   接下去,我看看移动硬盘盒里是不是有3.3V输出。

网友:
XP可以的。我09年就帮人弄过。另外你也可以下个STARTOS

网友H:
你应该换个思路,用外置硬盘来试着安装系统而不是用u盘;因为,u盘毕竟读写速度太慢,而且容易出错。另外,系统在安装时,是会根据使用环境硬件的配置来安装,这是系统设计的要求,能否把usb口的外置盘作为系统主盘使用,要看系统编译者允许不允许。

网友:
曾经试验过。但真的很麻烦。没那么多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应该换个思路,用外置硬盘来试着安装系统而不是用u盘;因为,u盘毕竟读写速度太慢,而且容易出错。另外, ...

  我试过:USB外接光驱里放安装光盘,而原来的光驱接口接硬盘。
  但是,最后光驱位置的硬盘不能Boot。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USB外接光驱里放安装光盘,而原来的光驱接口接硬盘。
  但是,最后光驱位置的硬盘不能Boot。
...

不要用光驱接口,用usb接口连接外置硬盘盒,看是否可以。光驱接口在主板硬件里不能作为逻辑盘使用,所以,不能boot。

网友:
买个固态用,然后把笔记本硬盘装到光驱位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速度会很慢吧

网友:
在U盘的Win7只能是PE方式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