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纱包的线,有何好的办法处理挂锡

楼主(2017-02-25):
有一种有纱包的线,在线芯种塑料之间有一层纱,每次去纱包很麻烦,有何好的办法处理挂锡

网友:
用打火机烧一下(要快)就可以直接挂锡了
stan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3楼说的对,线放在松香上用烙铁烫一下,让线吃上一些松香,烙铁头上多挂一些锡,让纱包线在锡球里多烫一会儿,包纱层就糊掉了里面的铜丝也挂上锡了,把多余的线头剪掉一点点。

网友:
我原先用打火机烧掉纱线,楼主这办法好。

网友:
纱包线内的多股漆包线大都是很细的,在余量有限的情况下用打火机点火烧蚀的办法容易失手,比较赞同三楼回帖的做法。如有较大作业量的话还可以考虑采用漆包线去漆剂。

网友A:
还是用打火机,烙铁头不要粘上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打火机,烙铁头不要粘上这些东西

用打火机也有坏处,烧红了的线 就不耐扯了,容易碎。还用用烙铁搞比较好

楼主(2017-04-30):
谢谢各位高手的解答,论坛有不少好人

网友:
当年都是用烙铁压住反复搪锡,几次就行了。

网友:
以前看修手机的焊飞线都是用刀片刮的
沙包线能不能刮的动

网友:
以前中波收音机天线就是用这种纱包线,比较难上锡,我是用砂纸刷见铜才焊的

网友:
打火机烧比较好点,个人觉得。

网友:
直接用烙铁烫着加松香和焊锡丝,多加热一会儿就可以上錫。

网友:
我用火柴 点着后火柴在纱包线上面利用下面的火焰烧 如果纱包线在上面容易烧断

网友:
用打火机烧,速度要快!当心把铜线烧掉!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网友:
正确的方法是烙铁松香伺候

网友:
1.若线不多可用老式电烙铁先将烙铁头锉成一字螺丝刀形状,烙铁头镀上锡后,蘸着松香焊锡利用烙铁头有棱角的地方刮擦线头,漆包线漆皮拨落的同时锡也镀上了。
2.如果批量加工,找一个6.3V灯丝变压器,找一块木板订两个钉子,两钉子之间绕一小段电阻丝将6.3V变压器输出端接在两钉子间,6.3V灯丝变压器接通电源后电阻丝变红,纱包线(或丝包线)在电阻丝上烧一圈,利用它将纱(或丝包线)包线剥离,然后再用电烙铁镀上锡即可。

网友:
20楼的做法更专业些。我就是用烙铁加松香的方法的。

网友:
其实都可以一般没有把握的用后者,熟练度高的可以用前者。我也是从后者变成前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