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煲电容”的小装置

楼主(2017-02-25):
说干就干,外壳我用了个变压器外壳,把元件装到里面,引出线使用鳄鱼夹,可以直接夹住电容器。
手里没47UF电容,就用了个22UF的。

网友:
所谓的煲,就是老化的意思,通过加额定电压,让质量不好的电容提前出故障或者参数劣化,装配前进行一轮淘汰。从质量管理的角度出发,一个设备在其寿命期,其中的元件失效率是从高到低,进入稳定期,到后期再次升高,呈浴盆状曲线。
同理,电阻也可以煲,晶体管等也可以。还有一种就是出厂前进行24小时甚至48小时的连续通电运行,进一步让该暴露的失效元件暴露出来,提高出厂的开箱合格率。
电容老化有相应的标准,具体可以参考厂家提供的标准或者质量检验部门的标准,内中包括通电的电压变化数值与时间段的关系以及老化强度等。业余条件下也可以简化进行,即通上额定电压,连续多少小时后,放电,进行一次测试,以便筛选。

楼主:
网上有说要加音乐信号来煲更好,我就不搞那么复杂了。

楼主:
按网上说法,油浸电容煲100小时,铁氟龙电容煲500小时。

楼主:
煲电容有没有用,见仁见智,不过我觉得,经过这电路“煲”过的电容,如果没坏,说明质量还是过得硬的,大可放心焊到电路里了。

楼主:
不知怎么回事,我的一楼没了!再发一次一楼吧。
以前做胆机,耦合电容器都是用高压电源测试后,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焊上去了,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张“煲电容”的电路图,觉得很简单,就产生了做一台来用的念头。
网上的电路图。

网友:
刚入坑,学习一下

楼主:
呵,这可是正宗的发烧友用电路,居然被从发烧区移走,无语!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
煲的意义何在?道理是啥?

楼主:
呵呵,“煲电容”这事啊,见仁见智,原理可以自己分析,还可以自己搜索,咱就不去争论这些了。

网友:
我觉得只有电解电容长时间不用,漏电后才需要这样处理。

网友:
铝电解电容长时间不用,电解液不干枯,氧化铝膜变薄,造成漏电大耐压降低。这时可用可调电压对电容进行老化。具体方法是:用10%标称电压10分钟,加到25%标称电压30分钟,加50%标称电压2小时,加至100%标称电压24小时,老化完毕。可以使用了。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