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坛中大侠:定频的 收音机可以改成可调频率的么?

楼主(2017-02-25):
我在淘宝淘了一台出口伊朗的定频收音机,只有2个频率SCA1。86MHz、SCA2 88MHZ。国内基本收不到台。能不能通过立卧电感线圈的磁芯改变频率这个想法有可行性么?我试着上图我先把变压器改了,原来110V电压我又串联了一个110V的变压器,这样可以用在220V的电压上。先上两张图后续我再上图。

楼主:
刚才上图没成我再试一次

楼主:
对不起第一张图发错了这张是正面图。

网友A:
不懂,俺也在淘宝网淘了个收音机,迪桑牌R1030也带SCA波段,试收无台,当时不知道SCA啥玩意,好像早期的收音机都有SCA。

网友B:
不懂,高手能装可调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高手能装可调电容器?

板上有可调电感,旁边就是小微调电容,我试着调无大改变就又恢复了原位置一。关键是无电路不说,连说明书都是英文,我英盲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俺也在淘宝网淘了个收音机,迪桑牌R1030也带SCA波段,试收无台,当时不知道SCA啥玩意,好像早期的收 ...

谢谢你参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上有可调电感,旁边就是小微调电容,我试着调无大改变就又恢复了原位置一。关键是无电路不说,连说明书 ...

俗称鸡肠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俗称鸡肠哈哈哈…

请教大侠何为鸡肠

网友B:
看不懂英文,俗称英文为鸡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英文,俗称英文为鸡肠。

[size=7谢谢你长知识了

网友:
原理上改电感应该可以改变频率,我原来改过固定频率的耳机。

楼主:
谢谢19楼20楼的参与。关键是无原理图。等我慢慢照实物画图吧,但是很费事。得在网上查各集成电路各脚的功能或方框图。再加上坛子里的各位大侠指点会改成功。我这里的调频接收条件好。88一108MHZ能收十多个台。

网友C:
关键是本振要可调,关注好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本振要可调,关注好经验。

谢谢你的参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本振要可调,关注好经验。

再补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