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L40N120AND-电焊机用IGBT管40A/1200V,用这个来代替电磁炉的开关管,好不好?

楼主(2017-02-25):
FGL40N120AND-电焊机用IGBT管40A/1200V,用这个来代替电磁炉的开关管,好不好?

功率更大,开启电压也差不多。

马云家的拆机件,三元一只。

如果只是封装尺寸不同,这个好解决。

这么大的功率,余量大,又便宜 ,如果能代换,很不错呀。

大家谈谈?

网友:
等待高手来定性!

网友:
只要管子是好的,代换应当没问题。
不过电焊机上的IGBT,坏的多。

网友A:
犯不上!我用过微波炉上的IGBT代换过,并不理想

楼主:
拆机卖,卖家包好的。

下次,顺便买几个来试试。?

网友:
FGL40N120AND 可以的

网友:
拆机的良莠不齐,新的价格高不多少,还是买新的把握

网友:
这个好大,用来做稳压电源好

网友:
代换问题不大,只是全新IGBT也没贵多少

网友:
用代用品,没有保障,换上假如烧了,又烧了周围的其它元件,得不偿失。

网友B:
电压电流大,节电容也越大,驱动电流也越大,要看你的驱动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犯不上!我用过微波炉上的IGBT代换过,并不理想

微波炉上的IGBT与电磁炉上的性能参数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上的IGBT与电磁炉上的性能参数一样吗?

微波炉上的有600V的有1200V的,用1200V的可以工作但不一定稳定安全,反正我用了照样损坏。

网友:
    这个是完全可以直接代换的,但是电磁炉的IGBT是这样,一般损坏很少是自身的原因导致的,多数都是由于其他元器件的问题导致的烧坏IGBT,所以呢,不要以为你换上这个电流大的就耐艹,该烧一样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压电流大,节电容也越大,驱动电流也越大,要看你的驱动

   给你普及下场效应管的基础知识!场效应管是电压驱动型,而非电流驱动型,所以我们看场效应管的驱动,都是不需要做电流放大的,就算在焊机这样的大电流输出的情况下,好几个管并联都不需要电流放大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普及下场效应管的基础知识!场效应管是电压驱动型,而非电流驱动型,所以我们看场效应管的驱动, ...

呵呵,没电流,节电容的充放电怎么充放,高频下更不可能短时间冲放完成了,直接炸管的节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给你普及下场效应管的基础知识!场效应管是电压驱动型,而非电流驱动型,所以我们看场效应管的驱动, ...

大功率IGBT驱动都是有大电流驱动电路的,不然只要电压,用电源IC驱动就好了,搞那么复杂干什么,朋友该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IGBT驱动都是有大电流驱动电路的,不然只要电压,用电源IC驱动就好了,搞那么复杂干什么,朋友该学 ...

     有的人以为电磁炉在IGBT之前的放大电路是做电流放大的,其实这是错误的看法,这个放大电路是做电压放大的。其提供给IGBT的电流很小,有维修过老电磁炉的可能会有印象,有些老机器用的是两个IGBT并联使用的(比如两个FGA25N120),早期的电磁炉很多也用40A的IGBT。

     呵呵,我说服不了你,你去问烟板看,电磁炉IGBT的驱动电流有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说服不了你,你去问烟板看,电磁炉IGBT的驱动电流有多少。

我不是说不是电压型驱动原件,不管电流大小,总之是需要电流的!呵呵,没事讨论而已,没有什么说服不说服的,理解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不是电压型驱动原件,不管电流大小,总之是需要电流的!呵呵,没事讨论而已,没有什么说服不说服 ...

    “电压电流大,节电容也越大,驱动电流也越大,要看你的驱动”
    说实在话,从这句话来看你就是对电磁炉电路没什么了解的门外汉,回帖混个积分还把LZ带沟里的那种!懂就懂不懂想混个积分随便说句无关紧要的就好,别把人带沟里,这样没道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压电流大,节电容也越大,驱动电流也越大,要看你的驱动”
    说实在话,从这句话来看你就是对 ...

朋友我这样说话!就太那个了,不解释了,我回的全收回,个人理解个人的好了,这和道德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这样说话!就太那个了,不解释了,我回的全收回,个人理解个人的好了,这和道德有半毛钱关系!

    "电压电流大,节电容也越大,驱动电流也越大,要看你的驱动"
    很多时候很多东西自己懂就懂不懂别装,连电磁炉基础电路都不了解扯什么又是“节电容”又是“驱动电流”,好意提醒你IGBT的驱动特性而已,很多事情自己不懂,越描越黑的

网友E:
[ZT]电磁炉IGBT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电流大,节电容也越大,驱动电流也越大,要看你的驱动"
    很多时候很多东西自己懂就懂不懂别 ...

呵呵,电磁炉多大功率,焊机多大功率,电磁炉单管,焊机多管,朋友用你的电磁炉8050 8550图腾推个600a1200v的IGBT试试,朋友说话就感觉自己多牛X试的,谁在装谁知道,朋友麻烦不要再回复我,谢谢,自己按你自己的理解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ZT]电磁炉IGBT驱动电路
不好意思回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ZT]电磁炉IGBT驱动电路

呵呵,这图就可以解释,不再多说什么,,,,电磁炉是软开关,焊机是硬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ZT]电磁炉IGBT驱动电路

     感谢你给大家伙普及这个知识,IGBT存在结电容这毫无疑问,结电容有可能会带来大电流也没有错,但是我们回到具体的实例中,就楼主这个情况,FGL40N120,这个管子来探讨这个结电容带来的电流你觉得是否有意义,像电磁炉常用的25A的IGBT还有包括楼主的这个40N120,这个电容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它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IGBT在工作中所带来的电流有多大,你看看驱动它的电压放大的几个管子和电磁炉副电源的带载能力就懂了,你甚至都不需要计算就能大概知道这个“大电流”有多大!我们不能脱离实际情况去讨论东西!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学习到了。

======》:还要考虑到驱动电压,电流,开关管的结电容增加的问题。

然后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原驱动电路应该是有保留余量的,应该不至于结电容增加了大约一倍就不能驱动吧?
再说,因为管子的额定电流增加了,就是管子因为结电容增加了些,而导致导通不彻底,也不至于就损坏了吧?

当然,这些只是想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学习到了。

   不是管子的电流值大了结电容就成正比例变大的,这个40N120完全是可以用在电磁炉上面的,早期的很多电磁炉就用的这个40N120.

网友:
和《逆变电焊机 维修问题请教》和这贴子搞一块去了,不好意识,对不住!!!
不完全导通,工作在放大区会发热烧掉的,不完全导通时导通电阻整加,CE端电压赠加,发热量增大时成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管子的电流值大了结电容就成正比例变大的,这个40N120完全是可以用在电磁炉上面的,早期的很多电 ...

不好意识,主题看错了,一直认为是40N120替换焊机开关管增加开关管提升功率呢,40N120可以直接用于电磁炉,主题给搞混了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
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