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用频响测试软件测量电感值!

楼主(2017-02-25):
手头有很多年前自己绕制的电感,现在想用上,但已经不知道是多大的了,最近一直想用LspLAB3软件测量这些电感,但那个软件的校准很麻烦,我搞了好久也没成功,心想LspLAB3能测,Rew就不能测了吗?
今天做了个实验,用手头的一只定制的0.3hm的电感和一只4.7uf电容组成了串、并联电路,分别测试了两个电路的阻抗,见图。根据串并联谐振电路的原理,电路谐振时会呈现较小和较大的阻抗,这样从测试曲线上面可以清楚地得到电路的谐振频率,再根据谐振电路公式就可以计算出电感值或电容值。本人将4.7uf电容值代入公式计算得出电感值为0.38mh,这个值误差显然较大,但是那个0.3mh的电感是否准确,不得而知,4.7uf的电容是否准确也不得而知。这只是个实验,到底能不能用这种方法量,请手头有标准电感、电容的坛友们试验一下,这方法是否可行,其精度能否满足制作分频器的需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测量结果可信吗?
用电桥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哇,精度这么高啊!
哎呀,我走了这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宝网上有购买的简易测试器材

关键是想发挥软件测试的作用,不想买仪器!DIY嘛,能省则省!

网友A:
软件测量结果可信吗?
用电桥验证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你的LspLAB能测阻抗曲线吗?能的话就能当LCR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spLAB能测阻抗曲线吗?能的话就能当LCR表用

测不了,我没有通过校准!我认为其实LspLAB也是用这个原理测量的,所以才这样实验!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

网友C:
电容要用薄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要用薄膜的

谢谢版主鼓励!
早上用薄膜电容又做了实验,分别用1uf、2.2uf、4.4uf和10uf的新德克MKP电容和那只定制的标称0.3mf电感组成并联电路(并联电路和串联电路测试的谐振频率都是一样的,但是并联电路测试的阻抗峰要尖锐,便于准确地读取频率。),进行了测量计算,将测量得到的谐振频率和电容值填入LC谐振频率计算软件,非常方便地得到电感数值,前三只电容组成的谐振电路计算出的电感值均为0.38mh,10uf那只测量得出的电感值为0.39mh,最后又用一只8.2uf无极电解进行测算,得到的电感数值还是0.38mf。我认为这次实验基本排除由于电容误差造成的测量误差,也许那只标称值0.3mh的电感实际就是0.38mh。
基于这种想法,再将这只电感在和10uf电容并联测试,将0.38mh电感值带入计算器得出那只标称10uf的电容数值为10.25uf。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鼓励!
早上用薄膜电容又做了实验,分别用1uf、2.2uf、4.4uf和10uf的新德克MKP电容和那只定制 ...

如果是空心的,应该会很准确。

另外也可以做个振荡电路, 通过测频率换算出电感量, 当然你要找一个合适的薄膜电容, 而电容表到处都是(方便确认)。

** 这个电路可以用很大的电容(几微法), 振荡频率可能会落在音频范围, 声卡就可以捕捉。

雷达标记发生器用的稳幅LC振荡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541-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8896-9-1.html

用 Excel 做 nH 级短导线的电感量计算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4834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空心的,应该会很准确。

另外也可以做个振荡电路, 通过测频率换算出电感量, 当然你要找 ...

我测的就是空心电感。
这些资料很好啊,谢谢分享!

网友B:
阿宝网上有购买的简易测试器材

网友D:
去年底我制作了一对专业音箱,做分频器电感的方法是:用电脑软件产生1000Hz的音频,输入功放,输出接电感与10欧姆的电阻串联,测量分压,利用感抗计算电感,应该比较准确。

网友B:
这些diy的测试误差比较大  不过用于分频器电感 误差大但声音区别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diy的测试误差比较大  不过用于分频器电感 误差大但声音区别不大

那你觉得DIY如何才能误差小?靠估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想发挥软件测试的作用,不想买仪器!DIY嘛,能省则省!

业余DIY吗,有软件可用,而且还是免费的,精度足够,凭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觉得DIY如何才能误差小?靠估计?

靠估计肯定不行,如果行的话我就不用费心研究用软件测试了!
DIY也不能糊弄,也得有一定的精度,用业余的手段,向专业的精度靠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DIY吗,有软件可用,而且还是免费的,精度足够,凭啥不用

我的一个老乡告诉我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测量电感电容的,精度完全可以满足分频的需求!
前提是你得有个标准电感或电容!
老师你测一下试试嘛,精度如何,又不很麻烦!
你说精度够了,我就放心了!

补充内容 (2017-3-2 21:31):
我因为没有标准电感或电容所以无法亲自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底我制作了一对专业音箱,做分频器电感的方法是:用电脑软件产生1000Hz的音频,输入功放,输出接电感与 ...

这方法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一个老乡告诉我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测量电感电容的,精度完全可以满足分频的需求!
前提是你得有个标准 ...

首先我肯定你做的不错,至少找到个方法。
但是脚下一直是大道你却走进岔路里至今也没转回来是不是该扣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肯定你做的不错,至少找到个方法。
但是脚下一直是大道你却走进岔路里至今也没转回来是不是该扣 ...

哈哈哈!
老师说我误入歧途了?放着正规测量软件不用,自己瞎捣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老师说我误入歧途了?放着正规测量软件不用,自己瞎捣鼓?

瞎捣鼓是对的,虽然麻烦,但从中验证你的想法是对的并且至少是能用的。但是... 可但是... 但可是呢,你咋就回不来了呢?

前面我提LspLAB的LCR测量功能,是因为他有个专用的模块,至少用着像个电桥似的。暂时用不了就暂时不理他,回REW可以吧。
可REW也不知道你咋用的,测阻抗难道就没注意曲线图左下角有什么?
只要鼠标在阻抗曲线图里,左下角就应该有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捣鼓是对的,虽然麻烦,但从中验证你的想法是对的并且至少是能用的。但是... 可但是... 但可是呢,你 ...

我早就注意到那几个数值了,但一直没看懂,还想请教老师来,过后又忘了😣!
第一个数能看懂,是阻抗峰的阻值,其它数就看不懂了,还变化着!一会uf一会mh的!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早就注意到那几个数值了,但一直没看懂,还想请教老师来,过后又忘了😣!
第一个数能看 ...

那你就用测阻抗曲线的方式测测电感、电容,然后再看左下角那里到底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用测阻抗曲线的方式测测电感、电容,然后再看左下角那里到底显示什么

根据老师说的方法用测阻抗的方式分别测了电感和电容,测试曲线见图,当光标放在曲线上面,左下角会出现个小方框,里面有四个数值,我以前看过,没看懂,也没仔细研究,今天细看了一下。四个数字分两行,左面两个数字式欧姆数,右面两个数字是电感或电容数值。当光标放在电感曲线时,随着光标移动四个数值有变化,前面两个欧姆数的变化我没看出什么规律,这两个数值和光标显示的欧姆数值不同。测试电感时,后面的电感数值随着频率的上升数值递减,在频率的最高点呈现最低数值,这个值接近我用谐振法所测得电感数值,但稍微要小一点,用谐振法测得的数值为0.38,用这个阻抗测试法测得的数值为上面的为347uH,下面的显示为364uH。
电容测试的曲线和电感不同,有一个圆顶阻抗峰。光标确定在阻抗峰的左侧时下面方框右侧数值显示为电感数值,这是不是说电路目前呈现出感性负载,当光标定在阻抗峰的右侧时,下面数值显示为电容数值,此时电路因该是呈现为容性负载。当光标在谐振峰右面移动时,下面左侧阻抗数字变化,右面的两个电容数字也变化,当光标在某一频段移动时,右侧上面的数字出现最小电容值(1.04uf),这个数值要大于我所测的电容标称值(1uf),而右侧下面的数值要在某一频段呈现最大电容值,这个数值要小于所测得电容标称值(0.994)。
以上是我的观察分析,假如我的分析正确的话,那么,这种方法的测试精度应该要比谐振法的测试精度高。
不知道我观察分析的对不对,阻抗数的变化我没看出规律,还有方框里的“加号”和竖着的“等号”没看明白。 请老师审阅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老师说的方法用测阻抗的方式分别测了电感和电容,测试曲线见图,当光标放在曲线上面,左下角会出现 ...

+表示串联关系,||代表并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串联关系,||代表并联关系

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其实分析到这一步,我应该看出串并联关系,看来思路还不够开阔,关键是电路基础学得不够扎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其实分析到这一步,我应该看出串并联关系,看来思路还不够开阔,关键是 ...

你的方法虽然麻烦,但确实能比较准确的计算出电感量。

可是,你也应该清楚喇叭阻抗曲线,不叫电阻曲线,因为是交流状态。
那用电感替代喇叭做阻抗曲线测量也会得到一条阻抗曲线,只是这条曲线应该叫感抗曲线,如果测的是电容,曲线就是容抗。
不管感抗还是容抗,我们就笼统的叫电抗X曲线吧。

还比如你测的是电感,那么你得到一条电抗曲线,有了这条曲线,读取某频率点的感抗XL,比如1kHz处为7.25Ω,
有频率和感抗两个已知量,用感抗公式马上就能计算出电感量。

上例 f=1000Hz、XL=7.25L=7.25Ω
根据公式L=XL/2πf,计算所得电感量为1.15mH

如果测的是电容,就用容抗公式
C=1/2πfXc

不管是电感还是电容,明明可以直接算出来,你却要搭接成谐振电路间接计算

网友A:
而你若用REW测电感或电容,实际上根本不需要你去计算,你只要用鼠标给定频率,软件会实时替你算出来显示在左下角

就是说REW已经包括直测电感电容的功能

网友:
解释一下REW测电感为何要这样显示

第一行为串联等效
第二行为并联等效

因为现实中的电容、电感和电阻都不是理想的纯电抗和纯电阻元件,它们通常电阻和电抗成分同时存在。一个实际的阻抗元件均可由理想的电阻器与理想的电抗器(电感或电容)用串联或并联形式来模拟。

前面的电阻值对于电感来说是Rs,对于电容就是ESR
电感的Rs和电容的ESR在分频器设计中非常重要,特别是电感的Rs
这是REW测量电感和电容的优势
我们做音箱设计分频器只需关心第一行串联等效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法虽然麻烦,但确实能比较准确的计算出电感量。

可是,你也应该清楚喇叭阻抗曲线,不叫电阻曲 ...

我的办法够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你若用REW测电感或电容,实际上根本不需要你去计算,你只要用鼠标给定频率,软件会实时替你算出来显示在 ...

老师给的是1k的频率,如果给不同的频率,下面的数值也会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给的是1k的频率,如果给不同的频率,下面的数值也会不同!

可以在很大范围保持一致,但是范围之外,比如电感在比较高的频率,电感量是逐渐开始减小的,同样,在很低的频率,电感量也要增大。
我测的铁心电感,在100Hz---3kHz基本保持不变,3kHz以上就逐渐减小,到10kHz减小到1.1mH。用电桥测也是这样的,真实的电感就是这样,电容也是,特别是电解电容,容量随频率变化很厉害

电桥都有很多测量频率,甚至频率连续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很大范围保持一致,但是范围之外,比如电感在比较高的频率,电感量是逐渐开始减小的,同样,在很 ...

我感觉测电容在高频段有个最小数值,测电感在曲线水平段的中后部有个变化不大的数值范围,最接近真实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测电容在高频段有个最小数值,测电感在曲线水平段的中后部有个变化不大的数值范围,最接近真实数值 ...

这个与测量硬件有关,我测的能保证在10Hz~22kHz范围有效。
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测量值的变化代表了元件值的真实变化。

你的测量结果,从测量电容的结果来看,不是电容本身有问题就是测量硬件有问题,电容在低频段容抗极大,你的却跌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测量硬件有关,我测的能保证在10Hz~22kHz范围有效。
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测量值的变化代表了元件值 ...

我用不同的电容测试,都是这样的曲线,应该排除电容的问题。
测阻抗只有功放模块工作,再就是分压和限幅电路,难道是功放模块有问题或限幅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不同的电容测试,都是这样的曲线,应该排除电容的问题。
测阻抗只有功放模块工作,再就是分压和限 ...

怀疑你的阻抗测量电路无法测量过高的阻值。
你可以找几个大电阻试试看,或者分别用10Ω、30Ω、100Ω、300Ω、1kΩ、3kΩ、10kΩ检查一下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的阻抗测量电路无法测量过高的阻值。
你可以找几个大电阻试试看,或者分别用10Ω、30Ω、100Ω、3 ...

确实测不了,上去30欧线性就坏了!
这测试盒子还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测不了,上去30欧线性就坏了!
这测试盒子还能用吗?

从测9k电阻这个低频跌落看,前面测电容出那样的曲线也就不奇怪了

这确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测量喇叭阻抗曲线不会准,计算的喇叭参数也不会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测不了,上去30欧线性就坏了!
这测试盒子还能用吗?

首先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吧
1、测量线路
2、声卡

利用声卡的电声测量设备,因受这种测量方式限制,阻抗测量范围都不大,包括工厂用的那些专业测量设备都一样,毕竟是专用的,对于喇叭测量,确实不需要很大范围,只要保证500欧以下线性良好就可以了。业余测量虽说可以不那么严格,但业余与专业在声学测量方面所使用的测量方式甚至硬件并没有实质差别,测量原理一样,算法一样,唯独声卡看似不同,但其实也是一样的。专业测量设备如DAAS、CLIO等所采用的插卡其实就是声卡,所用芯片也是声卡芯片,甚至还没有家用声卡芯片先进,区别是专业卡被设计只用来测量,不能当声卡放音乐而已。
既然都一样,业余设备就没理由比专业设备差,阻抗的测量上限肯定与专业设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吧
1、测量线路
2、声卡

如果不是声卡的问题,那就是测量线路的问题了?
线路是用ppt44提供的线路。
跟电路的布局和焊接工艺有没有关系?

网友E:
你把你用的设备的照片大全拍出来给大伙看下到底怎么回事啊,说不定你的线路板有东西烧了或者接触不良啊。话说有个很蛋疼的问题,我家里有两台台式电脑的板载声卡麦克风和立体声耳机口都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你用的设备的照片大全拍出来给大伙看下到底怎么回事啊,说不定你的线路板有东西烧了或者接触不良啊。话 ...

现在的问题只是测试电容时低频段线性不好,高频段正常,因此不会有元件烧毁或者接触不良问题。
真奇怪了,看阻抗曲线似乎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只是测试电容时低频段线性不好,高频段正常,因此不会有元件烧毁或者接触不良问题。

用基本电路测测看,就是声卡耳机输出只接一个电阻那种,如果没问题,说明声卡正常。

一般来说,声卡不合格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现代板载声卡,都是HD-Audio,说实话,与专业声卡接近,可能许多人不相信,不再是早期AC97那种低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基本电路测测看,就是声卡耳机输出只接一个电阻那种,如果没问题,说明声卡正常。

一般来说,声卡不 ...

我用justMLS和Rew对比了一下,同测一只0.98k的电阻,前者表现基本正常,Rew惨了!
真不明白了!
justMLS上限只能测到1k!
这样看声卡应该没有大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justMLS和Rew对比了一下,同测一只0.98k的电阻,前者表现基本正常,Rew惨了!
真不明白了!{:2 ...

现在的板载HD-Auido声卡和专业声卡几乎一样,都能测到大约20kΩ
但REW阻抗图最大显示范围是10000Ω,10kΩ

网友C:
       建议您把所有的焊点重新折腾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测9k电阻这个低频跌落看,前面测电容出那样的曲线也就不奇怪了

这确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测量喇 ...

这个误差会不会影响到频响测试的准确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误差会不会影响到频响测试的准确性?

原理上看应该会影响。

对于阻抗测量,阻抗越高偏差越大,那么喇叭谐振峰高度就会出错,高频段的阻抗上升也会不准确。这会让TS参数不可靠,阻抗曲线的偏差也会影响到分频器仿真的准确性。

到底是否会影响到频响,要看问题出在哪里,在声卡的话,频响阻抗都要影响。
如果问题出在阻抗测量线路而声卡没问题,那就不必担心频响

我更多是怀疑你的阻抗测量线路设计不合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误差会不会影响到频响测试的准确性?

有条件可以尝试下这件设备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您把所有的焊点重新折腾一次。

折腾了,照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条件可以尝试下这件设备来测...........

呵呵呵,这可是老师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看应该会影响。

对于阻抗测量,阻抗越高偏差越大,那么喇叭谐振峰高度就会出错,高频段的阻抗 ...

阻抗测试电路很简单,就几个电阻,难道Rsense取值不尽合理?老师用了2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基本电路测测看,就是声卡耳机输出只接一个电阻那种,如果没问题,说明声卡正常。

一般来说,声卡不 ...

今天用测阻抗的基本电路测试了一下,接了一个100欧的电阻,用耳机插口输出,分别用justMIS和Rew测试150欧姆的电阻,两者都能测到150欧,justMLS测试曲线有毛刺,低频段略有上翘,Rew则低频段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看应该会影响。

对于阻抗测量,阻抗越高偏差越大,那么喇叭谐振峰高度就会出错,高频段的阻抗 ...

用测试盒子又测试了几只电阻,阻值为32、100、150欧姆,结果发现Rew的线性不如justMLS。
用Rew测32欧姆的电阻曲线就有跌落;100欧姆的电阻只测到80欧姆,并且跌落厉害;测150欧姆电阻它只测到了105欧姆,跌落厉害。而justMLS则是比较精确地测试了曲线,无跌落!
真弄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测阻抗的基本电路测试了一下,接了一个100欧的电阻,用耳机插口输出,分别用justMIS和Rew测试150欧 ...

如果声卡没问题,用基本电路就绝不该出问题。
我看到REW所测结果并不是150欧,显示是145欧

这种现象我估计是两方面
1、声卡两输入通道一致性
2、测量线路两分压器一致性

REW阻抗校准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用测阻抗的基本电路测试了一下,接了一个100欧的电阻,用耳机插口输出,分别用justMIS和Rew测试150欧 ...

你这个线路,SW1和SW2是各自独立的吗?
如果两开关是独立的,把SW1打到3位置,SW2打到1位置做阻抗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线路,SW1和SW2是各自独立的吗?
如果两开关是独立的,把SW1打到3位置,SW2打到1位置做阻抗 ...

把SW1打到3位置,SW2打到1位置,将Resnse填入0,不接负载,直接点阻抗测试,对吗?得到一条97.4欧姆的直线。
再测150欧姆电阻,低频还是跌落,阻值显示166欧姆,误差还是较大,但有进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SW1打到3位置,SW2打到1位置,将Resnse填入0,不接负载,直接点阻抗测试,对吗?得到一条97.4欧姆的 ...

你的阻抗校准结果比较惨

阻抗校准显示的电阻值其实不是电阻,他是用电阻值替代声卡通道差的百分比,100欧即是100%,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你的97.4欧就是97.4%
就是说你的声卡两通道增益差过大。
当然,这不见得一定是声卡问题,测量线路、开关触点等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阻抗校准结果比较惨

阻抗校准显示的电阻值其实不是电阻,他是用电阻值替代声卡通道差的百分 ...

两个分压器肯定有误差。
Rsense电阻用7.5欧姆是不是小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分压器肯定有误差。
Rsense电阻用7.5欧姆是不是小点了?

7.5欧太小,至少30欧以上

网友:
不如用这个最简线路试试吧,那盒子用太久可能可靠性下降了,近来还比较潮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欧太小,至少30欧以上

线路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需要改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路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需要改进?

这两个线路都是合理的,特别是基本线路,是专业设备普遍采用的

我用的与你那个线路几乎一样,唯一区别是采样电阻为50欧。而我可以测到500欧,500欧以上才开始逐渐有偏差,最高到20kΩ,再往高没试过,主要是REW垂直刻度只能到10kΩ

还有,我也没做过阻抗校准,用的就是板载声卡

喇叭阻抗峰经常高到几百欧,我测到的最高的阻抗峰为500Ω,如果这个峰测不准,喇叭Q值还能算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线路都是合理的,特别是基本线路,是专业设备普遍采用的

我用的与你那个线路几乎一样,唯一区 ...

好的,我换一下采样电阻,把分压电路也调整一下,用金属膜电阻就可以吧?
采样电阻用几瓦的合适?
我的Rew只显示到1000欧姆,需要在哪里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线路都是合理的,特别是基本线路,是专业设备普遍采用的

我用的与你那个线路几乎一样,唯一区 ...

重新校准,这回显示102欧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校准,这回显示102欧姆!

测只电容看看
读取电容值时在400欧以下段曲线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只电容看看
读取电容值时在400欧以下段曲线选取

是这样吗?
奇怪下面小窗没显示电容值,显示电感值!
测电感反而显示电容值!
可能哪里没设置对!

网友A:
看看你的测量功放详细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测量功放详细原理图

输入电容已经加大到10uf。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容已经加大到10uf。

为啥不接成OCL?
头一次见到用OTL作测量放大的

网友A:
把R1、R2、R3、C5、C1去掉,1脚加22k落地电阻,R4改成22k,R5改为1k,C4改为47uF或100uF
改成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接成OCL?
头一次见到用OTL作测量放大的

这是个单电源的功放模块,不能接成OCL吧?
我也怀疑这个攻防输出电容的影响!
我对左右声道分别进行了阻抗校准,看来左右声道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1、R2、R3、C5、C1去掉,1脚加22k落地电阻,R4改成22k,R5改为1k,C4改为47uF或100uF
改成双电源供电

因为手头没有双电源,所以图省事就弄了个单电源攻防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个单电源的功放模块,不能接成OCL吧?
我也怀疑这个攻防输出电容的影响!
我对左右声道分别进 ...

OTL功放是无法做测量功放的,即使OCL,也要求下限足够好的线路,不是随便拿来一个线路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L功放是无法做测量功放的,即使OCL,也要求下限足够好的线路,不是随便拿来一个线路就能用

这个tda7297双声道攻防能不能用?
似乎下限不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tda7297双声道攻防能不能用?
似乎下限不够好!

平衡输出,浮地的,绝对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输出,浮地的,绝对不能用

我的盒子装不下变压器,只能外接电源。我得做个双电源,然后把功放改造一下或者直接换个双电源功放模块!
电源变压器最好多少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盒子装不下变压器,只能外接电源。我得做个双电源,然后把攻防改造一下或者直接换个双电源功放模块 ...

为啥不听AudioCAT老师的呢?变压器50W应该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听AudioCAT老师的呢?变压器50W应该够!

我一直都听老师的啊!
找个交流双输出电源适配器还真不容易!
我觉着30.瓦应该够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听老师的啊!
找个交流双输出电源适配器还真不容易!
我觉着30.瓦应该够用!

发挥您的DIY精神,找个变压器加个壳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挥您的DIY精神,找个变压器加个壳不就行了!

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外壳啊!

网友E:
嗯?   你的测试盒子上面的功放IC不是LM1875吗?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   你的测试盒子上面的功放IC不是LM1875吗?怎么回事?

我从来没说我用的是1875!

网友:
网上卖那些测试盒不是都是用LM1875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50W应该够!

正常测量功率才1瓦,变压器30W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输出,浮地的,绝对不能用

tb上面卖的测量套件也是用的单电源,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tb上面卖的测量套件也是用的单电源,很奇怪!

不可能,用于喇叭和音箱的测量放大器根本不可能是单电源的,你看到单电源就肯定功放供电一定是单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面卖的测量套件也是用的单电源,很奇怪!

我在TB就看见两个套件。 某论坛的套件是正负供电的。   有个便宜的套件是两种供电模式都可以,但是是推荐正负供电。具体是不是加了什么模块转换就不清楚了、因为里面连幻想供电模块都有,所以肯定有转换模块吧。     话说,测试装备一定要加上话放的吗?我感觉松下的WM61A挺灵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用于喇叭和音箱的测量放大器根本不可能是单电源的,你看到单电源就肯定功放供电一定是单电源?

我只看到是单电源供电,不敢肯定功放是不是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用于喇叭和音箱的测量放大器根本不可能是单电源的,你看到单电源就肯定功放供电一定是单电源?

不能肯定,或许是用了电源转换电路!

楼主(2017-05-27):
引用 网友F:
发挥您的DIY精神,找个变压器加个壳不就行了!

找了个变压器,不知道多少瓦,估计在10到20瓦。没有盒子。先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1、R2、R3、C5、C1去掉,1脚加22k落地电阻,R4改成22k,R5改为1k,C4改为47uF或100uF
改成双电源供电

按照老师的方法将功放改造成双电源,裸测了一只低音喇叭阻抗和频响,阻抗连续测了十次,2hz附近误差4欧姆,5hz以上还行。
将采样电阻改为50欧,侧电阻误差较大!
测电容还是不行,只能上到500欧。

网友E:
单电源是用什么转换成双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电源是用什么转换成双电源的?

彻底改造成双电源OCL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电源是用什么转换成双电源的?

不是转换,是改造的!
先换了双输出变压器,再增加了一块双输出整流稳压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转换,是改造的!
先换了双输出变压器,再增加了一块双输出整流稳压版!

真是日渐精进啊..........    现在你要开始改三线话筒开始测失真了,同学。快点去搞个最简易集成话放和三线供电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日渐精进啊..........    现在你要开始改三线话筒开始测失真了,同学。快点去搞个最简易集成话放和三 ...

两线话筒测不了失真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线话筒测不了失真吗?

两线话筒测试的失真结果貌似准确度和3线的有偏差。 你的图好小....我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线话筒测试的失真结果貌似准确度和3线的有偏差。 你的图好小....我看不清

改成大的了!又换了个带刻度的!
失真度没有必要太精确了,咱又不是搞专业的,业余够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成大的了!又换了个带刻度的!
失真度没有必要太精确了,咱又不是搞专业的,业余够用了!

为什么你测出来的会显示百分数,我打开以前测频响的文件点失真里面有曲线,但是下面只写了是几次失真,没有百分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你测出来的会显示百分数,我打开以前测频响的文件点失真里面有曲线,但是下面只写了是几次失真,没 ...

你把光标放到曲线上面就出现失真度了!

网友E:
可是你的显示在下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是你的显示在下面啊......

是啊,rew的数据就是显示在下面的!你说显示在哪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rew的数据就是显示在下面的!你说显示在哪儿?

完了,我刚刚看下以前在纸箱近场测到的低音喇叭的失真,非常严重啊,二次失真平均恐怕超过5%  。                    黑色的高音失真在1~2%之间。 那对有峰的高音失真1%,偏轴后频响平直,但是失真高。

网友:
有业余diy好用又省钱,凭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了,我刚刚看下以前在纸箱近场测到的低音喇叭的失真,非常严重啊,二次失真平均恐怕超过5%  。       ...

我这个高音的失真不到百分之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高音的失真不到百分之一!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频响曲线平直,   5%的二次失真,不到1%的3次失真,我这个就是人家追求的那种温暖耐听的极致典型啊,超级的中频利器.......,我去~~~但并不是我辈追求科学者的嗜好吧..........。     近场鼓纸测试的,不知道失真显示准确在多少赫兹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频响曲线平直,   5%的二次失真,不到1%的3次失真,我这个就是人 ...

你的哪个喇叭失真度那么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哪个喇叭失真度那么高?

我的低音啊,6.5寸的低音。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低音啊,6.5寸的低音。完了

你怎么测的,有测试盒子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测的,有测试盒子了?

之前把单元放到个18L的纸皮盒子里面,把麦克风靠近振膜几厘米的距离测的..........测低频形态啊。测频响要什么盒子啊,直接接到电脑2.1音箱的声道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把单元放到个18L的纸皮盒子里面,把麦克风靠近振膜几厘米的距离测的..........测低频形态啊。测频响 ...

你这样测肯定不准,这是单通道测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测肯定不准,这是单通道测试!

什么?频响还要双通道?问题是麦克风就一个,怎么能测双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频响还要双通道?问题是麦克风就一个,怎么能测双通道?

这些问题我在老师的帖子里都请教过老师,你翻翻帖子吧!
测频响必须双通道,不然你以后无法模拟分频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些问题我在老师的帖子里都请教过老师,你翻翻帖子吧!
测频响必须双通道,不然你以后无法模拟分频器!

拜托,我是看过那个图我的接法可行,然后我问过老师我的接法测频响是可行的才测的。频响哪有双通道啊,就一个麦克风,怎么有双通道?双电压的功放吧。

看这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5457-47-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拜托,我是看过那个图我的接法可行,然后我问过老师我的接法测频响是可行的才测的。频响哪有双通道啊, ...

你研究下测量线路你会看到,麦克风拾取了一路信号给电脑,还有一路比较信号通过另一个声道给了电脑!单通道无法测量相位,没有相位数据怎么模拟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拜托,我是看过那个图我的接法可行,然后我问过老师我的接法测频响是可行的才测的。频响哪有双通道啊, ...

如果靠这么简易的线路就能完成测量,谁还去买测量套件!
单通道可以完成阻抗和频响测量,但这这数据不能用于设计,只能大致了解阻抗和频响的图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靠这么简易的线路就能完成测量,谁还去买测量套件!
单通道可以完成阻抗和频响测量,但这这数据不能 ...

我看分频里面不是分别导入阻抗和频响的文件的吗?     我今天凌晨和你聊完后把话筒给剪开,然后把输入路接上去,把偏置路接到了AUX的右声道。AUX线的左声道断开了....这样搞行不行啊? 大概等于不过功放,其实这种TDA2030功放的失真很小的吧,估计不用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是日渐精进啊..........    现在你要开始改三线话筒开始测失真了,同学。快点去搞个最简易集成话放和三 ...

真是厉害,wm61两线焊接都挺费劲了,再焊那个小小的接地焊盘,不好办?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线话筒测不了失真吗?

恭喜朋友测得越来越精准了,曲线如此平滑就好像平滑过一样,如何设置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是厉害,wm61两线焊接都挺费劲了,再焊那个小小的接地焊盘,不好办?

好办的,我用个10块不到浑身发黑的旧烙铁来焊话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朋友测得越来越精准了,曲线如此平滑就好像平滑过一样,如何设置的,请不吝赐教!

左窗口3秒,右窗口300秒,距离2公分,手持话筒随便一测,没有什么特殊的!
新声卡还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线路都是合理的,特别是基本线路,是专业设备普遍采用的

我用的与你那个线路几乎一样,唯一区 ...

老师好,我又遇到老问题了,我用改造后的测试盒子和创新声卡,测试音箱频响又出现低频近场曲线圆弧顶的问题了!
现在阻抗测试很好,采样电阻改成50欧姆的,比以前精确多了。声卡校准曲线也很直。但频响曲线就是不正常,能调的地方都调了就是解决不了,很奇怪的是,我用手持话筒,裸测喇叭曲线正常,just测试也正常!郁闷啊!

楼主:
真郁闷,无论怎样调整Rew软件参数,都无法改变圆弧顶的结局,而且我发现,如果用just单通道测量其测试结果也是圆弧顶,跟Rew的测量图形毫无二致,双通道测试就是正常的平顶!难道我Rew的参数设置成单通道了,没有啊!
过几天整个Win7的电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频响还要双通道?问题是麦克风就一个,怎么能测双通道?

还在单通道测量吗?
我的问题还没结局,郁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在单通道测量吗?
我的问题还没结局,郁闷!

没有搞,我看了下前面,我的REW校正阻抗那里是显示98.7欧的,估计也是两声道输出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搞,我看了下前面,我的REW校正阻抗那里是显示98.7欧的,估计也是两声道输出不平衡。

应该是98.7%,我的是99.1%。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98.7%,我的是99.1%。

你的之前不是%97左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之前不是%97左右吗?

是的,换了声卡就好多了。所以不平衡跟声卡有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换了声卡就好多了。所以不平衡跟声卡有关!

我之前用一个AUX线改造的测量电路内阻很大,但是有98.9%。然后我用换几根粗铜线改造了之后变成了现在的98.7%......我是自己找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用一个AUX线改造的测量电路内阻很大,但是有98.9%。然后我用换几根粗铜线改造了之后变成了现在 ...

我觉着声卡是主要原因!

网友:
我怀疑是接口氧化太严重了,我改天再擦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是接口氧化钛严重了,我改天再擦擦。

如果是接口问题,多拔插几次就行了,我觉着还是声卡的品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