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55不走带子

楼主(2017-02-25):
想问下论坛里的各位朋友,我今天买了一个F55,回来后试带子,发先带子放进去后不走,快进倒带都正常,就是按播放时,电脑上会出现图像,但是图像不动,而且录像机屏幕上面的时间也不动,大概过上几秒钟,电脑上图像就没了,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懂得朋友帮帮小弟

网友:
主导轴没有转或压带轮没有到位照成磁带不走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坛友‘渐边草’是松下录像机维修高手;你可咨询他一下;

网友A:
快进倒带都正常、可以看到静止画面,说明鼓电机和主导轴马达没有问题。因此可能是有于播放时所处的机械位置不对导致不能正常走带,也可能是电路部分cpu故障。建议楼主先清理一下状态开关,在保证状态开关没问题的情况下,观察一下播放时,主导轴电机是否转动;如果主导轴电机转动正常,请采用模拟加载的方式查看机械部分哪里有绷挂,如果主导轴电机本身就不转,那就是电路的问题了。F55属于G2机芯,加载只需要波动状态转换开关和主导轴电机就行,比后来的K机芯方便多了。
ps:下面的话不是专业人活着手头没有调节工具的话请无视!
另外也请留意一下播放时候磁带的张力情况,如果磁带本身比较黏,并且供带轮上面阻尼条比较紧的话,也可能不走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进倒带都正常、可以看到静止画面,说明鼓电机和主导轴马达没有问题。因此可能是有于播放时所处的机械位置 ...

果然是维修高手

网友:
我也有一台f55

网友(2017-05-28):
我的F55也有过这样现象,右下方白色的指令转盘下的触电问题,开关活动几下,或者涂点润滑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