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的平板电脑可以加装音视频接口当显示器用?

楼主(2017-02-25):
家中闲置了一块8寸平板电脑,想请教大家可不可以加装音视频接口,让闲置的平板电脑当个显示器用?

网友A:
8寸的当显示器太小了,费眼
平板没有模拟或数字视频输入,要改也只能拆屏配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寸的当显示器太小了,费眼
平板没有模拟或数字视频输入,要改也只能拆屏配板

8寸是很小,改装实用性不大也就罢了。

网友B:
有个软件可以把安卓的平板或手机虚拟成windows的扩展显示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软件可以把安卓的平板或手机虚拟成windows的扩展显示器用。

谢谢。这个闲置的平板电脑很古老了,是单核1G,运行内存256M,运行太慢,所以才闲置,装软件的方法不适用。
我目的是把这8寸平板电脑改成电脑显示屏,用电脑播放音乐时不去开大显示器。

网友:
那只能把屏配一块接口板了,不过不是所有屏都能配到的,这个得看屏线接口。

网友:
可惜了,如果能当示波器就最好了

网友(2017-05-01):
引用 网友C:
宝上有平板输出到液晶电视得设备,不知道能不能反过来用

有没有链接发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