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矿机双栅分接实验

楼主(2017-02-25):
自几年前发现场管3DB的G1极悬空,在短波和FM矿机上音量大增的现象后,本人基础浅薄至今不明其因,有望老师们科普。

2007版主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实验,近日又拜读了2007版主的相关帖子受益匪浅。

这2天做了一些相关实验,主要是G1极悬空现象,当G1极悬空时,手靠近G1极到一定位置时,矿机工作稍一改手的位置矿机就无声了,很是好玩,此时矿

机的输出的选择性最好,比双栅极并接,G1极加电阻,电感都要好,但是很不稳定,想着手靠近G1极可能是由于电容的缘故,试着G1极加电容初获成效,

3DB工作稳定,(要是3DB有时候不工作时,短接一下电容2端即可启动),感兴趣的矿友可以一试互相探讨

经实验: 3DB加3000P电容效果最好,FM,短波 ,中波 灵敏度选择性均有提升,

         3DP加1500P电容效果最好,中波效果要好于3DB,FM和短波不如3DB,

          3EQ加200P电容效果最好,但效果都不如以上2只管子。

实验都是在这个电路图中进行的

我把场管焊在了7脚管座上,方便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燥的毛刷与有机玻璃摩擦带上静电,靠近3DQ空余的栅极相当于给这个栅极加上了偏压,从而对管子的工作状态 ...

老师说的对,我们能不.能利用这个现象在深挖3DQ的效率呢!

网友B:
楼主试过3dq没?我手里都是3dq,没有3db和3d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过3dq没?我手里都是3dq,没有3db和3dp。

我手里没有3D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不辍探索,稍后试试。

在中波效果不明显,短波和FM提升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和电容?
调整开启电压?

当手碰确工作中的G1极时,即刻停止工作,在短接电容两端又恢复工作,(在FM矿机中,中波不明显)
也许是G1交流接地改变了G2的特性,还是G1感应了高压静电,不.得而知,

楼主:
    刚才带着耳机在听我的大环+磁环矿机,看见面板(亚克力板做的)上有灰尘,顺手拿起身边的塑料刷子扫面板上的灰尘,当塑料刷子扫过面板时,神奇的显现出现了,耳机里的声音在变化,心想这塑料的刷子不会影响LC谐振回路的,难道是影响了3DB(G1极加了3000P电容),于是把刷子靠近3DB果然声音在减小,在靠近几乎无声了,立马去卫生间把刷子洗了个澡,在放回矿机上,矿机声音无任何变化,神奇的显现消失了,难道是静电在作怪,想不明白望老师们科普

干燥的塑料刷子

水洗过的塑料刷子

网友A:
干燥的毛刷与有机玻璃摩擦带上静电,靠近3DQ空余的栅极相当于给这个栅极加上了偏压,从而对管子的工作状态产生了影响,水洗过的刷子电荷被释放掉,不会影响管子的工作状态了。

网友:
一直纠结于G1接电阻、电容、电感中。

网友E:
楼主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值得赞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值得赞扬!

谢谢老师关注和支持

网友:
伟大的探索精神值得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