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屏怎么点亮

楼主(2017-02-25):
单位的电子垃圾,屏是好的,6寸的,想点亮,谁帮我看看

网友:
这个得大师级来解决

网友A:
连个照片也不拍清楚点人家怎么帮你?起码也要让人看清型号

网友:
对头,一般的都搞不了,请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照片也不拍清楚点人家怎么帮你?起码也要让人看清型号

型号是、LQ057Q3DC12

网友:
SHARP  5.7"   320X240   18bit TTL接口,

网友:
可以查下有没有万能驱动板支持这个屏,

网友:
  夏普的5.7寸屏 分辨率320 X 240 屏接口是Parallel  屏电压是3.3,现在已经没有通用版能点这烂货了,丢垃圾堆是他最好的归宿

网友:
如果是你能找到通用驱动板的话,还可以,找不到的话,就扔了吧,没用的

网友:
楼主还是省省吧,没有专用工具,搞不了的,别说硬件难配,软件编码、写码都做不到。

网友:
有量就有搞头,没有量,不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