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用TFTC4U771A高频头作了一个收音机

楼主(2017-02-26):
看见几个坛友用TFTC4U771A高频头做的收音机性能很好,心里痒痒的,也产生了作一个收音机的念头。首先网购了2个高频头,商家说一好一坏,没屏蔽罩,买一送一,还TM超贵。现在组装后才发现,被奸商坑了,只有半个好的(一个FM工作正常,AM不能工作,一个FM不能工作,AM灵敏度很低,所以只能算半个),无法作成FM/AM收音机,只作了一个FM波段的。电路参考了梅干菜老师和炫彩老师的电路,设计了一个FM/AM两波段的电路,见电路图:
PCB电路图如下:
插好元件的板:
焊好高频头:
买了一个防水塑胶外壳,用3组5000mAH锂电池串联供电,一个长圆形喇叭,用普通220V电压表改装了一个S-METER表头(把内部的电阻和二极管短路即可),网购了一个SC3610收音频率显示模组,顶部是天线接口和充电接口,右边安装调台电位器和音量电位器,盒子内被挤满了,最后发现没地方装电源开关,只好见缝插针的找了一个地方安装。
大功告成:
收音效果确实不错,本地能收到40多个电台(普通收音机只能收到30多个),但30个电台都是一天24小时轮播的长短粗细割JJ不孕不育的广告电台,信号非常强,几乎是满表。看来这是继百度之后,被PT系攻陷的第二个传媒系统吧!本地能听的只有3个音乐台、一个华夏台、一个中央台。下图就是广告台的信号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谈谈温飘吗?

采用梅干菜老师的方法,暂没发现温飘现象。注意电位器要选用10K的多圈电位器,感觉比用100K的稳定,同时黑色细长的那种比蓝色粗短的要好一些,商家说蓝色粗短的是进口的要20多元一个,我使用了以后,发现经常接触不良,容易跑频、跳频,开始以为是电路问题。后来换成国产的黑色细长的那种,才几元一个,效果很好,顺畅,不会接触不良,也没有跑频跳频现象。这个电位器折腾了我一个多星期才搞好。

补充内容 (2017-3-1 18:30):
我记错了,是bluegrass老师的方法,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30215-1-1.html

楼主:
手上还有4块焊好常规原件的电路板,没有7808、TDA2003和可调电阻,想与坛友换一只好的TFTC4U771A高频头,有这种多余高频头的坛友请割让一个

网友B:
很漂亮!最近也在研究DBL1019的AM高频头,向您学习了。

网友:
板子做的不错,有几个高频头不知道放在那里了,找到就好了可以弄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最近也在研究DBL1019的AM高频头,向您学习了。

我正在调试一套配CET-1001A的AM高频头电路,该高频头使用LA1137N方案,已经成功,配环型天线,使用3串锂电池供电,效果非常好。
原理图:
PCB图:

作好的成品,左边是TFTC4U771A做的FM收音机,右边是CET-1001A作的AM收音机,哈哈!一对双胞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调试一套配CET-1001A的AM高频头电路,该高频头使用LA1137N方案,已经成功,配环型天线,使用3串 ...

请问U1型号?

网友:
严重怀疑广告台是野电台。

网友C:
这机没那么神,跟LA1787差不多的

楼主:
U1的型号是LM3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没那么神,跟LA1787差不多的

我用LA1787方案的高频头作过对比,估计是LA1787的远近程电路没接对(我悬空了),几个弱台没收到,改天把远近程控制脚分别接高电位或低电位再对比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LA1787方案的高频头作过对比,估计是LA1787的远近程电路没接对(我悬空了),几个弱台没收到,改天把 ...

我对比过,1787的高频头跟这个高频头一样的,只不过我那个立体声效果不好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A:
请楼主谈谈温飘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强,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