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请问卡座L声道输出有杂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2-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都是开关或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
如果没发现其它什么选择开关之类那就是录放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在内部!打开盒仓有一个可以按动的凸出件,对应盒带防抹片的,内部连动录放开关。

网友:
呵呵
左右小信号都要经过那里

网友:
  检测或者替换相关的4066电子开关集成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开关会影响到声道的输出吗

一般都是功能. 录放开关氧化造成的 真正电路的故障比较少

网友:
多数是电位器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