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收音机故障,请各位老师帮忙指教

楼主(2017-02-26):
各位老师们,在跳蚤市场淘了一台松下的RE6283的双段收音机,工作电压120v.现在的AM段能正常工作。但是FM和FM AFC 档都接收不到信号。请老师们指教

正面

正面

内部构造

内部构造

使用的三极管

使用的三极管

网友A:
你先找到电路图就方便,修理了。中波正常你先查一下调频部分的电压正常不另外老收音机容易出现开焊,霉断印制板潮湿生锈等好多好多的意想不到的故障现象。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教,电路板很干净,估计是哪个元件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找到电路图就方便,修理了。中波正常你先查一下调频部分的电压正常不另外老收音机容易出现开焊,霉断印 ...

FM已经正常发音了,40多年的老家伙还能出这么好的声音,真的感觉很奇妙!

网友:
祝贺你维修成功,老机又发声。

网友:
能不能说说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调频部分有个电路板断路了,换了个三极管。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