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含银线、镀银线在DIY胆机中使用的优缺点

楼主(2017-02-26):
请教:含银线、镀银铜线在胆机中用做接地线,连接线对机器的声音、性能指标有什么影响。
比如,用2、3mm做接地总线。   用1.5mm做连接线(含银40%或镀银线),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SJJ1963兄弟提出的这个问题很专业,相信不少矿友对此问题都有过纠结,在此,我也来说两句。
      人们都知道,银比铜导电性能更好,且更加金贵的道理。所以,在一些应用场合,自然面临着抉择和纠结,甚至很矛盾,比如在楼主说的胆机制作这样的场合。
      从理论上讲,选择相同线径规格的银质导线比铜质导线,其电气性能更加优越。但要说实际效果,其性价比,讲一句良心话,它真的不高。依我个人的经验看,在业余的电子管DIY制作中,不论是音频还是射频场合,采用优质的铜线就可以了,理由是:
      1、铜导电性能足够好,甚至比金还好。从导电率看,银比铜高不了多少,银 1.65*10的负8次 ,铜 1.75*10的负8次 ,金 2.4*10的负8次,铝 2.83*10的负8次。
      2、一般胆机制作中,大都不是大电流场合,选用铜或银两者导线的电阻差,不足以影响机器的总体性能,不致于产生可觉察的机器作品质量差别。
      3、在一些专业的高频设备中,银线应用的确很罕见。在我接触的诸多广播电视设备中,除线圈外,还没有见过银导线的使用,更多的是镀银屏蔽盒,镀银PCB板,镀银接插件。
      4、在DIY的FM接收机中,镀银线比铜线的优势也体现不出来。我先后做过几台FM接收机,在高频头中,有的用镀银线圈,有的用铜线圈,但不管是我用仪器测量,还是主观感觉,都没显示用银质线圈性能更好的迹象。
      综上所述,一般电子管爱好者在DIY作品时,无需怀疑优质铜线的性能。

网友:
在音频放大器里没什么卵用,好处是逼格高,不过镀银线很好焊,我喜欢用,这些主要在高频用,减少趋肤效应引起的损耗

网友:
音频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镀银线已经高级了。其实普通电解铜线可以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电阻要小。
电流存在趋肤效应,镀纯银线应该更好,但镀层要厚。
含银线表面不是纯银,单从这里看不够 ...

纯银线没有,但有45%的2.5mm,50%的3mm的,想把它用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吧,我耳朵肯定是听不出什么名堂的。

网友:
我的观点就是听不出不用换。听得出换了更快乐

网友B:
胆机相对工作在高压小电流状态,接线电阻影响甚微,一定直径的铜线已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机相对工作在高压小电流状态,接线电阻影响甚微,一定直径的铜线已经足够。

谢白版主解答,不去折腾了。

网友C:
好处是可以装逼,忽悠外行。
从电气性能上讲,没什么多大优势,与铜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处是可以装逼,忽悠外行。
从电气性能上讲,没什么多大优势,与铜线一样。

谢老师指导,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银线零五年以前废品站里较多。
装机子用过不少。大多是心里优势,因为镀银线也用了很多,
耳拙就听不出 ...

原来是准备折腾的,听了各位老师的教导,就不折腾了。

网友:
个人观点:铜包铝线,普通铜线,单晶铜线,镀银铜线,钝银线,这几种线材若是用于音频,他们的电参数总是有会有一定区别的,只是大家在DIY音响时肯定会两权其害取其轻,在这些线材中铜包铝线是最便宜也是最差的,相信大多数的DIY爱好者都不会选用的,但由单晶铜线往上的线材先不说质量价格肯定不菲,并且国内销售渠道还不一定能够是货真价实,因此选用普通铜线是广大DIY爱好的首选,这也无可非议。

但要说镀银铜线,钝银线,跟普通铜线效果一样,我不敢苟同大家的意见。我认为只要你有银子,单晶铜线、镀银铜线都应该是首选,纯银线我不主张,因为纯银线价格要高很多(普通铜线的十几倍),但纯银线若用于音频其电性提升不会比镀银铜线高多少。

以上纯个人观点。

网友:
逼格高点而已。好焊这点到是真的

网友:
很好焊是真的,一碰就上锡,

网友:
听说过蝴蝶效应吧?

网友:
好焊就成了,无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