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功放烧电阻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7-02-26):
机器的型号是SONY TA-1150。现在问题是开机通电了蓝字A1那个电阻烧的通红,后来把红字A的那四个功放管拔掉,通电蓝字B1那个电阻又红了。我问朋友说是功放管烧了一边 ,自己也不懂,还是度娘才知道那个叫功放管的。想问问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呀,还有可能修一下吗?麻烦麻烦,多谢多谢

网友A:
不懂不要瞎搞,搞得故障越来越大!

网友:
要有点维修底功,修烧管功放基本要把后级都要全部检查清楚,要不会老烧功率管。

网友:
好好学习吧!对于搞维修的老手,这个简单。

网友:
如果没有什么基础还是送修吧

网友B:
没有基础最好别碰,建议送到修理店去。

网友:
送修吧,光看板子看不出门道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不要瞎搞,搞得故障越来越大!

恩恩,多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基础最好别碰,建议送到修理店去。

其实我倒是想送去店里修下,没办法我们这边找不到修这个东西的人呀

网友:
多看多问,但是千万不要拿这烙铁去动手,如果是抱着练手或是破釜沉舟的方式来考验自己实力的话绝对没问题

网友:
小菜鸟祝你维修成功

网友(2017-06-23):
这么漂亮的机器拿来练手浪费了

网友:
多看多问,但是千万不要拿这烙铁去动手

网友:
用万用表慢慢测吧,两声道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对管烧了吧!

网友:
要弄清电路原理,电源串一个100W的白炽灯泡,才可通电,先检查大功率管是否烧穿,保险丝不能随意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