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当受骗,拆修假冒TCXO(温补晶振)

楼主(2017-02-26):
前不久折腾DIY频率计,于是买了一些比较高精度的TCXO(温补晶振)
所谓温补晶振,通过附加的温度补偿电路使由周围温度变化产生的振荡频率变化量削减的一种较高精度的晶振
举个栗子,比如普通的石英晶振,一般温度系数是20ppm左右
也就是说,温度变化1K(热力学温度),晶体的谐振频率就会变化20ppm
温补晶振怎么工作呢,比如晶体的温漂是+20ppm,好了,温度补偿电路的补偿就是-20ppm
于是两者结合,精度大大提高,一般的TCXO可以做到1ppm左右
相比昂贵的OCXO(恒温晶振),TCXO对于业余应用来说已经是很高的精度了

这就是我用的TCXO,找以前大学同学从学校实验室找的,应该是国产的,不知道什么牌子没资料
就这么一只,还莫名其妙的坏掉了
和平时见到的有源晶振外形基本一样,用起来也差不多
不过TCXO上面一般都有一个小孔,据说是微调补偿量的,反正没条件别去乱调它

背面

既然坏了,那就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还真没见过温补晶振里面的结构,也学习一下
用烙铁焊开PCB和外壳相连的两个焊点就可以拆开了
拆开来
没看错吧,一个普通的柱型晶振,一个微调电容
少量外围元件

一般晶振坏了要么是外周电路坏了,要么是晶体坏了
测试这个晶振有10mA左右的工作电流,但是就是没有振荡输出
猜想应该是晶体出了问题,外周电路应该问题不大——没有短路
找了找,还真有这样圆柱封装的10M晶体,但是比原装的大一号

拆掉晶体之后,这个这个电路做工很粗糙啊,焊接歪七扭八的,好像手工焊接的
这像是高精度的元件吗......
两个SOT-23封装的元件标注P5,查了下应该是高频三极管2SC2369

没啥说的,把新晶体安上试试吧

接通电源,居然好了,看来就是晶体坏了

为了抱着学习的态度,画出了该“TCXO”的电路图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有源晶振电路,那个电容可以微调频率
一个三极管做振荡,一个做缓冲放大输出
但是温度补偿元件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完全没有看到
而且,这连VCXO(压控晶振)都不是,没有电压控制脚,纯粹的有源晶振假冒TCXO
彻底心灰意冷,上当受骗,不过还好,不是自己花钱,改明儿跟哥们说道说道去,看谁是冤大头

完,谢谢观赏

网友:
温补晶振既无恒温电路,也无感温头,就是用了一颗特定温度系数的电容而已,歪歪扭扭是真的,说是假的倒未必

补充内容 (2017-3-19 11:46):
如果需要高稳定度单频率源,可以看看二手恒温晶振,或是真正名牌温度补偿晶振,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不用为好,更不要说修它了

网友A:
能用就是正常的普通有源晶振,普通有源晶振就是靠负温度系数的电容补偿的,楼主可以用电吹风给它加点热,再用频率计测测频率变化量。

网友:
与晶振串联的两个电容就是温度补偿用的呀,普通的温补晶振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这个是假的,温补晶振应该是有感温头,测试温度,外加单片机内部固化晶振的温度频率变化曲线,电压控制变容二极管反向控制,来补偿频漂的。

别扯什么电容负温系数来补偿,哪里去找那么合适刚好能补偿的电容?

现在马家的二手恒温晶振也不贵,三五十块钱,买了一个某某所出品的10mhz恒温晶振,回来测试了一下,和固纬带恒温的频率计测试,只有2HZ的相对误差。

网友:
好像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建议用超小型高频微调电容替代兰电容

网友:
温度补偿晶振就是这个样子,没有问题,只是做工粗糙了点
10毫安电流偏大,是不是电压不对?一般是5V供电,电压太高振荡太强会增大误差,太强的振荡也会损坏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是正常的普通有源晶振,普通有源晶振就是靠负温度系数的电容补偿的,楼主可以用电吹风给它加点热,再 ...

他的频率计恐怕无能为力,不是专业仪器很难分辨

网友:
TCXO没有加热元件,靠的是选择合适的电容器的温度系数进行补偿,所以应该不算假冒的。只是换上去的新晶体的温度系数是否与原来的补偿相匹配?若不匹配那还是会有大的漂移的。

不过那个组装水平确实不敢恭维。

网友:
今儿个开眼了,又认识一样,感谢楼主

网友C:
我认为就应该有加热器,给晶振创造一个恒温的环境,在这个小环境里,晶振的频率才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假的,温补晶振应该是有感温头,测试温度,外加单片机内部固化晶振的温度频率变化曲线,电压控制变容 ...

您说的很对,所以我说这个恒温晶振是假的
而且,电容的加入,搞不好造成了新的频率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就应该有加热器,给晶振创造一个恒温的环境,在这个小环境里,晶振的频率才是稳定的。

那是恒温晶振OCXO,比TCXO要高一级

网友:
TCXO分档次的,此物肯定不是按电容温度系数校正频率

网友:
元件歪歪扭扭,人工山寨的吧!

网友:
我国特色,不拆开谁知道,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 这下长见识了。晶振的精确度和稳定度都非常重要吧,温补晶振没有实际应用过,不甚理解。请老法 ...

核心还是石英晶振,就是加了一组温控频率微调电路
这个电流的温度敏感性和晶体的温漂一致且相反
比如晶体的温漂是+20ppm,那温控电路就是-20ppm
通过这种方式达到频率稳定的要求,可以保持较高精度的输出
理论上很好,但实际上还是有一定误差,温漂可以做到0.5ppm左右(普通晶体25ppm)
与之相似的还有2DW7稳压管,通过两个背靠背的齐纳管抵消温漂

网友(2018-07-03):
我在淘宝上花十多元买了54所的CTI OSC5A2B02 10MHZ压控恒温晶振替换上FC-882A频率计原先的恒温晶振精准温漂稳定性提高到一个位。

网友:
还是不要轻言“假货”,温度补偿涉及到经验与诀窍,基础知识占了很大的部分。楼主只能通过精细的测量和比较,才可能有下结论的依据。靠一个总共才四位显示的频率计来判断稳定度在ppm级别的产品,是不是很滑稽?

网友:
粗制滥造的东西。

网友:
温补有很多方法,用相应温度系数的电容串联就是其中之一。贵并非在材料本身,贵在筛选出合适的补偿电容。

网友:
感谢楼主,认识了有源晶振

网友:
中国制造是差不多就行,缺乏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