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有问

楼主(2017-02-26):
把一个交流双24VAB类功放末级静态调到1A,在电源容量充足,散热良好的情况下,可以输出少瓦不失真功率?

网友A:
CLASS A 理想的情况是 30%,

CLASS AB,  用 VPP 计算 VRMS ^2 / R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的情况是 30%

是静态功耗的30%?

网友:
最大不失真功率只与供电电压和喇叭阻抗有关,与静态电流的大小无关。
+-24电压,8欧姆喇叭,约可输出三十多瓦不失真功率。
1A电流甲类状态,8欧姆喇叭,约可输出不到20W功率。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

网友:
P=U^2/R
24X24/8=72
这是最大功率,实际为一半3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