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山花C153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一种低电压半导体收音机的功放电路》两文

楼主(2017-02-27):
看到很多坛友想了解山花C153的功放参数,经坛友指点,在《无线电》1976-11、12期,1977-1期找到这两篇文章,文章里有有关此电路的分析和电路数据,截图贴出来分享,供学习参考,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网友:
本机的主要特点我看除了低电压功放之外还引入了先进的电子滤波电路,这在低电压收音机子中是很有用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引入电子滤波,晶体管在这么低的电压下工作,晶体管各级放大电路之间势必引起自激,使变频、中放、低放极不稳定,这个电子滤波就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电子滤波换言之是用晶体管的方法,把较小的退耦、滤波电容代替较大的滤波电容的一种有效方法。电子滤波不但可以工作在低电压下,还可工作在6V的较高电压的机器中,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好东西。

另外该机器因为是小型机,所以输入与输出变压器的铁芯窗口面积,线径、绕制圈数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我们如果把输入、输出变压器的窗口面积、线径、和绕制的圈数再作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机器的音质会有所提高。再则如果我们把低放部分电子滤波部分等等的元件再作进一步地改进,使这个机机工作在18650的4.2V电压下工作,扬声器的输出功率还会进一步提高,音质也会有所提高,这个机器无论是音量还是音质和用普通的输出、输入变压器的6V机器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
有了资料,有动手能力的就能维修了。

网友:
山花153,收藏了。。。

网友:
很经典的低电压电路。

网友(2017-05-05):
8275898[/attachimg

上台实物 山花153

楼主:
好机器,很想收一台把玩,难啊!

网友(2017-06-30):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宝石花706的输入变压器代替可以吗

不能,要把中间的抽头分开!两个线头,还要区分下同名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机器,很想收一台把玩,难啊!

自己做一台吧!没有上海312难!收一台让你大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