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

楼主(2017-02-27):
用手机充电器的5V接在TP4056的vcc引脚做电源可以吗

网友A:
派什么用途?4056是锂电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派什么用途?4056是锂电充电芯片

就是做一个充电的电路

网友:
可以的,头灯充电器冒烟之后我就是用4056小板子接手机充电器线做的充电器

网友:
工作环境:电源电压

5V

,工作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