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KV-DA34电视红灯闪5次求援

楼主(2017-02-27):
索尼KV-DA34电视,红灯闪5次,有关资料叙述不一致,不知为何故障,之前颜色有失真,蓝、橙像有荧光。如何找资料?如何查?我是外行。
现在修老电视的维修部已不多,原来北京北部有一班师傅经常修疑难电视,不知有何联系方法?哪里找维修师傅?
感谢坛友指教!

网友:
干这些的老师傅基本都退休了

网友:
这个问题先检查一下场输出IC

网友:
你有基本维修经验吗?索尼电视没有一定的基础和维修经验很难搞定的!

网友:
索尼灯闪5次 正如你帖子中所描述的那样是白平衡失调
检查-----补焊视放板或略调加速级电压 先把屏幕点亮在弄下一步

楼主:
我对电视是外行,有说
感谢各位坛友!
有资料说:
白平衡失调、IK显像管束流
还有对显像管尾板做了大量检查维修的说法,现在还找不到维修师傅,很多人说索尼电视很麻烦,我心里更没底了。白平衡失调调总线不行吧,IK显像管束流 是什么意思?继续使用会产生毁灭性故障吗?
检查-----补焊视放板或略调加速级电压 先把屏幕点亮在弄下一步
在坛友们的指导下,我有可能实现吗?
再次感谢各位坛友!

楼主:
求教:
如果是白平衡失调、IK显像管束流,继续看,有可能因此发生安全事故吗?
感谢!

网友:
  百度一下应该可以搜到。3年前修过一台同型号的索尼电视,是闪几次红灯就不记得了。后来参照搜索的结果,买了两只双列直插IC换上解决问题。

网友:
坛友‘渐边草’是索尼级维修专家;你可咨询他一下;

楼主:
就是“渐边草”搜不到啊。

楼主:
再请坛友帮助诊断:
又看图像,像是绿色没有或较少,
足球场,草皮不绿,但看测试图有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