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手机接电子管收音机?谢谢

楼主(2017-02-27):
如何将手机接电子管收音机?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小心静电搞坏手机

网友(2017-03-31):
最好用闲置的手机,要接一个信号匹配器,手机输出阻抗低,电子管收音机输入阻抗高

网友:
没试过,大胆的设想。隔离电容必须加的,一定注意安全手机与人的安全。

网友:
只要收音机底板接地,不论是mp3手机cd都可以作为信号源,电子管收音机多数都有话筒插口,找个插头直接使用,如果有交流噪音就加入衰减电阻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