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光台灯故障求助

楼主(2017-02-28):
朋友的小二郎调光台灯,不亮了。
使用外接12V电源供电,恒流驱动用的是PT4115,使用二枚LED灯珠,型号不明。供电模块TD1509P5能输出5V电压
拆开后发现灯珠是亮的,只是亮度非常低,二灯珠串联。
先确定故障部位,用12V的电脑电源直接驱动二个灯珠,发现灯珠亮度仍旧很低,与之前没有变化,那是不是灯珠坏了?
另外如何确定PT4115是否损坏呢?我把输出端接了一个12伏的汽车灯泡,测灯泡二端的电压是12伏,电流很小,大约20mA左右吧
请大家帮忙判断一下故障点

网友:
12v直接给,先搞清楚灯珠电压电流再给,这样乱搞,灯珠会烧掉的,不知道灯珠电压从0往上加,拆下灯珠测试灯珠和板子给灯珠的电压

网友:
因为两灯珠是串联,首先要确定两个灯珠是否完好吧?一来就去乱供电,估计好的也要整成烂的了用12V的电脑电源直接驱动二个灯珠,乱整!

网友:
12V直接给两个LED供电,灯珠肯定会挂。用什么样的汽车灯泡测试的电路板,是大灯灯泡还是仪表灯灯泡,大灯灯泡灯丝粗电阻小几乎相当于短路肯定不行。可以用仪表灯炮串上电流表测试电路板的好坏,通电后按调光按钮,观察电流表的电流变化(有电流变化电路板就是好的),直接测试接LED的输出线电压肯定是和电源输入电压是一致的,因为LED驱动电路是控制的电流大小,而不是调压电路

网友:
灯应该有限流电阻的吧

网友A:
pt4115是恒流型调光芯片,电路中是通过Q1-Q4组合实现不同电流输出实现调光的。
所以可以不用接灯珠,用500-1k欧电阻串万用表电流档拼接输出端,并通过调光按键调整输出电流或短接Q1-Q4的c-e极观察输出电流有没有变化来判断PT4115的好坏。
如果输出电流可调,就说明是灯珠坏了。
简单点串几只普通发光二极管接输出判断就好了。

网友:
灯珠一般是3V的,直流测试能亮的话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12V直接供电亮度很低,可以确定是灯珠挂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灯珠两端电压,假如正常的话就是灯珠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4115是恒流型调光芯片,电路中是通过Q1-Q4组合实现不同电流输出实现调光的。
所以可以不用接灯珠,用500 ...

你说的挺靠谱,我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6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