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坛中朋友解决收录机FM、AM只能收到本地一个强台,中波声音小问题。

楼主(2017-02-28):
我在坛中收了一台三洋二波段M9805F收录机,FM只能收到本地一个强台,AM量音开到最大只能收到本地一个强台,但声音较小,不知是什么问题,请教坛中朋友,在些谢过!

网友A:
1、分解清洗波段开关、功能开关、录放转换开关。
2、收音部分的AM中周内附电容变值、FM部分亦然。收音部分可按机器使用集成块型号查找图纸。
如果无拆、装波段开关的经验,可先找一些废旧的板子上的类似开关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解清洗波段开关、功能开关、录放转换开关。
2、收音部分的AM中周内附电容变值、FM部分亦然。收音部分 ...

谢谢您,按您的方法试试。

网友:
    时间太久,如果放磁带的声音不小的话,如楼上所说的是中频变压器里面自带的电容已腐蚀,换后再统调一遍。

网友B:
该机是深圳华强厂80年代未出的三洋收录机.当年我买新机时它的接收都是差点.噪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机是深圳华强厂80年代未出的三洋收录机.当年我买新机时它的接收都是差点.噪声大

楼主高见,却是有不少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