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7-02-28):
常见的小型继电器:比如松乐、宏发是最普通的了,一般电器里都可以放心使用,

最近手头上有一些方科牌FANGKE 继电器,正好需要用,管脚位置和250V10A参数都合适,不想去买了,又怕这个牌子质量不好,不敢用。

请问各位老师,有了解这个品牌的吗?给个建议,能用否?

网友A:
曾经修到一消毒柜就是继电器触点问题 但一般不必那么认真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修到一消毒柜就是继电器触点问题 但一般不必那么认真 供参考

谢谢。
继电器这东西,必定是工作在关键岗位的,质量一定要有保证才行!
所以对这些杂牌的质量心里没底,如果质量不过关,索性就去买大品牌的,不能因小失大!

网友:
这东西看用在什么地方,如果就是哪地方控制一个灯,不亮就不亮了,没有其它什么影响,那就手头有什么样的换什么样的,如果用在拆一次都要半天时间的地方,那还是换好的吧

网友:
建议用质量好的继电器,

网友:
拆开一个看看呀  就是买品牌的也可能遇到假货  还是有必要拆开确认

网友:
看你的使用要求和环境了,继电器属于易损品;
要求高的话,又要考虑成本,就得慎重选择……

网友:
一般都能可以吧!关键看你的电流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