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胜音量电位器

楼主(2017-02-28):
朋友的德胜PL-606拨盘断裂 搜遍淘宝没有不知各位是怎样弄的 谢谢

网友:
找德生售后吧,这个问题严重,说不准免费给你换个电位器。

网友:
感觉设计有缺陷。

网友:
像质量问题。除非人为硬撬所致。

楼主:
没得换那只能找售后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得换那只能找售后了 谢谢

这种电位器特殊,不多见。常见的电位器拨盘可以拆开,中间就一个镙丝固紧。要是自己弄,你得弄个电位器,还要再弄个拨盘,可能还要"破相"处理,等等,等等……。找售后吧。

楼主:
这种设计似乎不太合理 中间那约2mm的塑料件能不断吗 我敢说有不少人也是这问题
可以说是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设计似乎不太合理 中间那约2mm的塑料件能不断吗 我敢说有不少人也是这问题
可以说是通病

是的,俺也这么认为。

网友:
有过类似的机器,中间小外头钻一下,铜丝加热插进,用几年坏。

网友:
设计没有考虑用力过大。使用、设计都有问题。

这种特殊电位器不好配,找厂家吧。

网友A:
这个应该设计成金属的,不然就粗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设计成金属的,不然就粗些,

不少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不愿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2k.6997417.0.0.hfSJ2s&scm=12306.1.0.0&id=531802359747

要改动的 不找麻烦了 谢谢

网友C:
这个不是电位器,是编码器,中间有一个孔。是拨轮的轴断了,把断了的轴从编码器里拔出来,粘回拨轮,就可以。话者换一个新拨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改动的 不找麻烦了 谢谢

这根轴可以拔出来,做一根或修复应该不难。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0496c40102wnpi.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根轴可以拔出来,做一根或修复应该不难。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0496c40102wnpi.html

谢谢给这样强的链接 这样看来修复并不难 只是机器让朋友找售后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电位器,是编码器,中间有一个孔。是拨轮的轴断了,把断了的轴从编码器里拔出来,粘回拨轮,就可以 ...

你说的编码器应该是旁边那个 这个是调音量的也叫编码器吗 谢谢

网友:
德生售后服务口碑很好!建议返厂修理。

网友D:
这种情况我一般用小钻头钻孔,再用比孔略大的自攻螺丝(可用固定手机外壳螺丝)将旋帽固定,再上点502.用起来和新的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我一般用小钻头钻孔,再用比孔略大的自攻螺丝(可用固定手机外壳螺丝)将旋帽固定,再上点502.用起 ...

这方法好 以后再碰到类似的问题就这样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我一般用小钻头钻孔,再用比孔略大的自攻螺丝(可用固定手机外壳螺丝)将旋帽固定,再上点502.用起 ...

看得出是老手,腻害,值得借鉴参考。这是个精细活儿,稍有点偏差,拨盘可能会倾斜影响美观。

网友:
AB树脂重塑断裂处或拨盘钻个洞,用铝线敲成方块,插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