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2-28):
哪位师傅  指点一下 220伏 变压器 绕组砸数  和线经的计算方法

网友:
要有铁芯规格和所需电压电流才能计算。

网友:
网上找个软件即可

网友:
有计算软件。很方便。

网友:
一般小型电源变压器的初级都是接在220伏上。那么:
1、圈数比:初级电压/次级电压*105%100,即220伏/次级电压*105%100;
2、初级圈圈数的确定:40至50除以铁芯截面积(经验公式),视铁芯质量的好坏而定,好铁芯可以取40,较差的铁芯可以取50;
3、铁芯截面积:S=1.2乘以根号下的功率/效率(效率:100VA以下的变压器的效率为60至95%);
4、铜线截面积:根据电流计算,一般取每平方毫米2.5A。电源变压器的初级电流为功率/220伏;次级电流为功率/次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