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不加班,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如何修补老收音机塑料机壳

楼主(2017-02-28):
不久前收了一台广州出的南方7J2两波段收音机,四十个年头过去了就跟新的一样,尽管价钱有点贵,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了,遗憾的是运输过程中被摔坏了。找卖家,卖家说“找快递啊”,我就知道后面所有的交涉不管是找快递还是找卖家都等于零,都在推脱责任。可能天下最难断的案子就是这种案子吧。不和他们浪费时间了,自己想办法修好就行了。
看看摔坏的样子:

来看一看她的出身证明:

通过发帖请教坛里的朋友们,最终选定了用甲苯来修补的方案。

先找一个跟待修补机壳同材质的破机壳,一般老收音机塑料壳都是甲苯乙烯的,把破机壳敲成几块,用剪刀把碎块剪成米粒大小,越小越好,把这些小米粒放在烧杯里,加入适量甲苯,一开始不要加很多,然后用筷子搅拌,如果感觉甲苯少了就再加一点,以免兑得太稀了,等这些小米粒都被溶解了就配成了粘机壳的胶了。胶要配到什么程度最好呢?我在正式施工之前做了几次试验,总结出来是:用筷子能够拉起丝来就可以了。

胶配好后就可以施工了,在要粘合处的两个粘合面上抹上适量胶,等两分钟,待胶里的甲苯能溶解一点点粘合面,然后就对接粘合面,这个胶很粘稠,对接上后不用手按住碎片也不会掉。机壳内部只要不影响安装可以多堆一些胶,我的这个有很长一段长度是在机壳的直角处,所以这个部位我堆了很多胶。

注意:配胶和施工的整个过程要在通风处,并带上口罩!!!避免中毒!!!

对接完成后,机壳静置几天不要去动它,这种胶固化时间很长,我是通过试验摸索出来的,别手痒沉不住气就全功尽弃了,我等了六天才去动它的。

机壳粘好后,用小刀把外面多余部分轻轻铲掉,然后用干布蘸牙膏抛光就行了。我没怎么抛,粘合处在机壳下部平时也看不见。

把机芯装进机壳,安上电池,迫不及待试听一下,哎呀妈呀,这声音太难听了,主持人就想含这一口水在说话,我把耳朵竖起来也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好吧,第二天带到办公室去,趁中午吃完饭休息就开始诊断一下,将检波输出与低放断开,用安捷伦33250函数发生器产生一个1kHz、2mV的音频信号送入低放,在喇叭处接上示波器观察,波形下部饱和失真,很明显,推挽管坏了一只,换上一只3AX31三极管,也懒得配对了,看一下整机静态电流为8mA,还是用示波器看波形,很对称!
这是换管子之前的波形图,换了管子我忘拍图片了。
完全恢复后调到中国之声,哦也,主持人嗓子眼里那口水总算吐出来了,口齿伶俐!

这台收音机虽然四十二岁了(比我小一岁),除了换个管子仍然在状态,灵敏度很高,我头一次发现原来中波这么好听,大喇叭发出的声音浑厚而有磁性。

四十二岁的收音机都叫古董了,那我是不是也成古董了?

网友:
如果你都算古董了,坛上九成都是老古董了。

网友:
这个补外壳的方法真巧!

董而不古,是也

网友:
好办法,谢谢分享,借鉴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还有,我们同岁,都老古董了。

网友A:
喜欢看别人整这些古董。为何当年生产收音机全国开遍了花?品牌多得都快数不过来,这个无线电厂,那个无线电厂,还一厂,二厂,……。如今,生产收音机的……没有几家了。

网友:
楼主比我大些。我也有一台这款机器,带皮套,可惜缩水了扣不上扣子。用的二号电池不太好找,如果用5号电池好像比2号长一点点,所以有点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喜欢看别人整这些古董。为何当年生产收音机全国开遍了花?品牌多得都快数不过来,这个无线电厂,那个无线电 ...

就剩两家德X了,不过现代机整的太复杂了,中波有时候整体听感还真不如分立元件的简单电路强。

网友:
收音机保存的新。

网友:
老哥比我大一点点……哈哈

网友:
老师您说的这个饱和是真的波形是怎么造成的,我用9014和半导体收音机的输入变压器制作的正弦波振荡器也存在这个情况,不过那是个单管振荡器,是否是管子工作点不对?或者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
这机器能保管这么好,里面完全和新的一样,难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剩两家德X了,不过现代机整的太复杂了,中波有时候整体听感还真不如分立元件的简单电路强。

看着以前的机子喇叭磁铁很大,声音也很好,磁棒长,给人灵敏度很高的感觉,让喜欢的人更喜欢了。如今的收音机做的扁扁的,声音也跟着扁了,外观是精致好看(据说小日本的7600A声音不错?这个不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