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diy的“万用表”

楼主(2017-02-28):
  30多年前得到一块电平表(怎样得的忘记了),还有一个光敏电阻。本想把它造成一个测光表。造完后发现盒子内还有很多位置。而那时的万用表对比工资收入还显贵。所以就决定diy一“万用表”。这表头很小,盒子也很小。所以diy出的“万用表”也很小。可以很方便携带。
  当时想的是能用就可以,准确度要求不高。最要紧的是元件容易找。所以里面用的电阻全部为一般电阻。造好后,对于一股测二、三极管的好坏,大概的电阻值,小电流,低电压的测量还是可以的。
  现在我巳有别的万用表了。已把它放在一边很久了,最近翻了岀来和大家分亨一下。
  纸条是最近才贴上去的。原来的数字是用刀刻在塑料盒上。人老了看不清了。
  表试了一下,现在也不准了。可能是失磁了。
  不修了。留着怀旧吧!

网友A:
尽管自制的简陋,那个年代却解决了大问题。
比我用耳机加电池判断通断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头是反走的。。。。。。。

因表头是电平表,不但反走(当然电平表也不一定反走)而且不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管自制的简陋,那个年代却解决了大问题。
比我用耳机加电池判断通断强多了。

首先谢谢你给我加分!前段时间由于事情较多,又刚入坛很多规矩不懂。没有及时回贴,很对不起!
你用电池加耳机判断通断的的方法也有五、六十年历史了吧?敢问老兄应该是一个老电子爱好者吧。

网友C(2017-04-07):
虽然简陋,但是实用,帮顶!!!!

网友D:
过去的人,动手能力大呀!

网友E:
不错,自己打造的工具可以量身定制,用起来更顺手

网友F:
diy小表虽然简陋,但却能解决问题。

网友G:
钦佩!曾经也做了一个万用表,用50uA表头做成100uA表头,便于计算。搬家时扔了。

网友H:
厉害了 现在的人都做不出这种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简陋,但是实用,帮顶!!!!

谢谢支持!那时候觉得表太贵。无法子,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去的人,动手能力大呀!

我们过去读书少。现在的人基础知识轧实,比我们那时的人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自己打造的工具可以量身定制,用起来更顺手

那时的工具桐对工资收入来说还比较贵。无法子拉,只有自己DIY。现在有谁还在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小表虽然简陋,但却能解决问题。

你说得对。那时候这个表真的帮了大忙。很多时候帮同事修理收音机,电唱机,录音机等电器真的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钦佩!曾经也做了一个万用表,用50uA表头做成100uA表头,便于计算。搬家时扔了。

太可惜了!那时要找一个50微安的表头真的很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了 现在的人都做不出这种表

你太过奖了。现在的人是不会再去做这种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那时候这个表真的帮了大忙。很多时候帮同事修理收音机,电唱机,录音机等电器真的很有用。

七八十年代自己想弄点东西,没有表全靠借,第一次接触到表是MF27,阻尼不好,不如MF16。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七八十年代自己想弄点东西,没有表全靠借,第一次接触到表是MF27,阻尼不好,不如MF16。

我对表的好坏很少研究。只知道一般来说阻尼大的表较好,有镜面的也较好。
对于仪器,仪表我一直认为够用就好。对于准确度只要在误差范围内就可以了。不必过于强求。
过于追求高、大、尚,只会浪费金钱与时间。不值得!
这只是个人意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对表的好坏很少研究。只知道一般来说阻尼大的表较好,有镜面的也较好。
对于仪器,仪表我一直认为够用 ...

不做专业工作,只是业余使用,精度不太讲究,经济条件好些的,可以买精度高的名牌好表,没有必要一味地追求高品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做专业工作,只是业余使用,精度不太讲究,经济条件好些的,可以买精度高的名牌好表,没有必要一味地追 ...

完全同意!
专业研究公司会配置设备。他们也会根据需要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可惜了!那时要找一个50微安的表头真的很不容易。

    您说得很对。是扔可惜了。50uA表头做万用表只能大于50uA,便于计算做成了100uA的万能表。

网友I:
   DIY的略显简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起了大作用。给您老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I:
DIY的略显简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起了大作用。给您老点赞

谢谢你的点赞!
我这个人做事总是不细致。做什么都有点粗。一把年纪了,看来也改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点赞!
我这个人做事总是不细致。做什么都有点粗。一把年纪了,看来也改不了。

   呵呵  您老是粗中有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可惜了!那时要找一个50微安的表头真的很不容易。

以前小时候买不起万用表,就想办法从人家报废的录音机上卸了个电平表表头,自制了一个简易通表,还可以粗略判断1.5V电池的电压,都是挤兑的没招了才这么干。

网友(2017-05-14):
技术达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