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普通收音机改装

楼主(2017-03-01):
电子管机能够加蓝牙与手机连接吗,求高人支招。

网友:
你是想怎么样连接,是手机的声音输到收音机上还是收音机的声音输到手机上。

网友:
这个没听说有改装的。

网友:
蓝牙接收板的音频输出端连接收音机的唱机输入端

网友:
可以买个蓝牙接收器一端连接蓝牙接收器另一端连接到收音机的拾音插口就可以了我就这么用的!连接线一端是3.5的插头另一端是香蕉头,某宝上有售的

网友:
蓝牙接收板的音频输出端连接收音机的唱机输入端,这样最简单。蓝牙接收板要单独配一块电池。

网友:
可以用蓝牙耳机改装的,很简单很方便的。

网友:
奇思妙想,可以动脑筋试试

网友:
可以改的,兰牙耳机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