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捷达车子有漏电现象应该怎样查漏电

楼主(2017-03-01):
老款捷达车子有漏电现象应该怎样查漏电放一个星期左右就趴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老化也有自 放电,摘了电瓶线量一下电瓶电压,放几天再量一下看差多少。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安个断电大闸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感觉不大方便  先查下漏电 找不着的话就按个断电闸

网友C:
电瓶老了,内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瓶老了,内漏大。

去年新换的不应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年新换的不应该吧

那就按林总的办法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按林总的办法确认一下!

是得好好研究下 还得总充电玩忒麻烦、

网友:
弄个电磁开关

网友D:
短期不打算换车,还是得去查一查

楼主:
电磁开关啥意思应该怎样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期不打算换车,还是得去查一查

目前不打算换车呢   先查查 找不到问题了就加个开关先用着

网友E:
要首先判断是否漏电。方法是:
1、首先确定停车关闭电源后,车内电路标准静态电流是多少。一般轿车应不大于25mA.。
2、将电流表(容量应大于5A)串接到电瓶负极与电路之间,如果电流大于标准静态电流,则说明车内电路有漏电问题,如果不大于标准静态电流,则说明车内电路无漏电问题。
3、如果有漏电问题,请打开车上保险盒,将保险丝逐一拔下,每拔下一个观察一次电流,如拔下某保险丝后,电流直接降到标准静态电流以下,说明该保险所控制的电路有漏电问题,查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首先判断是否漏电。方法是:
1、首先确定停车关闭电源后,车内电路标准静态电流是多少。一般轿车应不大 ...

好的明天查一下

网友:
14楼漏电排查的方法很不错。或者装个电瓶断路电磁阀比较好,尤其是冬天,电瓶启动电压低,加上电瓶在漏电。很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