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新用途

楼主(2017-03-01):
琢磨出了一个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新用途:准确测量电解电容的反压和漏电流。
对于电解电容来说,这两个参数是很重要的。在没有专用仪器进行这方面的测量时,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使用一只电解电容以前,大多都是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其绝缘电阻值。但由于万用表的电压很低,所以即便是测量出的电阻值很大,也只能大致了解其漏电流较小,而不能对一只电解电容得出比较全面准确的评估。如果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就能简单准确地测量出电解电容的耐压值及漏电流值,可以对一只电解电容给出有参考价值的评估。
这次实验,用的是自制的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所以,参数只是比较准确而已,不能用精确来描述。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集电极电压置每格2伏位置,这样,X轴满十格是20V。集电极电压置每格2毫安位置,这样,Y轴满八格是16毫安。功耗电阻置1K位置,这样,即使是CE之间短路,最大电流也仅为20毫安,不至于损坏仪器。集电极极性置“+”,这样,C极是正极性,接电解电容的“+”极。
调节集电极电压,使满X轴10格。调节X扫描线位于Y轴最上端。取一只需要测量的电解电容器,把C极接其“+”极,E极接其“—”极,稍等一会,使其充电到稳定状态时,再读取屏上给出的参数。
下面,是几只电解电容的实验结果,供参考。

楼主:
琢磨出了一个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新用途:准确测量电解电容的反压和漏电流。
对于电解电容来说,这两个参数是很重要的。在没有专用仪器进行这方面的测量时,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使用一只电解电容以前,大多都是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其绝缘电阻值。但由于万用表的电压很低,所以即便是测量出的电阻值很大,也只能大致了解其漏电流较小,而不能对一只电解电容得出比较全面准确的评估。如果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就能简单准确地测量出电解电容的耐压值及漏电流值,可以对一只电解电容给出有参考价值的评估。
这次实验,用的是自制的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所以,参数只是比较准确而已,不能用精确来描述。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集电极电压置每格2伏位置,这样,X轴满十格是20V。集电极电置每格2毫安位置,这样,Y轴满八格是16毫安。功耗电阻置1K位置,这样,即使是CE之间短路,最大电流也仅为20毫安,不至于损坏仪器。集电极极性置“+”,这样,C极是正极性,接电解电容的“+”极。
调节集电极电压,使满X轴10格。调节X扫描线位于Y轴最上端。取一只需要测量的电解电容器,把C极接其“+”极,E极接其“—”极,稍等一会,使其充电到稳定状态时,再读取屏上给出的参数。
下面,是几只电解电容的实验结果,供参考。

网友:
        这个测法直观有创新好。最后一个杭州CD11 6.3V470uf 所加电压超出太多了吧?应该在额定电压下看漏电流。建议求版,再用这办法测一些新近生产的电解电容看看结果。

网友A:
        求版这个方法测电解耐压和漏电流有新意,但有一点不太合适,电解电容应在标称电压条件下测漏电流,图示仪扫描电压低于或高于电解电容耐压值,漏电流没有参考价值,除非依据电解电容的耐压值来设定扫描电压。

网友B:
多年前即用过JT1、QT2测电解电容的耐压、漏电流了。也是用C、E间输出的扫描电压,但串入一只二极管,如1N4007,将二极管负极接电解电容正极,根据电容标称耐压数值选择扫描电压范围和功耗限制电阻,并设置到合适的X轴、Y轴相应的电压、电流偏转档位,从0V起缓缓增加扫描电压,可从X轴、Y轴分别读出直流耐压、漏电流值。(耐压值较低的电解电容读耐压值时可考虑减去所串二极管有约0.5V的正向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即用过JT1、QT2测电解电容的耐压、漏电流了。也是用C、E间输出的扫描电压,但串入一只二极管,如1N40 ...

串入一只二极管后,可从屏上看到类似测稳压二极管稳压值时的特性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即用过JT1、QT2测电解电容的耐压、漏电流了。也是用C、E间输出的扫描电压,但串入一只二极管,如1N40 ...

朋友所说的方法,更具合理性。看来,我琢磨的这个方法,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不叫反压吧,是耐压。它不能接反向电压呀?

朋友所说极是。我在编辑这贴时,还是用的晶体管反压思路呢,没有根据电解电容的实际情况进行更改。所以,所说的测量电解电容的反压,其表达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版这个方法测电解耐压和漏电流有新意,但有一点不太合适,电解电容应在标称电压条件下测漏电流, ...

朋友所说极是。我琢磨的这个方法,看来是有不周到之处。仅具有用于两只电容进行性能比较的意义。

网友D:
毫安级漏电流的电解电容器还叫“不错”?不大敢苟同啊。

现在市售的普通电解电容器,若所加锻炼电压不超过标称耐压值时,初始的漏电流基本都在几十微安至几微安级,锻炼时间超过十个小时,不少都可达到亚微安级,而经过24小时锻炼的电解电容器,能够挑出几百到几十纳安的也不在少数。

所以我不太建议使用老电解。

网友E:
谢谢分享,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有时间试试。

也算是一种检测电解电容的方法之一吧,反正有方法总比没有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毫安级漏电流的电解电容器还叫“不错”?不大敢苟同啊。

现在市售的普通电解电容器,若所加锻炼电压不超 ...

老朋友好!
使用年限过久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比较大,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这几只老电解电容,我已存放多年。今天有兴致,就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象测量二极管的反压一样,把它们也测了测,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了。严格说来,都是应该被淘汰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朋友好!
使用年限过久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比较大,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这几只老电解电容,我已存放多年 ...

既然是玩,倒不妨给它加上一定的电压并长时间锻炼,看看它的漏电流能减小到什么程度,也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F:
电容表测不出好坏吗?精度比这个怎么样?
\

楼主:
在测量回路中增加一只二极管后,更具合理性,可读性,所得数据更易理解。这是那两只芙蓉老电解电容的测量结果图,其性能优劣,更是一目了然。

楼主:
测量过程:先将集电极电压调节到16V,然后测量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表测不出好坏吗?精度比这个怎么样?
\

我的电容表,功能过于单一,仅能测量电容器的容量大小,其它活的不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玩,倒不妨给它加上一定的电压并长时间锻炼,看看它的漏电流能减小到什么程度,也是很有意思的。:l ...

对老的电解电容加电老化,其漏电流在缓慢地变小。这个变化过程,在这样的测量方法下,是可以用眼睛观察的。

楼主:
谢谢8楼的奥德沃坛友!增加一只二极管,测量老电解电容的方法,太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8楼的奥德沃坛友!增加一只二极管,测量老电解电容的方法,太棒了!

版主客气了,也感谢论坛提供共同交流的平台,同时也钦佩版主的探索精神!
前些年做维修时常用QT2的500V扫描电压档,在业余条件下观测彩电等用的耐压400V电解电容的直流性能,串入二极管后将全波脉动扫描电压予以钳位,对耐压、漏电流的观测也较为直观。(容量、损耗等另用数字电桥来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串入二极管?图示仪的X轴(集电极扫描电压)就是经过二极管整流变成单向电压的了。
测电解电容 ...

手头若有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实际测试比较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串入二极管?图示仪的X轴(集电极扫描电压)就是经过二极管整流变成单向电压的了。
测电解电容 ...

俺试着解答下老师的提问:
       问:为什么要串入二极管?
       答:二极管是单向导电器件,电容式储能器件,电解电容的容量比较大,为安全性和观察微小漏电流,测量时图示仪的集电极功耗限制电阻取得比较大,那么其时间常数就很大,远远大于扫描周期,如果不加二极管的话,扫描电压会被电解电容上所储存的电压所干扰而无法恢复的比较小的数值,这就使得图示仪上无法观察到X方向的扫描线(这就是楼主开始所贴的图出现的情况),这样就带来操作不直观,没有发生漏电(或者说漏电不明显时)操作者只能看见光电比较缓慢地(因为时间常数比较大)在X方向移动,不明情况者还会以为图示仪有故障了。而加了二极管隔离后,电解电容上的电压将不会干扰扫描电压的降低,这样扫描电压就可以很明显地被观察到。

网友: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虽然加了二极管后可以看见扫描线了——解决了电容放电对显示的影响,比较直观了。但是,电容的充电时间常数并没有改变,仍然很大,所以其充电的过程也比较慢的,这就要求测试者要缓慢增加扫描电压,加得太快了显示的扫描电压还是比较缓慢的,这就会当你不增加电压时,它还是会“自动”地增加扫描电压,不注意的话,有可能会电压加得太高,从而影响安全性(电解电容储存了一定的能量,发生爆炸还是比较可怕的,一般虽不至于至死,但万一弄到眼睛什么的对人的伤害也不小)。还有几时测试完的电解电容还必须用负载(比如用灯泡)放电(一般不要去直接短路放电,那样瞬间的冲击电流很大,对其寿命是有影响的)。

楼主:
听了楼上朋友一席话,有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感觉 。
这两天,我就琢磨不透,为什么加了二极管后,X轴的显示就变得连续了。而在没有加二极管时,那图片,如我一楼所示的那些,就不见了X轴的显示?

楼主:
发贴有益!我发了这个帖子,竟然使我学习到了一个测量电解电容的好办法,真的是太合算啊!这就是抛砖引玉!太令我高兴了!

楼主:
太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