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二手24V电源改造成0~62V6A

楼主(2017-03-01):
不久前买了很多电源,有好有坏,电路也不同,有3845的、494的、M51995的(这个基本就是废的)。一开始改了一个3845的12V29A改成电压可调至8~52V样子,本来是想给48V锂电充电用但电压不够电流也不能限制,一时还没找到合适方案就买了这个。是24V16.6A的,这个好啊!有外壳还是494电路的,于是改造了现在样子。

网友A:
24v改到62v改动应该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改到62v改动应该不小

其实也简单,就是将变压器拆下,次级实际上是四组绕组并联,只要将其分开,然后头尾连接组成两组,原来是24V的改后正常应为48V,24V时本来就能调到27V所以48V调到62V也不为奇。

网友:
不用重绕变压器,这个好。电压范围宽了,实用。

楼主:
辅助电源采用的是旧的卫星接收机中的电源,将其12V改至18V左右,另一路18V改后正好24V左右给原来的24V风扇供电,辅助电源没有采用220V整流而是直接采用300V直流,这样当断电同时断电,避免了可能不同步失电。

楼主:
本来电流也打算可调的,但发现调整电流到一定值会影响电压就放弃了,原机电流最大16.6A,因我改了次级为了安全起见就把电流检测的康铜丝由两根并联改为串联了,电流刚好6A多点儿,够用了。

网友:
学习一下下!学习一下下!

网友:
我也有个24v12.5a的电源,明天拆开看看

网友B:
这几天刚改好几台24v10A的0-30V 0-10A的,24v16.6a的改成0-30v电流0-16A可调的。测试试用正常。

网友:
要是改成恒流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刚改好几台24v10A的0-30V 0-10A的,24v16.6a的改成0-30v电流0-16A可调的。测试试用正常。

能说说基本思路和需要动手的地方吗。手头有几个24v电源。都是用494驱动的坏了还没修。

网友:
还能这样改——学习了

楼主:
0~30V很好改,不用动变压器,实际上可以0~36V不用动变压器,我也是在这基础上改动了变压器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简单,就是将变压器拆下,次级实际上是四组绕组并联,只要将其分开,然后头尾连接组成两组,原来是 ...

你这只是把变压器做了一些改动,电路上的其它元件不用改动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电流也打算可调的,但发现调整电流到一定值会影响电压就放弃了,原机电流最大16.6A,因我改了次级为了 ...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多串几组康铜,电流还可以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多串几组康铜,电流还可以减小

我这个电源的变压器次级是两两组并联的,所以拆开次级焊接头可分出四组,然后头尾相连组成两组就相当于次级绕组翻倍!其它元件与一般该可调一样,电流问题是担心变压器原来是16A次级绕组并联所以改电流降低些,康铜丝的作用是电流取样给电流检测电路,取样电压大了电流就小了。当然也可以改变取样电路的电阻值来改变限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也简单,就是将变压器拆下,次级实际上是四组绕组并联,只要将其分开,然后头尾连接组成两组,原来是 ...

请教这样并改串后,电流会不会变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这样并改串后,电流会不会变小呢?

如果限流取样电路不做改动的话输出限制电流应该原来的,但因变压器绕组变了电压升高了如不改变限流保护可能会引起磁饱和变压器过热等现象而烧毁。

网友(2017-05-22):
不错,改动不大,效果不错。

网友:
“辅助电源没有采用220V整流而是直接采用300V直流,这样当断电同时断电,避免了可能不同步失电。”这个方案好!给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