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一对老音箱,换喇叭,购买什么样的喇叭合适?请发烧友帮忙

楼主(2017-03-01):
一对老音箱 ,什么FBI标牌,箱体尺寸47X31X23cm ,箱子的板材厚近2cm,网上查不到信息。
可能年代久远,两只大喇叭的橡皮边全部老化脆裂,一只高音喇叭也烧了。
想把全部喇叭换掉,请懂行的给个参考,根据箱子的尺寸,换什么高音和低音喇叭?

补充内容 (2017-3-27 00:56):
换上了泡沫边,第一次换边,十分成功,看不出是还过的,音色自我感觉很好。

网友A:
个人总感觉橡皮边好,著名的JBL被戏称为“就边烂” 就是因为喜欢烂边,据说它都是用泡沫边的.......

网友B:
箱子不是单换喇叭就可以出好声的,得调好箱体容积和分频器,还得有好功夫推,好音源.....无底洞

网友:
这喇叭修好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原箱子喇叭尺寸

网友C:
      此低音喇叭如果音圈是好的,仅仅是纸盘外圈橡皮边坏了是完全可以修复的。修复方法:1.有动手能力的,可以网购纸盘外圈的橡皮边,自己装上;2.北京市应该有修复喇叭的地方,你只要找得到,花钱修复也是可以的。
      高音喇叭坏了只能购买了,只要外形尺寸与阻抗相同就可以。我这里给你一个惠威喇叭的网址,你可以进去看看。仅供参考了。
      http://www.hivi.com/index.aspx

网友D:
喇叭可以自己换边

网友E:
原来的喇叭看起来不错。

网友F:
好像还不错,网上有意力的喇叭你试试

网友G:
你这个喇叭是外装的,惠威d6.8+q1r或者适合你这个箱体。现在很多喇叭是内装设计。

网友H:
4#建议不错,高音也可买音圈自己修。。。

网友I:
这个东西有年代了。

网友J:
这凸头低音喇叭还能用
换喇叭边就可以了   做好的话还原原音不是问题

网友K:
这种低音尺寸可能较少,如高音坏了,还要检查功放是否自激。

网友L:
这个音箱的高低音喇叭的素质都很不错,特别是高音,那种外露引线的,只看到惠威才有,拆开看看如果只是断了,小心地接上去,低音喇叭换边,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M:
坏边的低音喇叭寄给我我给你一对好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价值的就是你这对喇叭吧

嗯,但是我觉得箱子也很有用,喇叭可以换,作一对箱子对我来说很难,买又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低音喇叭如果音圈是好的,仅仅是纸盘外圈橡皮边坏了是完全可以修复的。修复方法:1.有动手能力的, ...

谢谢指点!能修复最好。
低音喇叭音圈是好的,我网购找找橡皮边,如果能找到的话粘接是个问题,能否定位粘接?
高音喇叭好拆,一只是音圈与接线柱的连线断了,我刮开点漆镀上锡点住了,但不知能否经得住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可以自己换边

谢谢!还是请教喇叭换边有什么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喇叭看起来不错。

喇叭上都没有标记,看似有点儿像惠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还不错,网上有意力的喇叭你试试

我去看看,只要尺寸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喇叭是外装的,惠威d6.8+q1r或者适合你这个箱体。现在很多喇叭是内装设计。

我不懂行,猜一下,内装和外装就是喇叭是从箱子内上螺丝,外装是从外上螺丝安装吧?
这喇叭有点儿像惠威的,看能不能自己换橡皮边。

楼主:
引用 网友H:
4#建议不错,高音也可买音圈自己修。。。

我也同感,感谢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东西有年代了。

是啊,8,90年代会议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凸头低音喇叭还能用
换喇叭边就可以了   做好的话还原原音不是问题

能换皮边最好,但是我对怎样粘接没经验,如果能网购到的话。
对着坏喇叭观察了一阵,看着破碎的皮边,我猜想,买到皮边的话,是不是不用把声盆和波盘摘下来,只把原橡皮边残留清理干净,粘接上新皮边就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不懂行,猜一下,内装和外装就是喇叭是从箱子内上螺丝,外装是从外上螺丝安装吧?
这喇叭有点儿像惠威 ...

这个和懂行没什么关系,只是内装外装的直径有差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低音尺寸可能较少,如高音坏了,还要检查功放是否自激。

我量了一下,低音橡皮边直径15cm,是6寸的吧?
高音是音圈线和接线柱延长线之间断开了,我用焊锡点住了,可能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音箱的高低音喇叭的素质都很不错,特别是高音,那种外露引线的,只看到惠威才有,拆开看看如果只是断了 ...

是像惠威,高音是接线柱延长线与音圈之间断了,我刮刮用焊锡点住了,可能不结实。
请问,换低音皮边是不是不用拆音盆和波盘?我感觉拆了的话我就对不上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坏边的低音喇叭寄给我我给你一对好喇叭

哈哈,,经网友提示,我想修一修这喇叭,换橡皮边,不过我不会把音盆和弹波拆下了的,修不好再说。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像惠威,高音是接线柱延长线与音圈之间断了,我刮刮用焊锡点住了,可能不结实。
请问,换低音皮边是不 ...

刮刮用焊锡点住了,可能不结实,再在外面滴一点胶,最好是补鞋胶。
低音喇叭换边是不拆下纸盆的,把原来的撕掉,先贴纸盆,再贴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和懂行没什么关系,只是内装外装的直径有差别而已。

是 是,这个喇叭很好拆,从正面5个螺丝一卸就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刮刮用焊锡点住了,可能不结实,再在外面滴一点胶,最好是补鞋胶。
低音喇叭换边是不拆下纸盆的,把原来 ...

高!经您一说我更有信心啦,感谢!!

网友:
我觉得不值得买惠威,买对银笛或者南京吧,要求不高就买对再便宜的,马云家里有

网友:
这喇叭换掉太可惜了,新买的音质不会超过它,尽可能修复。

网友J:
引用 楼主:
能换皮边最好,但是我对怎样粘接没经验,如果能网购到的话。
对着坏喇叭观察了一阵,看着破碎的皮边,我 ...

pan.baidu.com/s/1o79OY9O

修理喇叭的资料

网友O:
你好,你的这音箱可是英国产的音响产品。这两喇叭不必换掉。只要修一修就可以了。要换两有这品质有这挡次的喇叭,那可得花修这两喇叭的NN多倍的价钱。而后可能还原来的优秀。如果需要修理这两喇叭,本人可以代劳,保证原质原样的好。

网友:
看分频器你这喇叭应该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8,90年代会议室用的

那个年代的会议室高端了

网友:
换喇叭就行了

网友:
高档货 不用换,修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pan.baidu.com/s/1o79OY9O

修理喇叭的资料

已下载保存,皮边和泡沫边胶水都买回来,就等那天脑袋清醒时开换。非常感谢您提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好,你的这音箱可是英国产的音响产品。这两喇叭不必换掉。只要修一修就可以了。要换两有这品质有这挡次的 ...

非常感谢!原破碎的皮边完美清理干净,经网友指点我想应该可以自己换的,还有邮寄麻烦,谢谢!
同尺寸的橡皮边已购买,同时也购买了一对泡沫边,胶水等。还是请教,换上橡皮边好还是换上泡沫边好,两者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
看来都是好东西啊!继续学习

楼主:
先在网上学功课,一直没有动手。这喇叭的帽子是个凸起状子弹型,与音盆不连接,不明白,我已经用两张铜版纸迭起卷成筒插进间隙待粘边。
只买了白胶,试了一下干后透明的,至此不行再购买粘橡皮边的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箱子不是单换喇叭就可以出好声的,得调好箱体容积和分频器,还得有好功夫推,好音源.....无底洞

现成的旧箱子,只是喇叭边老化碎了,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总感觉橡皮边好,著名的JBL被戏称为“就边烂” 就是因为喜欢烂边,据说它都是用泡沫边的.......

各有所好吧,喇叭烂边不代表喇叭音色不好,因为喇叭边不是永久使用的部件,做功就要耗能啊

楼主:
完美换上了泡沫边,大音量不闹,小音量音域丰满清晰。成功恢复了这对音箱,感谢坛友支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美换上了泡沫边,大音量不闹,小音量音域丰满清晰。成功恢复了这对音箱,感谢坛友支招!

厉害,自己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