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有什么元件可以拆下来利用

楼主(2017-03-02):
废旧电脑主板有什么元件可以拆下来利用,学生有一朋友修电脑的,有很多废旧主板都是按成斤卖掉的,主板上有很多元件可不可以以拆下来利用,例如做个小功放之类的,谢谢。

网友:
我一般就拆上面的电容用,16V的不多,,大部分都是6.3V的,给主板换电容还是不错的,别外修显示器,要配25V的电容,显示器上25V的容易爆

网友:
同求,不过我没有修电脑的朋友。哈哈

网友A:
这东西,没到用的时候,不知道哪个需要,但是到用的时候,才发觉很方便,直接拆个机就有了。不少二线城市压根就没有电子市场,买个几毛钱的电阻电容二极管邮费都好几块,很不方便,如果拆机的话,立马就有了。

网友:
电脑主板上的电解电容性能不错,只是引脚比较短,应用有局限,其他贴片元件拆、装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到用的时候,不知道哪个需要,但是到用的时候,才发觉很方便,直接拆个机就有了。不少二线城市压根就没有电子市场,买个几毛钱的电阻电容二极管邮费都好几块,很不方便,如果拆机的话,立马就有了。 ...

不要说二线城市,我呆过的三线城市都有电子元件一条街,你非得去华强北这种电子市场才能买电阻电容二极管?

当然最重要的是,电脑主板上的元件,芯片类都非常专用;其余电阻电容,实际上很难凑到正好合用的;电源部分有一些场管和电感,但除了做特定的开关电源而且还是低压 DC-DC 之外基本也用不着,所以除非是特定几个方向,比如修电脑主板的(拆芯片、摸死),修电动车的(拆摸死),对其他人来说电脑主板上的元件没什么用,而且还很不好拆。

网友:
主板上只有16V电解电容好用,但是也不好拆,因为主板是多层板,焊下来比较费力,弄不好把电容引线拔断了。我拆过惠普主板上十几个16V1000μF的,全部用在一个小功放上并联起来做滤波,体积小很不错。有一部分不是16V的就没用了。

网友:
要用到的时候,你就知道哪怕一个小零件,都不好找,所以主板都留下吧。

网友:
3极管、电容啥的,75瓦的电烙铁就可以,在焊点上先加些焊锡丝,降低熔点。那些小贴片其实是没有用的。

网友:
俺还有几个有问题的主板卖呢,会修的可以试试

网友B:
电解电容,胆电容,电感,三极管,场效应管都可以拆来用,问题就是不太好拆

网友:
  电脑主板上的元件都会有利用价值、主要看你用到什么元件、备上几块板子用到什么拆什么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主板上的滤波电容尤其固态电容有点利用价值

网友:
拆固态电容,大些的电解电容,别的新手就拆不下来了

网友:
废主板上元件那些能利用,要看你玩什么了。
电解电容最易用。
电源转换的场管也可以用,只是耐压不高,但电流较大,如果制作玩具马达的驱动H桥,或者DC-DC变换较为合适。
板上有多个石英晶体,频率不同,至少会有两种规格,都可以用到单片机板子上,25M的属于普通用途,还有是日期时间单元上用的,频率特殊,能用到电子钟表上。
如果熟悉串口,可以拆串口逻辑芯片,型号很多,但作用和管脚基本是一样的,比如GD75232。它的作用是在5V的逻辑电压和12V的逻辑电压之间进行转换。制作卫星接收机的刷机线、单片机的烧写线等等都可以用,这种芯片需要3种电源:5V、12V、-12V,有点不方便,但如果刷机时,上位机是电脑,这三种电源可以直接取之于电脑中。

网友:
可用元件不多,常用的电容脚也太短耐压也低,其他大的也就MOS和电感等了

网友:
要修主板时就用得着了,不过平时一般就用不着,放着又占地方

网友:
我也称斤卖好多张坏板了。不知回收回去用来干嘛?炼金吗

网友:
各种固态电容,电感,MOS管,晶体,贴片电阻,
贴片电容没法看容量

网友:
来了高手解答

网友:
10块钱一张往外卖,电容大部分都是6.3的用不上,散热片还有点用,其他用的少

网友:
用处不大,还是处理了吧

网友:
如果拆机的话,立马就有了。

网友(2017-04-09):
确实哈,看上去感觉这么多好东西挺心疼的,但没办法啊。

网友:
电容 电感 BIOS芯片 网卡芯片 南北桥芯片 拆着玩呗

网友:
有正好用的的原件就有用(这不废话吗?),一般没什么用处,。

网友:
我就是个做笔记本电脑电脑的,废主板经常有。不知道干啥用。。。。。有需要的找我咯,部分可以便宜发给大家玩玩,哈

网友:
风枪使劲吹,就剩下一地元件

网友:
我也感觉拆是个大问题

网友(2017-05-22):
主板上的原件要看你平时维修时候是用哪方面的原件多

网友:
什么都没用,现在坐家里鼠标一点什么都有,这些旧主板放家里占地方,都是5元一块处理,顶多拆了风扇,其实拆下来也是放在那。有些网吧主板长期工作,所有配件都基本老化了。电容更要买新的。

网友:
“例如做个小功放之类的”,几乎不可能。

网友:
其实那个PCB本身就挺有用。
尽量拆掉元器件,PCI/PCIe这种插槽不好拆的可以留下,然后在PCB上把所有电容的两端用焊锡及短导线短路,这样整个主板原来的各路电压都与GND接到一起了。
主板反过来,可作为大的试验板用,主板作为支撑可保护工作台面,试验RF电路可作为地平面

网友:
主板上能再次利用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一般都是攒着,随拆随用

网友:
除了那颗电子实在想不到其他的还有什么用处

网友:
家里有煤炉吗?有的话就容易了,先烤烤,烤得差不多了用竹刷子一刷,再一敲,元件就掉得差不多了,基板可以拿来做盒子什么的,比较结实。

网友:
时间不也是金钱吗?旧板子上的零件,一般总是不如崭新的更经久耐用吧?现在某宝上电子零件商店很多啊,有常用电容、电阻、管子的包,几元或十几元买几十个,管脚什么的都是原来的,各极清楚,非常方便,使用寿命长,就算一时用不上,保存起来也干净方便。如果是专业维修的,你也不好用那种拆解下来的零件给人家换上吧?自己用,也不在乎这一点钱。

网友:
在温州 柳市镇的时候,那里也又电子一条街,还有电子商城,那时候不懂,一块10*15 的 洞洞板 要我5块。现在想想 好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胆电容,电感,三极管,场效应管都可以拆来用,问题就是不太好拆

烙铁功率大点。或用热风枪吹。关键是里面的接地点难焊。面积大呀、元件质量相当好的

网友:
集成度太高,坏主板基本没价值了

网友(2017-06-22):
电脑主板上有用的好东西还是不少的。电解、MOS管、DC/DC芯片、cmos电池座子、电感、散热器。

网友:
主板电容质量不错,mos也可以用,如果有串口的还有个232芯片也可以用,

网友:
用得上的就可以拆件用,用不上的就只能丢了

网友:
主板上的零件不好拆,双面板就难拆,主板是多层板,更难拆了。
对做收音机而言,主板上可用元件不多。实在喜欢不如在淘宝上买,那是人家专业拆板人拆的,价格便宜量又足。没经验的拆自己的坏主板,没捞到啥零件反倒把手烫了。

网友:
这个一般能用到的不多吧

网友(2017-08-10):
做配件用,等修的时间拆

网友:
这种东西会用就是个宝不会用就是一堆挡事的垃圾

网友(2017-09-25):
主板上能拆的都可以拆了啊

网友:
回收的都是用溶剂化掉提炼稀有金属。

网友:
电容,功率管

网友:
也就电容有点用的    其它的通用性有限……

网友:
电容还可以用

网友(2017-10-25):
卖了上百片了,都是给收废品的,感觉没有什么用。

网友:
我家的99年买的电脑前几天刚刚卖掉,保存了十多年,17寸LG的显示器还可以用。真的没必要保留,如果是家庭用户就弃置算啦,太占地方,将来需要什么零部件再去电子市场买。

网友:
前几天我的工具主板坏了个电容,要是有费主板就好了,可惜啊,没有

网友:
一般人能用到的东西好像不多吧

网友:
要用到的时候,你就知道哪怕一个小零件,都不好找

网友:
我拆元件修其它主板,显卡。

网友:
路过帮顶 看看怎么样有没有可以学习的

网友:
一般人真的没啥用 …… 但是对专业维修来说,坏版可以做料板,维修时拆零件用,有大用处

网友(2017-12-04):
主板上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拆下来用的,维修电脑的师傅就经常会从报废的主板上拆元器件使用。

网友:
我也有一张,先放着,那天估计就有用了,拆个小东西什么的。

楼主:
我朋友修电脑的,很多电路板2元一斤卖掉了,看着可惜。

网友:
谁用得上 ,我送几块主板给他

网友:
主板专业维修的,才能发挥坏主板最大的效力。南北桥,各类IC  家电维修 没有什么拆的意思了,用铬铁拆的话,难拆哦。。。电容值几毛钱?也用的少的可怜。

网友:
拆电容和散热片 其他的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