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标600W的电源,台达和航嘉差别会有多大呢?

楼主(2017-03-02):
只是牌子的差别么?
如果不是,具体会有哪些差别呢?

网友:
多看看网上的评测

网友A:
原来有个说法。如果台达是大学生,那么航嘉,长城小学没毕业。金河田之类的还只能算是受精卵。

网友:
感觉台达的好点,不过航嘉长城也算不错的啦

网友B:
真正600W的电源一两百块钱是买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正600W的电源一两百块钱是买不到的。

380多航嘉可以买到,就是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C:
没有数据比较,什么说法都是无意义的。

开关电源有几个重要指标必须关注:

1.实际的输出功率;
2.线路调整率;
3.负载调整率;
4.输出端纹波。

要求再高些,还会有限定频段的输出噪声、温度系数等等要求。

网友D:
几百瓦的不清楚;不过,台达电源比较中规中矩,除做工精细外,一般它都带有功率平衡模块,所以,电源转换效率较高;而航嘉恐怕在这方面就做的不够好,只能说它是个大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百瓦的不清楚;不过,台达电源比较中规中矩,除做工精细外,一般它都带有功率平衡模块,所以,电源转换效 ...

功率平衡模块是干啥的?

台达功率转换效率比航嘉高多少呢?

网友:
看你的额定功率如果只是3-4百瓦,上哪个都问题不大,绝大多数单卡下450w足够了。总的来说台达的设计用料更好,但台达也分高中低档的,老多dtx系列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平衡模块是干啥的?

台达功率转换效率比航嘉高多少呢?

不太容易说清楚,好像是这样:我们的电源负载可以等效为一个感性负载,忘了是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夹角还是什么,会造成功率的损失,这个电路就是为了补偿这种损失而设计的;具体原理,抱歉记不清了,您如果感兴趣,可以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

网友E:
楼主既然选600W的电源,那主板,CPU,显卡肯定都是高配!那电源最好台达,康舒,光宝这3个品牌里选!

3楼的兄台说的很有道理,从95年开始玩电脑的我深以为然!!!!!

前几天帮朋友修一台办公电脑,奔腾加集显的配置,用的是先马刺客430电源,300W的电源烧了,换了电源后正常启动,然而主板上的2个键鼠圆口烧了,插在USB口上的无线网卡也完蛋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数据比较,什么说法都是无意义的。

开关电源有几个重要指标必须关注:

貌似现在很多人更关心的是效率,效率越高,卖得越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既然选600W的电源,那主板,CPU,显卡肯定都是高配!那电源最好台达,康舒,光宝这3个品牌里选!

3 ...

你说的那个问题不一定是电源造成的,刺客这个电源还凑合了,山寨的更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那个问题不一定是电源造成的,刺客这个电源还凑合了,山寨的更垃圾

的确是这个电源的问题!拆开这个电源里面线路板烧焦了一大块,烧焦范围涉及电源初次级。这个型号电源从3年前开始帮人组装电脑,都是用的这个,前后用了几十个,包括我自用,这是第一个坏的,

网友:
价格差很多,寿命上台达的稍微长些。 里面用料的话,台达的高端产品都是些红宝石电容,仙童二极管,EMI滤波都比航嘉多一阶。用料较为豪华。相对航嘉用料就寒酸了不少

网友:
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怎么比呢

网友(2017-04-18):
看产地的,不同产地不一样

网友:
如果你的机器实际用到了600w的功率,台达的能撑下来,航嘉的就烧可能烧了你的机器,没啥太大分别

网友:
电源瓦数 最低端都要5毛钱一瓦 。600W起码得300块

正常在0.75元/瓦   太低了  的电源质量真心不行(二手除外)

网友:
海韵电源怎么样?

网友:
国内厂家的拿手好戏:虚标;

网友:
台达无非就是用的元件品牌要好一点,布线比较美观也许更合理一点,使用起来主要是长期可靠性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有个说法。如果台达是大学生,那么航嘉,长城小学没毕业。金河田之类的还只能算是受精卵。

爱默生和台达哪个更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数据比较,什么说法都是无意义的。

开关电源有几个重要指标必须关注:

        你说的这些连我这个专业的都看不懂。我以为一个电源,其主要指标应当是:在额定功率下(也就是满负载情况下)其电压电流的稳定性和其纹波系数,电能转换效率,和噪音。其他的都是呵呵………………

网友:
做电源的应该知道,同一个电源,只要你在原边电流不限制,普通消费类标500W,工业用质保1年标400W,质保2年标300W,质保3年标200W.

网友:
台达通信电源4850是我见到功率密度最高的电源了,台达电脑电源我还没有用过,现在用的长城350W已经4年。

网友:
这两个应该都不错

网友(2017-06-19):
引用 网友A:
原来有个说法。如果台达是大学生,那么航嘉,长城小学没毕业。金河田之类的还只能算是受精卵。

比喻形象好生动

网友G:
先马刺客430电源……这个电源在市场里销量不小,JS装机量大,比三无山寨货好点

网友:
两个电源放在一起看一眼就知道哪个好了,不用看牌子,

网友:
只知道台达是个很老的牌子。在东莞有个产地,我以前路过N次那里。

网友H:
只用航嘉和长城电源的路过

网友:
电源还是要大牌子的靠谱点,除非你有2个型号的拆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用航嘉和长城电源的路过

大水牛是不是也不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马刺客430电源……这个电源在市场里销量不小,JS装机量大,比三无山寨货好点

比航嘉差好多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比航嘉差好多么?

这品牌定位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 长城、航嘉在国内PC界出头后先马才开始进场混, 先马定位DIY市场,主打性价比,走量在市场装机上…… 运气好也能用几年

反正我是不用它…… 我买电源要求高 点就台系、中低端机器就是长城航嘉的中端电源,价格紧张我就配二手原装拆机长城中端电源

网友:
台达的更好一点,但差别多大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品牌定位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 长城、航嘉在国内PC界出头后先马才开始进场混, 先马定位DIY市场,主打 ...

杂牌电源也能用好多年的吧?

网友:
台达的假货满天飞。我见到的台达全是伪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