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达电通GES-N3K不间断UPS故障报警无输出

楼主(2017-03-02):
中达电通GES-N3K不间断UPS,到手时不开机,该机由上下两坏电路板组成,检查发现220V输入后的辅助电源部份损坏,检查其它部份没发现有损坏元件,更换烧坏的元件后通电可以开机,但是报警灯亮,无输出,测电池输入端才54.5V左右电压,该机外接72V电池,外接72V直流开机同样故障。哪位高人有此机电路图请提供一份发邮箱linytian@163.com,谢谢!有几个疑点请各位帮忙指点下:
1、220V输入时开机后测电池输入端只有54.5V左右,这个电压是否异常?总感觉是80V左右的,假如54.5V电压正常,应该重点查哪部份电路?
2、该机没有独立的充电板,是不是AC-DC-AC模式工作?还是AC-AC、DC-AC?
本人只是业余爱好,不是专业维修,请大师们帮忙分析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目测花勾那个就是充电板子,这个电池电压没达到电池的浮冲电压,机器肯定报警的,
图二右边那个报警就是代表这个,当然照片不清楚,我也是主观猜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花勾那个就是充电板子,这个电池电压没达到电池的浮冲电压,机器肯定报警的,
图二右边那个报警就是代 ...

不会修,已经卖掉了